stm32智能锁AS608指纹识别 按键 APP开锁

楼主:
- #include "sys.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beep.h"
- #include "usart2.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stmflash.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oled.h"
- #include "as608.h"
- #include "timer2.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bmp.h"
- #include "adc.h"
- #include "usart3.h"
- #include "timer3.h"
-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 u8 *in_pwd1=0;
- u8 *in_pwd2=0;
- u8 *in_pwd3=0;
- u8 *in_pwd4=0;
- u8 *in_pwd5=0;
- u8 *in_pwd6=0;
- u8 *in_pwd7=0;
- u8 *in_pwd8=0;
- u8 *str=0;
- int fall_time=0;
- int in_time=0;
- int mykey=0;//控制in_time每按一个按键只加一次的坎儿
- u8 root_pwd[8]="66666666";//管理员密码
- u8 open_pwd[8]="";//开锁密码
- #define SIZE_PWD sizeof(open_pwd)
-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70000
- #define usart2_baund 57600//串口2波特率,根据指纹模块波特率更改
- SysPara AS608Para;//指纹模块AS608参数
- u16 ValidN;//模块内有效指纹个数
- void root_h(void);//管理员函数
- void Add_FR(void); //录指纹
- void Del_FR(void); //删除指纹
- void press_FR(void);//刷指纹
- u16 GET_NUM(void);//获取数值
- void AS608_Details(void);//获取模块详情
- extern u8 find_string_flag;
- extern u8 receive_mode;
- //协议初始化
- void Gizwits_Init(void)
- TIM3_Int_Init(9,7199);//1MS系统定时
- usart3_init(9600);//WIFI初始化
- userInit();//设备状态结构体初始化
- gizwitsInit();//缓冲区初始化
- }
- int main(void)
- {
- u8 key_num=0;
- u8 *str=0;
- int ret;
- u16 adcx;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 usart2_init(usart2_baund);//初始化串口2,用于与指纹模块通讯
- USART1_Init_Config(115200); //串口1,用于与A6模块通信
- Timer2_Init_Config(); //定时器2初始化,用于A6模块
- PS_StaGPIO_Init(); //初始化FR读状态引脚
-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
- KEY_Init();
- OLED_Init();
- LED_Init();
- Adc_Init();
- Gizwits_Init(); //协议初始化
- receive_mode = 1;
- OLED_Clear();
- //与AS608模块握手
- do
- {
- Moto=1;
- OLED_ShowString(0,0,"AS608 Ready",8);
- delay_ms(400);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try connection",8);
- OLED_ShowString(0,5,"wait...",8);
- delay_ms(800);
- OLED_Clear();
- while(PS_HandShake(&AS608Addr));
- while(1)
- {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16*)open_pwd,SIZE_PWD);
- OLED_ShowString(0,0,"Enter 8 password",16);
- OLED_ShowString(0,2,"Fingerprint",16);
- OLED_ShowNum(0,5,adcx,4,12);//显示ADC的值
- OLED_DrawBMP(88,3,128,8,BMP2);
- /***************************指纹解锁*************************************/
- if(PS_Sta) //检测PS_Sta状态,如果有手指按下
- press_FR();//刷指纹
- /***************************短信解锁*************************************/
- /* set_text_mode();//设置短信
- CLR_Buf();
- if(find_string_flag == 1)
- {
- delay_ms(200);//延时一点,让串口把数据接收完成
- if(Find("+CMTI"))//说明接收到了短信
- {
- ret = read_message();
- if(ret == 1)
- {
- if(Find("ledon"))
- {
- CLR_Buf();
- find_string_flag = 0;
- delay_ms(200);
- OLED_Clear();//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 OLED_ShowString(30,0,"Welcome",8);
- OLED_ShowString(0,2,"open the door!",8);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
- if(Find("ledoff"))
- {
- CLR_Buf();
- find_string_flag = 0;
- delay_ms(200);
- OLED_Clear();//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 OLED_ShowString(0,2,"close the door!",8);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
- }
- }
- } */
- /***************************密码解锁**********************************/
- key_num=keyscan();
- if(key_num)
- {
- switch(key_num)
- {
- case 1:Del_FR(); key_num=0;break; //删指纹
- case 2:AS608_Details(); key_num=0;break; //详情
- case 3:Add_FR(); key_num=0;break; //录指纹
- case 13: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Air-link模式接入
- LED0 = 0;
- delay_ms(1000);
- LED0 = 1;
- key_num=0;
- break;
- case 16: ret = check_status();
- if(ret == 1)
- {
- ret = send_text_message("SOS!This is a message for help");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
- key_num=0;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if(key_num>0)
- {
- switch(key_num)
- {
- case 14:str="0";break;
- case 4:str="1";break;
- case 5:str="2";break;
- case 6:str="3";break;
- case 7:str="4";break;
- case 8:str="5";break;
- case 9:str="6";break;
- case 10:str="7";break;
- case 11:str="8";break;
- case 12:str="9";break;
- default: break;
- }
- if(mykey==0)
- {
- in_time++;
- switch(in_time)
- {
- case 1:in_pwd1=str;OLED_ShowString(0,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0,8,"*",8);break;
- case 2:in_pwd2=str;OLED_ShowString(11,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11,8,"*",8);break;
- case 3:in_pwd3=str;OLED_ShowString(23,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23,8,"*",8);break;
- case 4:in_pwd4=str;OLED_ShowString(35,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35,8,"*",8);break;
- case 5:in_pwd5=str;OLED_ShowString(47,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47,8,"*",8);break;
- case 6:in_pwd6=str;OLED_ShowString(59,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59,8,"*",8);break;
- case 7:in_pwd7=str;OLED_ShowString(71,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71,8,"*",8);break;
- case 8:in_pwd8=str;OLED_ShowString(83,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83,8,"*",8);break;
- }
- mykey=1;//设置为1防止再次进入
- if(in_time==8)
- if( //普通用户配对成功
- *in_pwd3==open_pwd[2]&&
- *in_pwd4==open_pwd[3]&&
- *in_pwd5==open_pwd[4]&&
- *in_pwd6==open_pwd[5])
- {
- fall_time=0;
- OLED_Clear();//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 delay_ms(200);
- OLED_ShowString(30,0,"Welcome",8);
- OLED_ShowString(0,2,"open the door!",8);
- Moto=0;
- delay_ms(1000);
- Moto=1;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
- else if( *in_pwd1==root_pwd[0]&&//管理员用户配对成功
- *in_pwd2==root_pwd[1]&&
- *in_pwd3==root_pwd[2]&&
- *in_pwd4==root_pwd[3]&&
- *in_pwd5==root_pwd[4]&&
- *in_pwd6==root_pwd[5]&&
- *in_pwd7==root_pwd[6]&&
- *in_pwd8==root_pwd[7])
- {
- root_h();
- }
- else//配对失败
- OLED_Clear();//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 delay_ms(200);
- OLED_ShowString(0,0,"*Wrong Password*",8);
- OLED_ShowString(0,3,"please try again",8);
- fall_time++;
- LED0=!LED0;//红灯闪烁提示
- delay_ms(300);
- LED0=!LED0;
- delay_ms(300);
- LED0=!LED0;
- delay_ms(300);
- LED0=!LED0;
- LED0=1;
- OLED_Clear();
- }
- in_time=0;
- }
- if(fall_time==5)
- {
- ret = check_status();
- if(ret == 1)
- {
- ret = send_text_message("You have entered 5 error passwords");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
- fall_time=0;
- OLED_Clear();//清除准备显示锁定
- fall_for_10s();
- LED0=1;
- OLED_Clear();//清除Has been locked please wait
- }else{ delay_ms(10); mykey=0;}
- /***************************紧急情况**********************************/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9,10);
- if(adcx>1500)
- {
- OLED_Clear();
- delay_ms(200);
- OLED_ShowString(0,0,"Warning",8);
- ret = check_status();
- if(ret == 1)
- {
- ret = send_text_message("Harmful gas is high,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ventilation");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
- OLED_Clear();
- }
- userHandle();//用户采集
-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协议处理
- }
- }
- /***************************** 主函数结束 ***********************************************/
- /******************************获取数值*************************************/
- u16 GET_NUM(void)
- {
- u8 key_num=0;
- u16 num=0;
- while(1)
- {
- key_num=keyscan();
- if(key_num)
- {
- if(key_num==1)return 0xFFFF;//‘返回’键
- if(key_num==3)return 0xFF00;//
- if(key_num>3&&key_num<13&&num<99)//‘1-9’键(限制输入3位数)
- num =num*10+key_num-3;
- if(key_num==13)num =num/10;//‘Del’键
- if(key_num==14&&num<99)num =num*10;//‘0’键
- if(key_num==15)return num; //‘Enter’键
- }
- }
- }
- /****************************************************************************/
- /******************************管理员**************************************/
- void root_h(void)//管理员用户函数
- {
- u8 key_num;
- in_time=0;
- mykey=0;
- in_pwd1="0";
- in_pwd2="0";
- in_pwd3="0";
- in_pwd4="0";
- in_pwd5="0";
- in_pwd6="0";
- in_pwd7="0";
- in_pwd8="0";
- Moto=0;
- delay_ms(1000);
- Moto=1;
- OLED_Clear();// 清除普通用户界面提示
- OLED_ShowString(30,0,"ROOT MODE",8);
- OLED_ShowString(0,2,"* you can change",8);
- OLED_ShowString(0,4,"* password here",8);
- while(key_num!=82)
- {
- key_num=keyscan();
- if(key_num)
- {
- switch(key_num)
- {
- case 14:str="0";break;
- case 4:str="1";break;
- case 5:str="2";break;
- case 6:str="3";break;
- case 7:str="4";break;
- case 8:str="5";break;
- case 9:str="6";break;
- case 10:str="7";break;
- case 11:str="8";break;
- case 12:str="9";break;
- default: break;
- }
- if(mykey==0)
- {
- in_time++;
- switch(in_time)
- {
- case 1:in_pwd1=str;OLED_ShowString(0,6,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0,6,"*",8);break;
- case 2:in_pwd2=str;OLED_ShowString(11,6,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11,6,"*",8);break;
- case 3:in_pwd3=str;OLED_ShowString(23,6,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23,6,"*",8);break;
- case 4:in_pwd4=str;OLED_ShowString(35,6,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35,6,"*",8);break;
- case 5:in_pwd5=str;OLED_ShowString(47,6,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47,6,"*",8);break;
- case 6:in_pwd6=str;OLED_ShowString(59,6,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59,6,"*",8);break;
- case 7:in_pwd7=str;OLED_ShowString(71,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71,8,"*",8);break;
- case 8:in_pwd8=str;OLED_ShowString(83,8,str,8);delay_ms(200);OLED_ShowString(83,8,"*",8);break;
- }
- if(in_pwd1=="6"&&in_pwd2=="6"&&in_pwd3=="6"&&in_pwd4=="6"&&in_pwd5=="6"&&in_pwd6=="6"&&in_pwd7=="6"&&in_pwd8=="6")
- OLED_Clear();//清除输入新密码提示以及新密码
- OLED_ShowString(0,0,"Coudle not set",8);
- OLED_ShowString(0,4,"REC:12345678",8);
- open_pwd[0]=*"1";
- open_pwd[1]=*"2";
- open_pwd[2]=*"3";
- open_pwd[3]=*"4";
- open_pwd[4]=*"5";
- open_pwd[5]=*"6";
- open_pwd[6]=*"7";
- open_pwd[7]=*"8";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open_pwd,SIZE_PWD);
- delay_ms(500);
- delay_ms(1000);
- }
- else
- {
- open_pwd[0]=*in_pwd1;
- open_pwd[1]=*in_pwd2;
- open_pwd[2]=*in_pwd3;
- open_pwd[3]=*in_pwd4;
- open_pwd[4]=*in_pwd5;
- open_pwd[5]=*in_pwd6;
- open_pwd[6]=*in_pwd7;
- open_pwd[7]=*in_pwd8;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open_pwd,SIZE_PWD);
- delay_ms(500);
- delay_ms(1000);
- }
- mykey=1;//设置为1防止再次进入
- if(in_time==8)
- {
- in_time=0;
- OLED_Clear();//清除输入新密码提示以及新密码
- OLED_ShowString(10,3,"RESET COMPLETE",8);
- delay_ms(700);
- OLED_Clear();
- key_num=82;
- }
- else
- delay_ms(10);
- mykey=0;//放手时,归零以便下次重新计数
- }
- }
- }
- /****************************************************************************/
- /***************************AS608详情************************************/
- void AS608_Details(void)
- {
- u8 ensure;
- ensure=PS_ReadSysPara(&AS608Para); //读参数
- if(ensure==0x00)
- ensure=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 if(ensure==0x00)
- OLED_Clear();//清除输入新密码提示以及新密码
- OLED_ShowString(25,0,"AS608_Details",8);
- OLED_ShowString(0,2,"*Remainder:",8);
- OLED_ShowString(0,4,"*Level:",8);
- OLED_ShowNum(90,2,AS608Para.PS_max-ValidN,3,12);
- OLED_ShowNum(90,4,AS608Para.PS_level,3,12);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
- }
- }
- /****************************************************************************/
- /*******************************录指纹*************************************/
- void Add_FR(void)
- {
- u8 i,ensure ,processnum=0;
- u16 ID;
- PS_ReadSysPara(&AS608Para); //读参数
- while(1)
- {
- switch (processnum)
- {
- case 0:
- i++;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Press the finger",8);
- ensure=PS_GetImage();
- if(ensure==0x00)
- {
- BEEP=1;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生成特征
- BEEP=0;
- if(ensure==0x00)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Normal",8);
- i=0;
- processnum=1;//跳到第二步
- }
- }
- break;
- case 1:
- i++;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Confirm again",8);
- ensure=PS_GetImage();
- if(ensure==0x00)
- {
- BEEP=1;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2);//生成特征
- BEEP=0;
- if(ensure==0x00)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Normal",8);
- i=0;
- processnum=2;//跳到第三步
- }
- }
- break;
- case 2: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Compare...",8);
- ensure=PS_Match();
- if(ensure==0x00)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OK",8);
- processnum=3;//跳到第四步
- else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Fail",8);
- OLED_ShowString(0,4,"try again",8);
- i=0;
- processnum=0;//跳回第一步
- }
- delay_ms(1200);
- break;
- case 3: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Saving...",8);
- ensure=PS_RegModel();
- if(ensure==0x00)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Save success",8);
- processnum=4;//跳到第五步
- }else {processnum=0;}
- delay_ms(1200);
- break;
- case 4: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Input ID",8);
- OLED_ShowString(0,4,"0=< ID <=299",8);
- OLED_ShowString(0,6,"Your ID:",8);
- do
- {
- ID=GET_NUM();
- OLED_ShowNum(70,6,ID,3,12);
- delay_ms(1000);
- }
- while(!(ID<AS608Para.PS_max));//输入ID必须小于指纹容量的最大值
- ensure=PS_StoreChar(CharBuffer2,ID);//储存模板
- if(ensure==0x00)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Saved to flash",8);
- delay_ms(500);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return ;
- }else {processnum=0;}
- break;
- }
- delay_ms(400);
- if(i==5)//超过5次没有按手指则退出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Out",8);
- delay_ms(300);
- OLED_Clear();
- break;
- }
- }
- }
- /****************************************************************************/
- /*******************************刷指纹*************************************/
- void press_FR(void)
- {
- SearchResult seach;
- u8 ensure;
- PS_ReadSysPara(&AS608Para); //读参数
- ensure=PS_GetImage();
- if(ensure==0x00)//获取图像成功
- BEEP=1;//打开蜂鸣器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 if(ensure==0x00) //生成特征成功
- BEEP=0;//关闭蜂鸣器
- ensure=PS_HighSpeedSearch(CharBuffer1,0,AS608Para.PS_max,&seach);
- if(ensure==0x00)//搜索成功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30,0,"Welcome",8);
- OLED_ShowString(0,2,"open the door!",8);
- OLED_ShowString(0,4,"ID:",8);
- OLED_ShowNum(20,4,seach.pageID,3,12);
- Moto=0;
- delay_ms(1000);
- Moto=1;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if(seach.pageID==99)
- {
- send_text_message("Open the door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
- BEEP=0;//关闭蜂鸣器
- delay_ms(600);
- }
- /****************************************************************************/
- /*******************************删除指纹*************************************/
- void Del_FR(void)
- {
- u8 ensure;
- u16 num;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30,0,"Delete FR",8);
- OLED_ShowString(0,2,"Input ID",8);
- OLED_ShowString(0,4,"0=< ID <=299",8);
- OLED_ShowString(0,6,"Your ID:",8);
- delay_ms(50);
- num=GET_NUM();//获取返回的数值
- if(num==0xFFFF)
- goto MENU ; //返回主页面
- else if(num==0xFF00)
- ensure=PS_Empty();//清空指纹库
- else
- {
- OLED_ShowNum(70,6,num,3,12);
- delay_ms(1000);
- ensure=PS_DeletChar(num,1);//删除单个指纹
- }
- if(ensure==0)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2,"Delete success",8);
- }
- delay_ms(1000);
- OLED_Clear();
- MENU: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0,"Enter 6 password",16);
- OLED_ShowString(0,2,"Fingerprint",16);
- OLED_DrawBMP(88,3,128,8,BMP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