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控制0.96寸OLED显示模块(I2C)想更进阶一些

楼主(2019-05-31):
本人小白一枚只会将网上找到的代码,用字模提取软件将代码内容改成自己想要显示的图片。但是希望能够更进阶一些,能做有动态的效果,比如像整个图像向左右或者是上下移动。亦或者是通过类似动画静帧的方式,用多张图片内容替连续显示,以此来实现动态视觉效果?因为是完全网上自学很多底层的东西都不清楚,还望各位大大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效果

效果

我是使用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logo[] =
{
//这里即为我图片显示的内容,为了让内容更不冗长我就删掉了
};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display.clearDisplay();
}
void loop() {
  display.drawBitmap(0, 0, logo, 128, 64, 1);  //在坐标X0,Y0的位置开始显示图片
                                               //128是取模软件显示的宽度
                                               //64是取模软件显示的高度
  display.display();                           //把缓存的都显示
  delay(1);

  display.clearDisplay();     //清除屏幕
}

网友A:
用单片机来做的话会更灵活一些

网友B:
这个你是一定要看SSD1306的数据手册
如果你想要动画的效果,那一帖就是张完整的图片了,效果越好的帖数就越多
对于这个驱动IC,你是一定要去看底层的操作指令才能完成你想要的效果的
这驱动IC好像是没有中文资料的,不过英文的也行,自己先百度翻译一下,两三天就可以,然后看一下指令代码就差不多了
再自己试着在屏幕上显示一个中文或者是英文都行,但一定要是自己的代码,只要能显示一个字,你就基本上已经会操作这个IC了,并不难的,大概一个星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