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2C 24c02 1-99秒循环定时器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5-31):
51单片机,I2C 24c02 1-99秒循环定时器
仿真电路。
程序源码
HEX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2c.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long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ndif

uchar stoptime=0,runtime=0,stopcoun=00,runcoun=00;
uchar disp[8];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keynum=0;
bit noankey=1;
sbit stopled=P2^5;
sbit runled=P2^4;
void         datapros();
void  keyaffair();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Init()
{
        TMOD|=0X11;//选择为定时器0和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0=0XF0;
        TL0=0X60;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0=1;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disp[0]=smgduan[stoptime/10];                //停止定时十位
        disp[1]=smgduan[stoptime%10];                                //停止定时个位
        disp[2]=smgduan[runtime/10];                //运行定时十位
        disp[3]=smgduan[runtime%10];                                //运行定时个位
        disp[4]=smgduan[stopcoun/10];                //停止计时十位
        disp[5]=smgduan[stopcoun%10];                                //停止计时个位
        disp[6]=0;                //运行计时十位
        disp[7]=0;                                //运行计时个位
}

/*******************************************************************************
* 函数名         :void keyaffair()
* 函数功能                   :按键事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keyaffair(u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1:        stoptime=(stoptime>=90)?stoptime-90 : stoptime+10;        disp[0]=smgduan[stoptime/10];        At24c02Write(1,stoptime);        break;
                case 2:        stoptime=(stoptime%10==9)? stoptime-9:stoptime+1;        disp[1]=smgduan[stoptime%10];        At24c02Write(1,stoptime);        break;
                case 3:        runtime=(runtime>=90)?runtime-90 : runtime+10; disp[2]=smgduan[runtime/10];        At24c02Write(2,runtime);        break;
                case 4:        runtime=(runtime%10==9)?runtime-9 : runtime+1; disp[3]=smgduan[runtime%10];        At24c02Write(2,runtime);        break;
                case 5:        stoptime=(stoptime>=10)?stoptime-10 : stoptime+90;        disp[0]=smgduan[stoptime/10];        At24c02Write(1,stoptime);        break;
                case 6:        stoptime=(stoptime%10>=1)? stoptime-1:stoptime+9;        disp[1]=smgduan[stoptime%10];        At24c02Write(1,stoptime);        break;
                case 7:        runtime=(runtime>=10)?runtime-10 : runtime+90; disp[2]=smgduan[runtime/10];        At24c02Write(2,runtime);        break;
                case 8:        runtime=(runtime%10>=1)?runtime-1 : runtime+9; disp[3]=smgduan[runtime%10];        At24c02Write(2,runtime);        break;
        }
}
/*******************************************************************************
* 函 数 名         : void am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stopled = 0;
        runled = 1;
        stoptime = At24c02Read(1);
        stoptime%=100;
        runtime = At24c02Read(2);
        runtime%=100;
        datapros();
        TimerInit();
        while(1)
        {
                if(keynum!=0 && noankey==1)
                {
                        EA=0;
                        keyaffair(keynum);
                        keynum=0;
                        EA=1;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long timeset=0xffffffff;
  TH0 = 0xF0;
  TL0 = 0x60;
  //add your code here!
        //if(timeset==0xffffffff)
                noankey=1;
                timeset<<=8;
                timeset|=P3;
                switch(timeset)
                {
                        case 0xfefefefe: keynum=1; noankey=0; break;
                        case 0xfdfdfdfd: keynum=2; noankey=0; break;
                        case 0xfbfbfbfb: keynum=3; noankey=0; break;
                        case 0xf7f7f7f7: keynum=4; noankey=0; break;
                        case 0xefefefef: keynum=5; noankey=0; break;
                        case 0xdfdfdfdf: keynum=6; noankey=0; break;
                        case 0xbfbfbfbf: keynum=7; noankey=0; break;
                        case 0x7f7f7f7f: keynum=8; noankey=0; break;
                        case 0xffffffff: if(keynum!=0)noankey=1;break;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n=0;
        static uint count=0;
        static bit run_stop=0;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if(run_stop==0)
                {
                        stopcoun++;
                        disp[4]=smgduan[stopcoun/10];                //停止计时十位
                        disp[5]=smgduan[stopcoun%10];                                //停止计时个位
                        if(stopcoun>=stoptime)
                        {
                                run_stop=1;
                                runcoun=0;
                                disp[4]=0;
                                disp[5]=0;
                                disp[6]=smgduan[runcoun/10];                //停止计时十位
                                disp[7]=smgduan[runcoun%10];                                //停止计时个位
                                stopled=1;
                                runled=0;
                        }
                }
                else
……………………

网友A(2020-02-21):
根本就不能保存,重新上电了,数字归零,和我写的代码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