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信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三维力传感器在三个方向的力各有一个变送器传送数据,但是由于不下心发送了一个广播,并且该广播的指令是把地址改为0x02,现在三个变送器的地址都为0x02了,不知道该如何调回去?新手小菜求大神指导

网友A:
485的地址一般都是在客户端那设置。如你的这个问题,是在力传感器那设置的。至于设置方法要查看说明书,根据说明书上的设置步骤设置相应参数就行。这个是由传感器上的通讯软件决定的。所以没有通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