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实在是对c语言看不懂,类似按键输入怎么编程

楼主(2019-05-31):
(无正文)

网友A:
if(按键==0)

网友B:
无论是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对于按键的检测除了用if(按键位==0)以外,还需要考虑使用消除抖动的处理。

网友C:
描述的有点模糊,建议你直接百度

网友D:
按键一端接地,另一端窜联一个1K~10K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I/O口(如P2.0)。再用一个IO输出(P1.0)接一个LED灯---接一个1K电阻---接VCC。程序中用一个死循环扫描按键,然后输出相应信号。
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key01 = P2^0;
sbit led01 = P1^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1){   //89系列单片机延时函数 晶振11.0592MHz
             unsigned char i, j,k;
     for(k=0;k<t1;k++){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key01 = 1;
     led01 = 1;
     while(1){
          if(0==key01){
               delayms(10);/**延时10毫秒,防抖。延时函数根据单片机型号不同,可以在烧录工具里右上角那里得到。**/
               if(0==key01) led01 = 0;
               else led01 = 1;
          }
          else {led01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