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路pwm调速循迹小车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5-31):
俩路pwm调速循迹小车

/**********  循迹程序  ************************/
//    P0.0和P0.1-----右电机
//    P0.2和P0.3-----左电机
//    P1.0-----------右1光电管
//    P1.1-----------左1光电管
/*****************************************************/
#include<reg52.h>//包含必要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sbit P10=P1^0;                                        //定义单片机控制左边电机的引脚
sbit P11=P1^1;                                        //定义单片机控制左边电机的引脚
sbit P12=P1^2;                                        //定义单片机控制右边电机的引脚
sbit P13=P1^3;                                        //定义单片机控制右边电机的引脚
sbit ENA=P3^0;
sbit ENB=P3^1;
#define Right_moto_pwm P3^0 //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Left_moto_pwm P3^1 //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0=0,P11=1;} //左电机后退
#define Left_moto_go                 {P10=1,P11=0;} //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0=1,P11=1;} //左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2=0,P13=1;} //右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go         {P12=1,P13=0;} //右电机前转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2=1,P13=1;} //右电机停转

sbit y1=P2^0;                                        //定义单片机连接循迹板右边第一个光电管的引脚
sbit z1=P2^1;                                        //定义单片机连接循迹板左边第一个光电管的引脚

int pwm_val_left =0;
int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int pwm_val_right =0;
int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p=1;
bit Left_moto_stp =1;

void delay(int z)                                //pwm中使用的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2;i>0;i--)
        for(j=z;j>0;j--);
}
void qian()                                                //左右轮协同前进子函数
{
        push_val_left  =7.5;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void you()                                                //左右轮协同  右转子函数
{
        push_val_lef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前进
}

void zuo()                                                //左右轮协同  左转子函数
{
        push_val_lef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void ting()                                         //左右轮都停止转动
{
        Right_moto_stop;          //右电机停走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走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左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Left_moto_stp)
        {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B=1;
                        }
                        else
                        {
                                ENB=0;
                        }
                }

                {
                        if(pwm_val_left>=20)
                        {
                                pwm_val_left=0;
                        }
                }
        }
        else
                {
                        ENB=0;
                }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右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Right_moto_st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ENA=1;
                }
                else
                {
                        ENA=0;
                }
                if(pwm_val_right>=20)
                {
                        pwm_val_right=0;
                }
         }
        else
         {
                ENA=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 |=0X01;
                TH0= 0XFC; //2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z1=1;
          y1=1;

                while(1)                                                        //单片机不间断监测 (是个死循环)
                {
                                qian();                                                //调用前进函数,使小车光电管不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时都处于前进状态
                                while(y1==1&z1==0)
                                {
                                        you();                                                //
                                        //zuo();
                                }
                                while(y1==0&z1==1)
                                {
                                         zuo();                                        //
                                        //you();
                                }
                                while(y1==1&z1==1)
                                {
                                        ting();                                          // 停止
                                }
                                while(y1==0&z1==0)                                                        //判断当左边和右光电管都遇到黑线时
                                {
                                        qian();                                        //调用前进函数
                                }
                 }
}

void Init_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2Ms定时

TL0=0X30;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