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电路中的mos管GS被击穿

楼主(2019-05-31):
电源只加了5v,然后进行电源反接测试。mos管就被击穿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R2加大到1M,Q1 D,S接反。

网友B:
VCC是多少V?
超过MOS管的耐压的话,当然会击穿

网友C:
这种类型的防反接电路,MOS管应该用PMOS,开机时,S端电压为VCC-0.6V,G端电压为0,PMOS导通,电流从D流向S,把体二极管短路,如果VCC反接,则G电位大于S电位,PMOS管截止,达到防反接目的。

网友D:
一楼正解。电路图中的MOS管为P沟道MOS管,D极接负,S极接正。至于击穿问题,要查数据手册才能判定。还有就是焊接温度过高也会损坏MOS管。电烙铁温度不能大于380,还不能喝芯片脚接触太长时间。如果焊接技术一般,热风枪温度不能大于330。汗,前阵子玩的时候就连续烧了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加大到1M,Q1 D,S接反。

Q1的DS反接就起不到防反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正解。电路图中的MOS管为P沟道MOS管,D极接负,S极接正。至于击穿问题,要查数据手册才能判定。还有就 ...

这是防反电路,不是接反了。

网友E:
应该还是脚接错了吧,没有负载就算电源反接也不该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