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ILI9341程序

楼主(2019-05-31):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delay.h"
#include "./key/Key.h"
#include "./led/bsp_Led.h"
//#define ILI9341_CMD_ADDR    ( uint16_t*)(0x60000000)
//#define ILI9341_DATA_ADDR   ( uint16_t*)(0x60020000)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extern uint16_t Read_Pixel_Format(void);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uint8_t oneFarme[260];
uint16_t SV;
uint8_t isPL = 0;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__inline void ILI9341_Write_Cmd ( uint16_t usCmd )
{
  *ILI9341_CMD_ADDR = usCmd;
}
__inline void ILI9341_Write_Data ( uint16_t usData )
{
* ILI9341_DATA_ADDR = usData;

}
int main(void)
{

// uint32_t temp = 0x6C000000;
// uint16_t lcd_read_temp;
/*    LED_GPIO_Config(tGPIOD,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LED1(OFF);
    LED3(OFF);
    EXTI_Config(TGPIOE, GPIO_Pin_0);
    while (1)
    {
        if(Key_Scan(GPIOE, GPIO_Pin_0) == KEY_ON)
        {
            LED_Reverse(GPIOD, GPIO_Pin_14);
        }
        if(Key_Scan(GPIOC, GPIO_Pin_13) == KEY_ON)
        {
            LED_Reverse(GPIOD, GPIO_Pin_13);
        }
    } */

ILI9341_Init();

LED_GPIO_Config();
LED_BLUE;

/* 配置串口为:115200 8-N-1 */
USART_Config();

printf("\r\n 这是一个LCD实验 \r\n");

printf("\r\n0x0C命令返回值测试:0x%x",Read_Pixel_Format());
ILI9341_Draw_Rec();

// //向LCD发送命令
// *ILI9341_CMD_ADDR = 0xABCD;
// *( uint16_t*)(0x60000000) = 0xABCD;
//
// //向LCD发送数据
// *ILI9341_DATA_ADDR = 0x1234;
// *( uint16_t*)(0x60020000) = 0xABCD;
//
// //从液晶屏读取数据
// lcd_read_temp = *ILI9341_DATA_ADDR;
// lcd_read_temp = *( uint16_t*)(0x60020000);
// temp =temp | (1<<(23+1));
//
// printf("\r\nA23为高电平,地址=0x%x",temp);
//
// temp = 0x6C000000;
//
// temp &=  ~(1<<(23+1));
//
// printf("\r\nA23为低电平,地址=0x%x",temp);
while(1);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网友A(2023-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