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3D电机驱动电路中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求分析

楼主(2019-05-31):
请问大家这个电阻R12起到限流作用吗?还有电容C10,这个电容是代替电阻作上拉电阻?这是我们老师画的,让我讲解一下,但是我实在是看不太懂233333

网友A:
电阻R12可以理解为限流。使能端只要一个高电平,但直接接电源不是稳妥的方法,所以加一个限流电阻,提高可靠性。
C10电容是滤波电容。减小电源纹波。作为驱动芯片,如果负载电流稍大,在接通瞬间,会拉低电源电压,这时电容里储存的能量就可以向外释放,保证电源稳定,相当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