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也被杀毒软件误x吗?
关闭

楼主(2019-05-31):
今天下了3个单片机程序(含proteus),但是下载解压发现都没有proteus仿真,电脑杀毒软件没有提示有病毒,是不是楼主上传过程当做病毒给杀了???

网友A:
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B:
是没有仿真还是楼主的版本或操作问题?

网友C:
试着关闭杀毒软件

楼主:
是没有仿真,也就是说楼主上传程序的时候没有仿真。

网友D:
杀毒类软件关掉试试

网友E:
。。杀毒软件不背这个锅

网友F:
一般不会的,至少我这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G:
正常的Proteus不会被正常的杀毒软件删除的,所以要么你这个Proteus不是原版,是改过的,或者你的杀毒软件误杀了。

网友H:
你先确定一下是否下载中的文件中确实含有仿真,杀毒软件不会删除仿真文件的。

网友I:
杀毒软件一般不会报错的

网友J:
首先正版360不会杀你的,其他就不好说了

网友K:
不会,可能软件有问题,重下安装

网友L:
也许是下载的版本和你使用的版本对不上号。

网友M:
你家的proteus用的破解版,然后被杀毒软件这个狗日的干死了,平时都把杀毒软件关了吧,又浪费cpu又妨碍工作,一周杀扫描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N:
可能下载的软件包里带有些病毒

网友O:
试一下关闭杀毒软件 我们学的时候老师也这样要求的

网友P:
系统用户名不能是中文!中文的不能仿真,解决办法:重新建立个账户,记得用英文命名!

网友Q:
关了就行啦

网友R:
关闭杀毒软件。再重新弄.

网友S:
一般不会被杀毒软件给清理掉的,要么你就重新安装proteus破解版的,再导入程序

网友T:
别联网,关杀毒软件,然后命名的时候用英文

网友U:
把杀毒软件关闭再安装一遍试试

网友V:
正常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可以尝试先关闭杀毒软件,或者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包

网友W:
这些软件都是破解的, 杀毒软件误杀什么的是常见的事情, 在杀毒软件里面 加入白名单就好了.
不过这种软件被别人注意恶意脚本或病毒也是有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再到比较正规的软件网站重新下载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