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为什么红外传感器接单片机P3.3和P3.4?

楼主(2019-05-31):
想知道为什么红外传感器接P3.3和P3.4?红外传感器是模拟测车流量的,有车辆通过的时候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可以使用外部中断,自动计数啊

网友B:
也可以接到别的引脚,没说必须接P3^3,P3^4。

网友C:
不一定的,需要和程序配合使用

网友D:
红外传感器接别的PIN,根据你的需求,注意编程时根据

网友E:
int1:外部中断2,T0:计数器0中断。应该是一个用于计数,一个用于计时。

网友F:
外部中断是3.2和3.3好吗

网友G:
电路图上清清楚写的外部中断复用脚,这是没有将外部中断玩好的问题!这个时候引入外部中断,CPU的执行效率高!否则用CPU模拟会拖累CPU。说好听一点,设计外部中断就是来解决外部应急事件的,其中就包括这种。

网友H:
INT1:使用的是外部中断2,T0:使用的是计数器0中断。一个红外数据用于计数,一个红外数据用于计时。这样就可以检测到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的车流量了

网友I:
这个不一定,根据你程序定义的哪个引脚

网友J:
可以用别的引脚啊

网友K:
外部中断优先级比较高, 至于这两个IO口,干了些什么, 应该问自己, 不是问别人
一行代码都没有, 别人都是猜测, 不同的是 有的猜对了,有的猜错了
这种游戏不好玩
如果发了贴就跑路了,这算什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