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电压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程序在下面,仿真可以通过。就是接硬件的时候,不论输入电压怎么变,LCD一直显示2.5v。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RITEADDR 0x90    //写地址
#define  READADDR  0x91    //读地址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E=P2^4;
sbit V= P2^6;
uchar dat[6];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void I2C_Start()     //起始
{
   SDA=1;
   somenop();
   SCL=1;
   somenop();
   SDA=0;
   somenop();
}

void I2C_Stop()      //终止
{
   SDA=0;
   somenop();
   SCL=1;
   somenop();
   SDA=1;
   somenop();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ack)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j,b=0;
   for(i=0;i<8;i++)
   {
       SCL=0;
       somenop();
       SDA=(bit)(dat&0x80);     //每次取最高位进行发送
       dat<<=1;
       SCL=1;                                  //上升沿时发送数据
       somenop();
   }
   SCL=0;
   somenop();
   SDA=1;
   somenop();
   SCL=1;
   _nop_();
   while((SDA==1)&&(j<250))  j++;  //等待应答
   SCL=0;
   _nop_();
}

uchar I2C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SCL=0;         //此处也可以不置低
   somenop();
   SDA=1;      //拉高准备数据读取
   _nop_();
   for(i=0;i<8;i++)   //读取8位数据
   {
      SCL=1;
      somenop();
      dat<<=1;
      if(SDA==1)
         dat=dat|0x01;
      somenop();
      SCL=0;     //下降沿时读取数据
      somenop();
    }
    return dat;
}

  uchar Lcd1602_ReadBusy()   //判断忙的状态
    {
       uchar temp;
       RS=0;
       RW=1;
       _nop_();
       P0=0xff;     //读某IO口数据前,先将该口置为1
       _nop_();
       E=1;
       _nop_();
       temp=P0;   //读取此时lcd1602的状态字
       _nop_();
       E=0;
       return (temp&0x80);  //如果忙

       /*temp&0x80得1表示忙,得0表示不忙*/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写命令
    {
       while(Lcd1602_ReadBusy());  //判忙
       RS=0;   //命令
       RW=0;   //写
       _nop_();
       P0=com;   //准备发送命令
       _nop_();
       E=1;      //时序图
       _nop_();
       _nop_();
       E=0;      //时序图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while(Lcd1602_ReadBusy());   //判忙
       RS=1;   //数据
       RW=0;   //写
       _nop_();
       P0=dat;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函数
    {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_ms(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c);  //显示开
       Lcd1602_WriteCom(0x01);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
           Lcd1602_WriteData('P');
    }

void Pcf8591SendByte(uchar channel)
{
    I2C_Start();
    I2C_SendByte(WRITEADDR);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发送控制寄存器
    I2C_Stop();
}

uchar Pcf8591ReadByte()
{
    uchar num;
    I2C_Start();
    I2C_SendByte(READADDR);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 num;
}

void main()
{
    uint adNum,i;
    float value;
    Lcd1602_init();
    while(1)
    {
                        if(V==1)
                        {
                            Pcf8591SendByte(0);      //使用通道0
                            /*adNum一定是0到255之间的一个数,因为pcf8591是8位的AD/DA芯片,所以输出的范围为00000000到11111111,即0到255*/
                            adNum=Pcf8591ReadByte();   //读出数值
                            /*将adNum转换成电压值,单片机的电压为5V,则电位器的电压为0到5V,用0到255表示0到5V,则每一个1代表5/255V,即0.01953V*/
                            value=adNum*0.01953;  //转为电压值
                            adNum=value*100;        //保留两位小数,以便显示出来
                            dat[0]=adNum/1000+'0';      //加上'0'是表示数字转换成字符,1602只能显示字符
                            dat[1]=adNum%1000/100+'0';
                            dat[2]='.';
                            dat[3]=adNum%100/10+'0';
                            dat[4]=adNum%10+'0';
                            dat[5]='v';
                            Lcd1602_WriteCom(0x80);
                    for(i=0;i<6;i++)
            {
               Lcd1602_WriteData(dat[i]);
            }
                }
                }
        }

网友A:
电压值不变,你可以增加打印信息,看下单片机读取到的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B:
硬件连线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C(2019-11-12):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C:
楼主你定义的V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