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f(表达式)中表达式不赋值是不是默认为表达式为真的意思

楼主(2019-05-31):
各位大咖:

         我是小白,在学习单片机C语言过程中,看到有些if(表达式)中的表达式没有赋值(如下内容中的flag),就直接继续写条件下的表达式:

以下程序内容:
我的疑惑:下面程序中,bit flag1s = 0; //1 秒定时标志,在main函数中,while(1)循环中, if (flag1s) //每秒执行一次交通灯刷新,这个条件表达式直接是一个flag1s,没有赋值,旁边的解释说“每秒执行一次交通灯刷新”,这个意思就是flag1s=1,这里不写这个赋值,是不是就C语言中就默认是为=1呢?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7] = { //数码管+独立 LED 显示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bit flag1s = 0; //1 秒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 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 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TrafficLight();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ENLED = 0; //使能数码管和 LED
ADDR3 = 1;
ConfigTimer0(1); //配置 T0 定时 1ms

while (1)
{
if (flag1s) //每秒执行一次交通灯刷新
{
flag1s = 0;
TrafficLight();
}
}
}

网友A:
代码不全,应该在某个定时计数1S的代码里,有bit flag1s = 1;语句。if(flag1s)语句是判断flag1s是否为0或非0,所以赋值在别的代码里,非0就是真,就执行刷新代码。

网友B:
if(表达式)中的表达式不一定需要赋值。if(),括号里面是判断括号里面的内容是真还是假,0就是假,非零就是真,记住不只是1为真,而是非零的数都为真,比如括号里的内容是语句x==1,就是判断x是否等于1,如果x等于则得到非零值,不等于1则为0。所以说括号里的内容不一定要是x==1这种类型的判断语句,也可以是非零值或者0或者变量。

网友C:
if判断的是括号中的逻辑值,如果没有赋值,括号中的内容如果不是0,那么对于其他任何数都为逻辑1

网友D:
if (flag1s)  flag1s就是一个表达式。相当于flag1s>0括号中的表达式可以是判断式,也可以是常量,也可以是变量。就如if(flag1s) 当flag1s=0时为假,flag1s不等于0时为真。

网友E:
判断是真是假;是真就执行if下面的语句,是假不执行if后面的语句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