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点阵滚动显示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5-31):
16*16点阵滚动显示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zishu 10        //汉字数,两个字符是一个汉字,如果有单个字符,那么就加0.5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管脚定义
//154
sbit A_=P0^0;                   //74HC154的A
sbit B_=P0^1;                   //74HC154的B
sbit C_=P0^2;                   //74HC154的C
sbit D_=P0^3;                   //74HC154的D
sbit G2=P0^7;                //74HC154的使能        低电平有效
//595
sbit SI=P0^6;//数据脚
sbit SCK=P0^5;//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A-->QB-->QC-->...-->QH;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
sbit RCK=P0^4;//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
                                  //RCK置为低电平,当移位结束后,在RCK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
                                  //通常都选微秒级),更新显示数据。

//函数声明
void Init595();
void Write_byte595(uchar temp);
void WriteS(uchar data1,uchar data2);
void Wei_154(uchar W);
void delay(uint z);

//汉字数组
uchar code HanZi[]=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这两行不要动改字时保留

0xFF,0xFF,0x80,0x00,0xBF,0xFF,0xB7,0xFF,0xB6,0x07,0xB6,0xEF,0xB6,0xEF,0xB6,0xEF,
0xB6,0xEF,0xB6,0xEF,0xB6,0x07,0xB7,0xFD,0xBF,0xFE,0x80,0x01,0xFF,0xFF,0xFF,0xFF,/*"同",0*/

0xFF,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
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C,0xFF,0xFE,0xFF,0xFF,0xFF,/*"一",1*/

0xFF,0xFF,0xFE,0xFF,0xFE,0xFF,0xFD,0xFF,0xFB,0xFF,0xF7,0xFF,0xCF,0xFF,0x38,0x01,
0xDF,0xFF,0xEF,0xFF,0xF7,0xFF,0xFB,0xFF,0xF9,0xFF,0xFC,0xFF,0xFD,0xFF,0xFF,0xFF,/*"个",2*/

0xFB,0xFF,0xFB,0xFF,0xFB,0xFF,0x80,0x03,0xFB,0xFB,0xFB,0xFB,0x80,0x1B,0xFB,0xBB,
0xFB,0xBB,0xFB,0xBB,0xFB,0xBB,0x80,0x1B,0xFB,0xF3,0xFB,0xFB,0xFB,0xFF,0xFF,0xFF,/*"世",3*/

0xFF,0xFF,0xFF,0xEF,0xFF,0xEF,0x00,0xDE,0x6D,0xDD,0x6D,0xBB,0x6D,0x47,0x00,0xFF,
0x6C,0xFF,0x6D,0x40,0x6D,0xBF,0x6D,0xBF,0x00,0xDF,0xFF,0xCF,0xFF,0xDF,0xFF,0xFF,/*"界",4*/

0xFF,0xFF,0x80,0x00,0xBF,0xFF,0xB7,0xFF,0xB6,0x07,0xB6,0xEF,0xB6,0xEF,0xB6,0xEF,
0xB6,0xEF,0xB6,0xEF,0xB6,0x07,0xB7,0xFD,0xBF,0xFE,0x80,0x01,0xFF,0xFF,0xFF,0xFF,/*"同",5*/

0xFF,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
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C,0xFF,0xFE,0xFF,0xFF,0xFF,/*"一",6*/

0xFF,0xFF,0xFE,0xFF,0xFE,0xFF,0xFD,0xFF,0xFB,0xFF,0xF7,0xFF,0xCF,0xFF,0x38,0x01,
0xDF,0xFF,0xEF,0xFF,0xF7,0xFF,0xFB,0xFF,0xF9,0xFF,0xFC,0xFF,0xFD,0xFF,0xFF,0xFF,/*"个",7*/

0xFD,0xFF,0xDD,0xFE,0xDB,0xEE,0xD7,0xEE,0x00,0x9D,0xD6,0x5D,0xD9,0x6B,0xFD,0x73,
0xDB,0x77,0xD7,0x6F,0x00,0x5F,0xCF,0x3F,0xD3,0x7F,0xD9,0xFF,0xDB,0xFF,0xFF,0xFF,/*"梦",8*/

0xEF,0x7F,0xEC,0xFD,0xE3,0xF1,0x00,0x7F,0xE7,0xE3,0xE9,0xFD,0xEF,0xFD,0xFF,0xDD,
0x80,0x65,0xAB,0x7D,0xAB,0x7D,0xAB,0x79,0xAB,0x7F,0x80,0x6F,0xFF,0xF3,0xFF,0xFF,/*"想",9*/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1*/                //这两行不要动改字时保留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1,j=0;
        uint X=0;
        //595c初始化
        Init595();
        //循环演示
        while(1)          //循环
        {
                for(j=0;j<10;j++)                                                                                        //更改j<10为j<5,可以加速
                {
                        for(i=1;i<17;i++)                                                                                 //一个for循环,分别选中16个列
                        {
                                WriteS(0xff,0xff);                                                                        //消影
                                Wei_154(i);                                                                                        //选中列数据
                                WriteS(HanZi[i*2-2+2*X],HanZi[i*2-1+2*X]);                        //显示内容
                                Wei_154(i);                                                                                        //再选中列数据
                                delay(7);                                                                                        //延时的时间就是显示的时间
                                G2=0;                                                                                                //打开列选
                        }
                }
                X++;                                                                                                    //显示左移
                if(X==8*((zishu+1)*2))                                                                                                    //左移到最后一个字--更改字时,8*n中的n的取值为:字符数+2(一个汉字=两个字符,字母数字为1个字符)
                        X=0;                                                                                                    //重头开始
        }
}

//初始化595
void Init595()
{
        SI=1;
        SCK=0;
        RCK=0;
}

void Write_byte595(uchar temp)                //写数据到595
{
        uchar i,data_=temp;
        G2=1;                                                        //关闭列选
        for(i=0;i<8;i++)                                //传值8位
        {
                if(data_&0x01==0x01)                //判断低位为1
                {
                        SI=1;                                        //数据脚就写入1
                }
                else                                                 //判断低位为0
                {
                        SI=0;                                        //数据脚写入0
                }
                //产生一个上升沿
                SCK=0;
                SCK=1;
                SCK=0;
                data_>>=1;                                        //将要写入的数据右移一位
        }
        RCK=0;//显示数据
        RCK=1;
        RCK=0;
}

//595写入一行的字节
void WriteS(uchar data1,uchar data2)
{
        Write_byte595(data2);                        //写入高8位数据
        Write_byte595(data1);                        //写入低8位数据                 一共是一行16个数据
}

//154位选驱动
void Wei_154(uchar W)
{
        G2=0;//使能
        switch(W)                //判断W的值,选中不同的列线
        {
                case 16:        //如果W=16
                {
                        A_=1;
                        B_=1;
                        C_=1;
                        D_=1;        //1111:选中第16列
                        break;
                }
                case 15:
                {
                        A_=0;
                        B_=1;
                        C_=1;
                        D_=1;        //1110:选中第15列
                        break;
                }
                case 14:
                {
                        A_=1;
                        B_=0;
                        C_=1;
                        D_=1;        //1101:选中第14列
                        break;
                }
                case 13:
                {
                        A_=0;
                        B_=0;
                        C_=1;
                        D_=1;        //1100:选中第13列
                        break;
                }
                case 12:
                {
                        A_=1;
                        B_=1;
                        C_=0;
                        D_=1;        //1011:选中第12列
                        break;
                }
                case 11:
                {
                        A_=0;
                        B_=1;
                        C_=0;
                        D_=1;        //1010:选中第11列
                        break;
                }
                case 10:
                {
                        A_=1;
                        B_=0;
                        C_=0;
                        D_=1;        //1001:选中第10列
                        break;
                }
                case 9:
                {
                        A_=0;
                        B_=0;
                        C_=0;
                        D_=1;        //1000:选中第9列
                        break;
                }
                case 8:
                {
                        A_=1;
                        B_=1;
                        C_=1;
                        D_=0;        //0111:选中第8列
                        break;
                }
                case 7:
                {
                        A_=0;
                        B_=1;
                        C_=1;
                        D_=0;        //0110:选中第7列
                        break;
                }
                case 6:
                {
                        A_=1;
                        B_=0;
                        C_=1;
                        D_=0;        //0101:选中第6列
                        break;
                }
                case 5:
                {
                        A_=0;
                        B_=0;
                        C_=1;
                        D_=0;        //0100:选中第5列
                        break;
                }
                case 4:
                {
                        A_=1;
                        B_=1;
                        C_=0;
                        D_=0;        //0011:选中第4列
                        break;
                }
                case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