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显示酒精浓度测试仪的仿真程序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9-05-31):
酒精传感器仿真中没有,其实就是传感器检测时相应的电阻值会变化,用滑动电位器代替就ok

数码管显示酒精测试仪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STC89C51单片机
3)    AD0809
4)    40脚IC座
5)    28脚IC座
6)    MQ-3酒精传感器
7)    103排阻
8)    0.56四位一体共阳数码管
9)    9012三极管*5
10)    2.2k电阻*6
11)    220欧姆电阻
12)    10k电阻
13)    10uf电容
14)    30pf电容*2
15)    12M晶振
16)    5mm红LED
17)    按键*3
18)    蜂鸣器
19)    自锁开关
20)    DC电源插口
21)    导线若干
22)    焊锡若干
23)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DC插头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定义P1口为Data_ADC0809

//管脚声明
sbit Feng = P3^0;                   //蜂鸣器
//ADC0809
sbit ST=P3^3;
sbit EOC=P3^4;
sbit OE=P3^2;
//按键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bit shan=0;                                   //闪烁标志位

//显示数组                0-9+F
uchar Data_[]={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1,0x3f};         //共阴显示数组
sbit Wei1 = P2^7;
sbit Wei2 = P2^6;
sbit Wei3 = P2^5;
sbit Wei4 = P2^4;                                 //四个数码管的位选端口
//函数声明
extern uchar ADC0809();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Data);
void delay(uint t);

//酒精含量变量
uchar temp=0;
//蜂鸣器变量
uchar FF=10;
//显示模式
uchar Mode=0;
uchar p;

void main()                                  //主函数
{
        TH0=0x3c;
        TL0=0xb0;//赋初值50ms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EA=1;//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打开允许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while(1)           //进入循环,括号内为1,所以程序进入循环就不会出来了,所以就叫死循环
        {
                //正常模式
                if(Mode==0)
                {
                        //读取AD值
                        temp=ADC0809();
                        for(p=0;p<30;p++)           //调用三十次显示函数
                        Display(0,temp);
                        //判断是否报警
                        if((shan==1)&&(temp>FF))   //闪烁变量为1时并且大于报警值
                        {
                                Feng=0;                                   //蜂鸣器响
                        }
                        if(shan==0)                                   //闪烁变量为0时
                        {
                                Feng=1;                                   //关闭蜂鸣器
                        }                                                                   //(闪烁变量shan受定时器控制,500ms取反一次,达到1秒响一下的效果)
                }
                //调整模式
                else
                {
                        Display(1,FF);                //显示报警值界面
                }
                //功能键
                if(Key3==0)                                   //设置键按下(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单片机IO口,当按键按下时,单片机的IO口就会检测到低电平)
                {
                        Feng=0;                                        //蜂鸣器响
                        delay(100);                                //延时去抖
                        while(Key3==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Mode==0)                        //正常模式
                                        Display(0,temp);//显示正常界面
                                else                                //设置报警值
                                        Display(1,FF);        //显示报警值界面
                        }
                        if(Mode==0)                                //如果是正常模式,按下设置键,就切换到设置模式
                                Mode=1;
                        else                                        //如果是设置模式,按下设置键,就切换到正常模式
                                Mode=0;
                        Feng=1;                                        //关闭蜂鸣器
                }
                //增加
                if(Key2==0&&Mode==1)                //加键按下
                {
                        Feng=0;                                        //蜂鸣器响
                        delay(100);
                        while(Key2==0)
                        {
                                        Display(1,FF);        //显示设置界面
                        }
                        FF++;                                        //报警值加
                        if(FF>=251)                                //最大加到250
                                FF=250;
                        Feng=1;                                        //关闭蜂鸣器
                }
                //减少
                if(Key1==0&&Mode==1)                //减按键按下,注释参考加按键注释
                {
                        Feng=0;
                        delay(100);
                        while(Key1==0)
                        {
                                        Display(1,FF);
                        }
                        FF--;
                        if(FF==0xff)                        //报警值减到小于0
                                FF=0;                                //最小值就是0
                        Feng=1;
                }
        }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_;
}
//延时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显示       X表示状态     Data表示数据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Data)
{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P0=0xff;                        //关闭显示

        //正常模式
        if(X==0)
        {
                P0=~Data_[11];         //显示0,也就是正常模式时,第一个位置显示0
        }
        //非正常
        else
        {
                P0=~Data_[10];         //设置模式,第一位显示字母F
        }
        Wei1=0;                                 //选中第一位,其他位关闭
        Wei2=1;
        Wei3=1;
        Wei4=1;
        delay(10);                         //延时
        Wei1=1;                                 //关闭所有位
        Wei2=1;
        Wei3=1;
        Wei4=1;

        P0=~Data_[Data/100]; //显示数值的百位,例如数据是123,除以100的商是1,这里显示的就是数字1
        Wei1=1;
        Wei2=0;                                 //选中第二位
        Wei3=1;
        Wei4=1;
        delay(10);                         //延时
        Wei1=1;                                 //关闭所有位
        Wei2=1;
        Wei3=1;
        Wei4=1;

        P0=~Data_[Data%100/10];//显示数值的十位,数值是123,取余的作用就是除以100后的余数,是23,23再除以10得到的商是2,这里显示的就是2
        Wei1=1;
        Wei2=1;
        Wei3=0;
        Wei4=1;
        delay(10);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P0=~Data_[Data%10];          //显示数值的个位,数值是123,取余10就是数值除以10的余数就是3,这里显示的就是3
        Wei1=1;
        Wei2=1;
        Wei3=1;
        Wei4=0;
        delay(10);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函数
{
        uchar m;
        TH0=0x3c;
        TL0=0xb0;//重新赋初值
        m++;          //定时器进入一次是50ms,m加一次
        if(m==10)  //加10次,也就是500ms
        {
                shan=~shan;          //控制shan变量取反,就是0变1,1变0
                m=0;                  //m清零
        }
}

网友A:
您好,为什么protuce仿真不出来?

网友A:
您好,急用啊,马上交课程设计了,请问为啥仿真不出来?

网友B(2019-11-22):
请问有p'c'b

楼主(2020-02-27):
引用 网友A:
您好,为什么protuce仿真不出来?

不好意思,一直没登录,可以仿真出来。

网友C(2020-05-09):
不能仿真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登录,可以仿真出来。

运行不了,运行后不显示数字

网友D(2021-06-10):
运行不了还需要怎么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