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代码没问题吧,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字符串,电脑怎么接收不到啊?

楼主(2019-05-31):
void usart1_receivedata(u8 usart1_buf[100])
{
        u8 *rev_buf=usart1_buf;
        u8 addr=0;     //地址偏移量
        u8 revice_ok=0;//接收完成标志
        u8 data;
  if(data=='\0')//接收完成
  {
                rev_buf[addr]='\0';
                addr=0;
                revice_ok=1;
  }
  else//正常接收
  {
                if(USART1->SR & 1<<5)
                        data=USART1->DR;//读取同时会清除标志
    rev_buf[addr++]=data;
  }
}

int main()
{
        u32 baud=115200;
        u8 temp,i;
        u8 usart1_buf[100]={0};
        beep_init();
        led_init();
        key_init();
        usart1_init(baud);
        while(1)
        {
                if(key_ass())
                {
                        USART1->DR='A';
                        while(!(USART1->SR & 1<<7)){}
                        USART1->DR='B';
                        while(!(USART1->SR & 1<<7)){}
                        USART1->DR='C';
                        while(!(USART1->SR & 1<<7)){}
                        USART1->DR='D';
                        while(!(USART1->SR & 1<<7)){}
                }
                usart1_receivedata(usart1_buf);
                if(strcmp((const char *)usart1_buf,"led2on")==0)
                        led2(0);
}
}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串口接收函数是否是中断函数,如果是,那么你的data只定义了一下,我并没有看到赋值的地方,但后面却对data进行判断,不是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