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WiFi LCD 温度传感器 更新频率能不能快一点 求帮助

楼主(2019-05-31):
用LCD显示GPS和温湿度信息,用WiFi将这些数据传到网络调试助手中。现在WiFi大概半分钟能传输一次,LCD显示的温度和GPS半分钟更新一次,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更新频率能不能快一点。

楼主:
int nmea_decode_test(void)
{
                double deg_lat;//转换成[degree].[degree]格式的纬度
                double deg_lon;//转换成[degree].[degree]格式的经度

    nmeaINFO info;          //GPS解码后得到的信息
    nmeaPARSER parser;      //解码时使用的数据结构
    uint8_t new_parse=0;    //是否有新的解码数据标志

    nmeaTIME beiJingTime;    //北京时间

                uint8_t ucStatus;
                char cStr [ 1000 ] ;
                char str_buff[100];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设置字体颜色及字体的背景颜色*/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 Wildfire STM32-F103");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  GPS module");

    /* 设置用于输出调试信息的函数 */
    nmea_property()->trace_func = &trace;
    nmea_property()->error_func = &error;
    nmea_property()->info_func = &gps_info;

    /* 初始化GPS数据结构 */
    nmea_zero_INFO(&info);
    nmea_parser_init(&parser);

    while(1)
    {

      if(GPS_HalfTransferEnd)     /* 接收到GPS_RBUFF_SIZE一半的数据 */
      {
        /* 进行nmea格式解码 */
        nmea_parse(&parser, (const char*)&gps_rbuff[0], HALF_GPS_RBUFF_SIZE, &info);

        GPS_HalfTransferEnd = 0;   //清空标志位
        new_parse = 1;             //设置解码消息标志
      }
      else if(GPS_TransferEnd)    /* 接收到另一半数据 */
      {

        nmea_parse(&parser, (const char*)&gps_rbuff[HALF_GPS_RBUFF_SIZE], HALF_GPS_RBUFF_SIZE, &info);

        GPS_TransferEnd = 0;
        new_parse =1;
      }

      if(new_parse )                //有新的解码消息
      {
        /* 对解码后的时间进行转换,转换成北京时间 */
        GMTconvert(&info.utc,&beiJingTime,8,1);

        /* 输出解码得到的信息 */
                                printf("\r\n时间%d-%02d-%02d,%d:%d:%d\r\n", beiJingTime.year+1900, beiJingTime.mon,beiJingTime.day,beiJingTime.hour,beiJingTime.min,beiJingTime.sec);
                                //info.lat lon中的格式为[degree][min].[sec/60],使用以下函数转换成[degree].[degree]格式

                                deg_lat = nmea_ndeg2degree(info.lat);
                                deg_lon = nmea_ndeg2degree(info.lon);

                                printf("\r\n纬度:%f,经度%f\r\n",deg_lat,deg_lon);
        printf("\r\n海拔高度:%f 米 ", info.elv);
        printf("\r\n速度:%f km/h ", info.speed);
        printf("\r\n航向:%f 度", info.direction);

                                printf("\r\n正在使用的GPS卫星:%d,可见GPS卫星:%d",info.satinfo.inuse,info.satinfo.inview);

                          printf("\r\n正在使用的北斗卫星:%d,可见北斗卫星:%d",info.BDsatinfo.inuse,info.BDsatinfo.inview);
                                printf("\r\nPDOP:%f,HDOP:%f,VDOP:%f",info.PDOP,info.HDOP,info.VDOP);

        /* 液晶输出 */

        /* 设置前景颜色(字体颜色)*/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5)," GPS Info:");

        /* 设置前景颜色(字体颜色)*/
        LCD_SetTextColor(WHITE);

        /* 显示时间日期 */
        sprintf(str_buff," Date:%4d/%02d/%02d ", beiJingTime.year+1900, beiJingTime.mon,beiJingTime.day);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6),str_buff);

                          sprintf(str_buff," Time:%02d:%02d:%02d", beiJingTime.hour,beiJingTime.min,beiJingTime.sec);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7),str_buff);

        /* 纬度 经度*/
        sprintf(str_buff," latitude :%.6f ", deg_lat);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8),str_buff);

        sprintf(str_buff," longitude :%.6f",deg_lon);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9),str_buff);

        /* 正在使用的卫星 可见的卫星*/
        sprintf(str_buff," GPS  Satellite in use :%2d ", info.satinfo.inuse);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0),str_buff);

                                sprintf(str_buff," GPS Satellite in view :%2d", info.satinfo.inview);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1),str_buff);

//        /* 正在使用的卫星 可见的卫星*/
//        sprintf(str_buff," BDS  Satellite in use :%2d ", info.BDsatinfo.inuse);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2),str_buff);
//
//       sprintf(str_buff," BDS Satellite in view :%2d", info.BDsatinfo.inview);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3),str_buff);

        /* 海拔高度 */
        sprintf(str_buff," Altitude:%4.2f m", info.elv);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2),str_buff);

        /* 速度 */
        sprintf(str_buff," speed:%4.2f km/h", info.speed);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3),str_buff);

        /* 航向 */
//        sprintf(str_buff," Track angle:%3.2f deg", info.direction);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4),str_buff);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声明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a1=DHT11_Data.humi_int;
                                        b1=DHT11_Data.humi_deci;
                                        c1=DHT11_Data.temp_int;
                                        d1=DHT11_Data.temp_deci;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WHITE ,BLACK);
                                        sprintf(dispBuff," humi:%d.%dRH  temp:%d.%dC",a1,b1,c1,d1);
                                        LCD_ClearLine(LINE(14));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4),dispBuff);  //14行显示英文字符串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

                                macESP8266_CH_ENABLE();

                                ESP8266_AT_Test ();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STA );

                                while ( ! ESP8266_JoinAP ( macUser_ESP8266_ApSsid, macUser_ESP8266_ApPwd ) );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DISABLE );

                                while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Single_ID_0 ) );

                                while ( ! ESP8266_UnvarnishSend () );

                                printf ( "\r\n配置 ESP8266 完毕\r\n" );

                                        if (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 SUCCESS )       //读取 DHT11 温湿度信息
                                        {
                                        sprintf ( cStr, "\r\n检测成功!\r\n\r\n湿度为%d.%d %RH ,温度为 %d.%d℃ \r\n经度是%f ,纬度是%f\r\n",
                                                                                DHT11_Data .humi_int, DHT11_Data .humi_deci, DHT11_Data .temp_int, DHT11_Data.temp_deci, deg_lat,deg_lon);

                                        }

                                        printf ( "%s", cStr );                  //打印读取 DHT11 温湿度信息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cStr, 0, Single_ID_0 );                       //发送 DHT11 温湿度信息和GPS信息到网络调试助手

                                        if ( ucTcpClosedFlag )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                                    //退出透传模式

                                                do ucStatu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                         //获取连接状态
                                                while ( ! ucStatus );

                                                if ( ucStatus == 4 )                                             //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
                                                {
                                                        printf ( "\r\n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r\n" );

                                                        while ( ! ESP8266_JoinAP ( macUser_ESP8266_ApSsid, macUser_ESP8266_ApPwd ) );

                                                        while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Single_ID_0 ) );

                                                        printf ( "\r\n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r\n" );

                                                }

                                                while ( ! ESP8266_UnvarnishSend () );

                                        }

                                }

                                                        new_parse = 0;
                                                }

                                        }
这是GPS解析数据、LCD显示GPS和温度、WiFi传输GPS和温度的程序。有了WiFi传输函数LCD更新显示GPS和温度信息的频率变慢了。

网友A:
你把所有while(!........);这些换个方式写,不然程序就死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所有while(!........);这些换个方式写,不然程序就死在这里了。

可以说下怎么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