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使用手机发送信息给Wifi模块控制51单片机点亮LED灯蜂鸣器(软件+app)

楼主(2019-05-31):
一、准备

之前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ESP8266模块和单片机互联的资料,但是看完都一头雾水,直到向买的店要了实例代码后,才完成这一功能。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单单看模块说明书就写出单片机中的相关代码不要太难。本帖仅用于临时使用却找不到方法,而不是探究原理的爱好者们。需要准备的模块有:ESP8266-01模块、USB转TTL模块、单片机开发板或单片机学习板、LED灯、蜂鸣器、杜邦线,其他的可以自己加。

二、串口调试ESP

   首先要用ESP8266模块和USB转TTL模块进行串口调试,看你的wifi模块是不是正常工作的。具体教程百度很多,我就不过多说明了。但是记得串口调试时候要把ESP8266的波特率改为9600,因为51单片机最大也就9600,而且试验证明用单片机发送指令去修改波特率会有问题,保险点还是串口调试就修改好。除了波特率,其他的可以在单片机程序中设置。

  上图是ESP8266-01的接脚说明,在官方给的资料里有。串口调试时候接线方法为:CH_PD和VCC接3.3伏接口(模块工作电压3.3V,过高容易烧坏),esp的TXD接口接转换模块的RXD,esp的RXD接TXD,也就是读接写,写接读。不要接反。GND接GND,串口调试不是烧录,不用接烧录用的口。而且自己烧录不熟练容易成板砖。

  接好后,电源指示灯亮,串口的驱动玩单片机的应该都装好了,打开串口调试软件sscom42,sscom其他版本也差不多。如果串口没接好或者驱动不正常,软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找到串口,找到就正常进入。然后点击软件的打开串口按钮,在“字符串输入框”输入:“AT”发送,返回“OK”,正常。然后输入“AT+RST”发送,重启。其他指令可以百度AT指令查看,或者在我的附件里有ESP8266的官方文件。
  测试后一定要记得把波特率在串口调试中修改了,发送“AT+CIOBAUD=9600”,返回OK后修改波特率成功。

三、接入单片机

  接入单片机的接线和串口大致一样。CH_PD和VCC接3.3V,CH_PD最好先串联一个10k电阻再接电源防止烧坏,如果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最好再接一个三端稳压降压模块,把5V输入,输出3.3V给wifi模块。在STC89C52RC单片机中,P3.0是RXD口,接Wifi模块的TXD口。P3.1是TXD口,接Wifi模块RXD口。记住度对写,写对读。(烧录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要把wifi模块接的P3.0和P3.1接线拔了,因为烧录用的模块接口也是P3.0和P3.1,烧录完再接上,不然会发现烧录软件没反应)

  接好了后,把LED灯和蜂鸣器也接好就行了。下面是程序。其中有几个点注意,接收到的数据是字符串,不能直接进行整数的判断,要转换或者判断字符再赋值整数。代码中可以设置端口号,这里是8080,。IP地址我没有改,是官方默认的192.168.4.1。下载一个手机的串口调试助手,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用E4A中文编码很适合初学者。选择TCP调试。连接小车的wifi,(wifi名字一般带ESP8266,也可以串口调试时候自己改)然后输入IP和端口,连接,发送字符“0”、“1”、“2”进行测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bit P11_LED =P1^1; //自己定义你的LED接口
sbit BUZZ = P2^3; //自己定义你的蜂鸣器接口

char Recive_table[20]="";  //接收缓冲,最大20个字节
char Recive_state = 0;   //接收完成标志
void WIFI_Init(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ms_delay(int t);
void LED(void);

int main (void)
{
        /********************功能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ms_delay(1000) ;
        WIFI_Init(); //wifi初始化
        /****************************************************/
        /**********************主循环************************/
        while(1)
        {
                ms_delay(10) ;
                if(Recive_state == 1)
                {
                        ES=0;  //清空接收标志位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接收到的字符串形式为+IPD,x,x:y
                        {
                            if((Recive_table[3]=='D')&&(Recive_table[6]==','))
                            {

                                    if(Recive_table[9]=='0')  //如果你发送的是“0”
                                    {
                                                P11_LED = 0;              //LED亮
                                            ms_delay (10);
                            BUZZ=0;               //蜂鸣器响一声
                                        ms_delay (10);
                            BUZZ=1;
                                                ms_delay (30);
                                                P11_LED = 1;              //LED灭
                                    }

                                        if(Recive_table[9]=='1')  //如果你发送的是“1”
                                    {
                                                P11_LED = 0;              //LED亮
                                            ms_delay (10);
                            BUZZ=0;               //蜂鸣器响两声
                                        ms_delay (10);
                            BUZZ=1;
                                                ms_delay (10);
                            BUZZ=0;
                                        ms_delay (10);
                            BUZZ=1;
                                                ms_delay (30);
                                                P11_LED = 1;              //LED灭
                                    }

                                        if(Recive_table[9]=='2')  //如果你发送的是“2”
                                    {
                                                P11_LED = 0;              //LED亮
                                            ms_delay (10);
                            BUZZ=0;               //蜂鸣器响三声
                                        ms_delay (10);
                            BUZZ=1;
                                                ms_delay (10);
                            BUZZ=0;
                                        ms_delay (10);
                            BUZZ=1;
                                                ms_delay (10);
                            BUZZ=0;
                                        ms_delay (10);
                            BUZZ=1;
                                                ms_delay (30);
                                                P11_LED = 1;              //LED灭
                                    }

                                }

                        }
                        memset(Recive_table,'\0',20);
                        Recive_state = 0;
                        ES=1;  //打开接收标志位
                }
        }
        /****************************************************/

}

/******************************************************************
函 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功 能: 串口中断函数,将收到的字符存到Recive_table[]数组中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i=0;  //因为是一位一位接收,所以用static
        if(RI==1)
        {
                ES = 0;
                RI=0;
                Recive_table[i]=SBUF;
                i++;
                if((Recive_table[i-1] == '\n'))
                {
                        Recive_table[i]='\0';
                        i=0;
                        Recive_state = 1;
                }
                ES = 1;
        }
        else
        TI = 0;
}

/******************************************************************
函 数: void Uart_Init(void)
功 能: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这个不会,上网百度)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
函 数: void ms_delay(int t)
功 能: 毫秒级延时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s_delay(int t)
{
        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
函 数: void LED(void)
功 能: 发送完命令后显示用的函数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ED(void)
{
        P2 = 0;
        ms_delay(100);
        P2 = 0xff;
        ms_delay(100);
}

/******************************************************************
函 数: void WIFI_Init(void)
功 能: wifi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IFI_Init(void)
{
        ES = 0;
        TI = 1;
        printf("AT+RST\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WMODE=3\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MUX=1\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 设置端口号8080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OBAUD=9600\r\n");   // 设置与单片机一致的波特率
        LED();
        ms_delay(1000) ;
        while(!TI);
        TI = 0;
        ES = 1;

AT指令集内容太多无法直接贴出来,只好放在附件里面了:
ESP8266模块AT指令+

网友A:
请问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在利用ESP8266收发送数据的时候,只要程序从中断接受完数据,就从main函数的开头执行,而不从进入中断的地方开始?

网友B:
请问这个app点连接/监听,怎么知道连上了呢?

网友B:
那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发0,单片机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2019-11-14):
下载了,文件夹里没有程序,后来在网页上找到了

网友D(2019-12-26):
请问1、大佬有没有ESP8266收发数据掉包的情况,不知是模块的问题还是程序写的有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呀。2、收发数据还没有接收就接收成功了

网友E(2020-05-22):
围观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F:
这个经过测试单片机这边的程序可以使用的,就是用APP控制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太灵敏,有时候要点击APP上的开或者关按键多次才能够正确的执行亮灭LED的了

网友G(2020-06-23):
看一下效果

网友H:
这个不错的思路!家电都可以手机WIFI控制了!

网友I:
真不错的思路

网友J:
真不错的思路,路过顶一下!

网友K:
谢谢分享 下载有空做一个

网友L(2020-07-25):
请问楼主,苹果手机可以吗?我按照您的教程一步一步来,8266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到电脑后,苹果手机可以正常连接wifi与串口,但是8266连接到单片机后,苹果手机只能连接wifi,连接串口时显示连接失败。

网友K:
楼主请教下 你这是通过路 手机APP 路邮器 8266 单片机控制电路 是吗  其中路邮器那块怎么设置 能讲一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经过测试单片机这边的程序可以使用的,就是用APP控制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太灵敏,有时候要点击APP上的开 ...

你好 你做的是直接app和esp8266直接连吗?中间有通过路由器没 还有app上面二项是怎么设置的 求指点啊 搞了好久app里二项tcp那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app点连接/监听,怎么知道连上了呢?

你是看那里说连上了

网友M(2020-10-18):
软件:TCP连接。楼主做的和我相同可以参考我的
,

网友N(2021-01-29):
用app控制不太灵敏,需要发送好几次数据才能打开或关闭,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O:
打扰,请问为什么下载后没有程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文件夹里没有程序

我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您解决了吗

网友P(2021-05-05):
没有单片机程序在里面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没有单片机程序在里面啊

单片机C语言程序有198行,不用下载 直接在网页上复制即可

网友H:
没有APP的源程序,只有APK。

网友R:
打卡,以后好找到!感谢分享!

网友S:
感谢,正需要呢,下来学习下。

网友T:
下载了app文件压缩档 7z格式要用什么软件打开?那位朋友能发给我一份解压好的啊?感谢先

网友U:
这个压缩包里面怎么没有51单片机的程序啊

网友V(2021-06-10):
引用 网友U:
这个压缩包里面怎么没有51单片机的程序啊

看28#已经回答了

网友W:
多谢大佬分享技术

网友X:
先收藏,刚刚开始学习,后边一定用的到。谢谢

网友Y(2022-03-15):
楼主很详细的介绍。多谢了

网友Z(2022-07-06):
ESP8266 的 默认 baud 不是115200吗?  用9600 可以调试?

网友AA(2023-02-16):
解决了入门的第一步,终于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