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写的交通信号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SECOND1        EQU                30H                                        ;东西路口计时寄存器
SECOND2        EQU                31H                                        ;南北路口计时寄存器
DBUF        EQU                40H                                        ;显示码缓冲区1
TEMP        EQU                44H                                        ;显示码缓冲区2
LED_G1        BIT                P2.1                                ;东西路口绿灯
LED_Y1        BIT                P2.2                                ;东西路口黄灯
LED_R1        BIT                P2.3                                ;东西路口红灯
LED_G2        BIT                P2.4                                ;南北路口绿灯
LED_Y2        BIT                P2.5                                ;南北路口黄灯
LED_R2        BIT                P2.6                                ;南北路口红灯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TMOD,#01H                        ;置T0为工作方式1
                MOV                TH0,#3CH                        ;置T0定时初值50ms
                MOV                TL0,#0B0H
                CLR                TF0
                SETB        TR0                                        ;启动T0
                CLR                A
                MOV                P1,A                                ;关闭不相关的LED
;***************************************************
LOOP:        MOV                R2,#20                                ;置1s计数初值,50ms*20=1s
                MOV                R3,#20                                ;红灯亮20s
                MOV                SECOND1,#25                        ;东西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5s
                MOV                SECOND2,#25                        ;南北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5s
                LCALL        DISPLAY
                LCALL        STATE1                                ;调用状态1
WAIT1:        JNB                TF0,WAIT1                        ;查询50ms到否
                CLR                TF0
                MOV                TH0,#3CH                        ;恢复T0定时初值50ms
                MOV                TL0,#0B0H
                DJNZ        R2,WAIT1                        ;判断1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1
                MOV                R2,#20                                ;置50ms计数初值
                DEC                SECOND1                                ;东西路口显示时间减1s
                DEC                SECOND2                                ;南北路口显示时间减1s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1                        ;状态1维持20s
;*******************************************
                MOV                R2,#5                                ;置50ms计数初值        5*4=20
                MOV                R3,#3                                ;绿灯闪3s
                MOV                R4,#4                                ;闪烁间隔200ms
                MOV                SECOND1,#5                        ;东西路口计时显示初值5s
                MOV                SECOND2,#5                        ;南北路口计时显示初值5s
                LCALL        DISPLAY
WAIT2:        LCALL        STATE2                                ;调用状态2
                JNB                TF0,WAIT2                        ;查询50ms到否
                CLR                TF0
                MOV                TH0,#3CH                        ;恢复T0定时初值50ms
                MOV                TL0,#0B0H
                DJNZ        R4,WAIT2                        ;判断200m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2
                CPL                LED_G1                                ;东西绿灯闪
                MOV                R4,#4                                ;闪烁间隔200ms
                DJNZ        R2,WAIT2                        ;判1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2
                MOV                R2,#5                                ;置50ms计数初值
                DEC                SECOND1                                ;东西路口显示时间减1s
                DEC                SECOND2                                ;南北路口显示时间减1s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2                        ;状态2维持3s
;****************************************
                MOV                R2,#20                                ;置50ms计数初值
                MOV                R3,#2                                ;黄灯闪2s
                MOV                SECOND1,#2                        ;东西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s
                MOV                SECOND2,#2                        ;南北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s
                LCALL        DISPLAY
WAIT3:        LCALL        STATE3                                ;调用状态3
                JNB                TF0,WAIT3                        ;查询100ms到否
                CLR                TF0
                MOV                TH0,#3CH                        ;恢复T0定时初值100ms
                MOV                TL0,#0B0H
                DJNZ        R2,WAIT3                        ;判断1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3
                MOV                R2,#20                                ;置100ms计数初值
                DEC                SECOND1                                ;东西路口显示时间减1s
                DEC                SECOND2                                ;南北路口显示时间减1s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3                        ;状态3维持2s
;*******************************************
                MOV                R2,#20                                ;置50ms计数初值
                MOV                R3,#20                                ;红灯闪20s
                MOV                SECOND1,#25                        ;东西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5s
                MOV                SECOND2,#25                        ;南北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5s
                LCALL        DISPLAY
WAIT4:        LCALL        STATE4                                ;调用状态4
                JNB                TF0,WAIT4                        ;查询100ms到否
                CLR                TF0
                MOV                TH0,#3CH                        ;恢复T0定时初值100ms
                MOV                TL0,#0B0H
                DJNZ        R2,WAIT4                        ;判断1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4
                MOV                R2,#20                                ;置100ms计数初值
                DEC                SECOND1                                ;东西路口显示时间减1s
                DEC                SECOND2                                ;南北路口显示时间减1s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4                        ;状态4维持20s
;*******************************************
                MOV                R2,#5                                ;置50ms计数初值
                MOV                R4,#4                                ;红灯闪20ms
                MOV                R3,#3                                ;绿灯闪3s
                MOV                SECOND1,#5                        ;东西路口计时显示初值5s
                MOV                SECOND2,#5                        ;南北路口计时显示初值5s
                LCALL        DISPLAY
WAIT5:        LCALL        STATE5                                ;调用状态5
                JNB                TF0,WAIT5                        ;查询100ms到否
                CLR                TF0
                MOV                TH0,#3CH                        ;恢复T0定时初值100ms
                MOV                TL0,#0B0H
                DJNZ        R4,WAIT5                        ;判断200m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5
                CPL                LED_G2                                ;南北绿灯闪
                MOV                R4,#4                                ;闪烁200ms
                DJNZ        R2,WAIT5                        ;判断1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5
                MOV                R2,#5                                ;置100ms计数初值
                DEC                SECOND1                                ;东西路口显示时间减1s
                DEC                SECOND2                                ;南北路口显示时间减1s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5                        ;状态5维持3s
;****************************************
                MOV                R2,#20                                ;置50ms计数初值
                MOV                R3,#2                                ;红灯闪2s
                MOV                SECOND1,#2                        ;东西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s
                MOV                SECOND2,#2                        ;南北路口计时显示初值2s
                LCALL        DISPLAY
                WAIT6:        LCALL        STATE6                ;调用状态6
                JNB                TF0,WAIT6                        ;查询100ms到否
                CLR                TF0
                MOV                TH0,#3CH                        ;恢复T0定时初值100ms
                MOV                TL0,#0B0H
                DJNZ        R2,WAIT6                        ;判断1s到否?未到继续状态6
                MOV                R2,#20                                ;置100ms计数初值
                DEC                SECOND1                                ;东西路口显示时间减1s
                DEC                SECOND2                                ;南北路口显示时间减1s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6                        ;状态6维持2s
                LJMP        LOOP                                ;大循环
;**********************************************
STATE1:                                                                ;状态1
                SETB        LED_G1                                ;东西路口绿灯亮
                CLR                LED_Y1
                CLR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Y2
                SETB        LED_R2                                ;南北路口红灯亮
                RET
STATE2:                                                                ;状态2
                CLR                LED_Y1
                CLR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Y2
                SETB        LED_R2                                ;南北路口红灯亮
                RET
STATE3:                                                                ;状态3
                CLR                LED_G1
                CLR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Y2
                SETB        LED_R2                                ;南北路口红灯亮
                SETB        LED_Y1                                ;东西路口绿灯亮
                RET
STATE4:                                                                ;状态4
                CLR                LED_G1
                CLR                LED_Y1
                SETB        LED_R1                                ;东西路口红灯亮
                SETB        LED_G2                                ;南北路口绿灯亮
                CLR                LED_Y2
                CLR                LED_R2
                RET
STATE5:                                                                ;状态5
                CLR                LED_G1
                CLR                LED_Y1
                SETB        LED_R1                                ;东西路口红灯亮
                CLR                LED_Y2
                CLR                LED_R2
                RET
STATE6:                                                                ;状态6
                CLR                LED_G1
                CLR                LED_Y1
                SETB        LED_R1                                ;东西路口红灯亮
                CLR                LED_G2
                CLR                LED_R2
                SETB        LED_Y2                                ;南北路口红灯亮
                RET
DISPLAY:                                                        ;数码显示
                MOV                A,SECOND1                        ;东西路口计时寄存器
                MOV                B,#10                                ;16进制数拆成两个10进制数
                DIV                AB
                MOV                DBUF+3,A
                MOV                A,B
                MOV                DBUF+2,A
                MOV                A,SECOND2                        ;南北路口计时寄存器
                MOV                B,#10                                ;16进制数拆成两个10进制数
                DIV                AB
                MOV                DBUF+1,A
                MOV                A,B
                MOV                DBUF,A
                MOV                R0,#DBUF
                MOV                R1,#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