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外传感器工作原理是什么?有障碍物就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9-05-31):
请问这个E18-D80NK红外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有障碍物的时候就输出低电平呢?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像是红外传感器,要是红外要有两个对射,看接线你像是接近传感器,只对金属有作用

网友B:
这是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一体的红外传感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红外发射管发射红外光,当有物体在传感器前面时,物体就会反射红外光,反射的红外光被接收管接收,接通三极管,输出低电平。

网友C:
说到底就是设备发出信号,如有障碍物,会反社回信号的,如果接收到反射的信号证明有物体

网友D: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红外对管,一个红外管发出红外光,如果照射到深色物体上,红外光被吸收,另一个红外管收不到红外光则输出低电平;如果红外光照射到浅色物体上,红外光会被反射,那么接收管就能收到红外光,输出高电平;你的图中的装置是把两个关系集成在一块了,但原理就是我刚说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红外发射和红外接收一体的红外传感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红外发射管发射红外光,当有物体在传感器前面时 ...

好的谢谢

网友E:
男洗手间小便池自动冲水用的就是这个。感应到有物体在设定范围内就触发

网友F:
1、问:这是数字传感器还是模拟传感器?
   答:这是NPN型光电开关;输出状态是0,1,即数字电路中的高电平和低电平。
2、问:检测到目标物体是什么电平输出?
   答:检测到目标是低电平输出,正常状态是高电平输出;
3、问:能否接到单片机IO口上?
   答:输出外加一个上拉电阻即可连接到IO口上。
4、问:上拉电阻阻值为多少?    答: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1K左右;

工作电压 5V  工作电流 10-15mA 驱动电流 100mA  感应距离3~80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红外对管,一个红外管发出红外光,如果照射到深色物体上,红外光被吸收,另一个红外管收不 ...

可是我的是模拟车流量的,那如果是白色的车不就检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