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反向器”是什么工作原理?用51单片机怎么编程呢(附实物图和电路图)

楼主(2019-05-31):
“舵机反向器”的作用让舵机摇臂向反摆动,比如输入是0~90度(t=1~2ms, T=20ms),输出就是90~0度(t=2~1ms, T=20ms); 如果输入30度,输出就是60度。0~135度或0~180度同理。

注:市场上普通的遥控器t=1~2ms,T=20ms(90度),单片机可以做到t=0.5~2.5ms,T=20ms(180度)
……
实物图,和一角钱差不多大小。
电路图,输入信号经过三级管 电平反向,然后经过一个小IC处理,t时间大小就反向了,真的很神奇哦!
请问大侠和老师们:这是什么原理呢?如何用51单片机来编程?谢谢!

网友A:
我不确定是否理解正确,如果你画的那个波形图是输入的话,那么输出就应该是与它相反的波形。实现方法就是使用定时器,定时周期20ms,检测输入,有输入时,开启定时器,同时输出和输入反向(也就是如果输入为高,输出就为低)。随时检测输入,当输入为低时,让输出为高,20ms定时到时,让输出为低,关定时器,一个周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是否理解正确,如果你画的那个波形图是输入的话,那么输出就应该是与它相反的波形。实现方法就是使 ...

你好!因为是第一次发帖子,很多规矩不懂,以为帖子没有发出来,所以没及时回复,不好意思。
您说的输入信号需要使用计时器,让我很受启发,谢谢!
在反向上,是t的时间取反,不是电平取反,比如90度信号:输入t=1ms,输出t=2ms,如果输入t=1.2ms,输出就是1.8ms(T=20ms周期不变)。

网友B(2020-05-01):
提供代码学习一下呗

网友C(2021-01-31):
上面IC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