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串行数码管时钟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01):
分享给大家 简要:本文主要内容是用8051系列和74HC595构成的的数字钟的电路设计。
一、硬件设计
利用8951的端口进行控制74HC595的RCK,SCK和/G脚,控制显示部分的内容。为了节约89X51的端口,采用两片74HC595级联的方式,一片595控制八位数码管的段码端,一片595控制八位数码管的片选端,因此我们在选不同位数码管的同时,加以输入不一样的内容,这样我们采用动态显示的方法,可以利用八位数码管进行时钟显示的目的。因为595采用级联的方式,我们在给595数据的时候,应该先进行后联一片595的数据传输。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采用第一片进行位选的控制,然后级联的一片595进行段码的输出。那么我们在向两片595采用数据传输的时候,就应该先进行数据显示的传输,而不是进行位选数据的传输。总之,我们要根据两片595的硬件设计不一样,在软件控制部分做好软件部分的设计。

图中共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单片控制部分,数据传输显示部分和按键调整部分。
单片控制部分核心器件由8051系列构成,外围部分这里不给出。
数据传输显示部分又由两片74HC595和两个四位的数码管组成。
按键调整部分主要是三个按键,对秒,分,小时的校准和调节。

二、软件部分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tcount;
unsigned char m;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hour;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disbuf[8]={0,0,0,0,0,0,0,0};

//数据传输//
void sdata(void)
{unsigned char b,c,num;

         if(b==0)
        {
          b++;
        num=segbit[m];
          for(c=0;c<8;c++)
                  {P3_2=0;
                   P3_3=num&0x80;
                   num<<=1;
                   P3_2=1;
           }

        }

        if(b==1)

        {
            b--;
          if(m==2||m==5)
          {num=0xbf;}
          else
           {num=fseg[disbuf[m]];}

                 for(c=0;c<8;c++)
                   {  P3_2=0;
                         P3_3=num&0x80;
                         num<<=1;
                         P3_2=1;
                   }

        }
             m++;
             if(m==8)
                 {m=0;
                     }
}
//数据传输//

//延时单位//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h)
  {        while(h--);
  }
  //延时单位//

//数据输出//
void out(void)
{P3_4=0;
  delay(50);
  P3_4=1;
}
//数据输出//

  //按键控制//
  void bcon(void)
   {if(P3_5==0)
     {delay(100);
           if(P3_5==0)
            {second=0;
                  while(P3_5==0);

                }
         }
         disbuf[0]=second%10;
        disbuf[1]=second/10;

        if(P3_6==0)
     {delay(100);
           if(P3_6==0)
            {minute++;
                  while(P3_6==0);
                  if(minute==60)
                   {minute=0;
                   }
                }
         }
        disbuf[3]=minute%10;
        disbuf[4]=minute/10;

         if(P3_7==0)
     {delay(100);
           if(P3_7==0)
            {hour++;
                  while(P3_7==0);
                   if(hour==24)
                    {hour=0;
                        }
                }
         }

        disbuf[6]=hour%10;
        disbuf[7]=hour/10;

        disbuf[0]=second%10;
        disbuf[1]=second/10;
        disbuf[3]=minute%10;
        disbuf[4]=minute/10;
        disbuf[6]=hour%10;
        disbuf[7]=hour/10;

   }
   //键盘控制//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while(1)
  {
   bcon();

五、小结
本文主要利用74HC595芯片构成数字显示的一个例子,在硬件设计和软件控制部分,只要二者互相结合,可以得到不同的电路,效果也可以不一样,这主要给读者自己去发挥。

网友A:
新手,刚好想实现595的时钟电路软件,下来学习

网友B:
请教一下,595写数据的时候是写最后一片再倒回来吗?

网友C:
请教一下,595写数据的时候是写最后一片再倒回来吗

网友D(2019-12-27):
值得参考

网友E(2020-04-13):
有汇编版的吗

网友F(2021-11-02):
某一个宝上的都没有C51的程序, 刚好又买了595模块,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G(2022-11-13):
驱动数码管还是7219比较方便好用,但595有价格优势,线路布局也方便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