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自行车测速测距程序

楼主(2019-06-01):
程序仿真图hex文件打包一起,把程序复制粘贴到keil就行了,以前调试了几次完了具体是哪个HEX文件你们都试试,自己弄最好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ar1602.h>
#define CIRCLE  2.0   //宏定义 车轮的周长(这个要根据实际的车轮进行设置)
sbit Signal = P1^0;   //这里的Signal表示的是霍尔传感器的信号引脚
int m_second=0; //定义变量m_second,用来记录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loat speed=0.0 ;  //定义速度变量
float length=0.0 ;//定义路程变量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函数
        TMOD = 0x01; //打开定时器0,并设定其工作方式为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10000)/ 256;
        TL0=(65536-1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10ms中断一次
        EA = 1;   //允许总中断
        ET0 = 1;   //允许定时器0终端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大循环
{
    while(Signal); //等待霍尔传感器信号线拉低;
        speed = CIRCLE *1000/ m_second ; //计算速度。
        m_second = 0;   //计时清零
        length+=CIRCLE ; //路程加一个车轮周期
                        //第一行,显示速度
        lcd_pos(0x00);  //设定液晶的写入位置为第一行第一格
        lcd_wdat('S');
        lcd_wdat('p');
        lcd_wdat('e');
        lcd_wdat('e');
        lcd_wdat('d');
        lcd_wdat(':');
        lcd_wdat((int)speed/10+0x30);        //显示速度的整数部分
        lcd_wdat((int)speed%10+0x30);
        lcd_wdat('.');
        lcd_wdat((int)(speed*10)%10+0x30 );        //显示速度的小数第一位
        lcd_wdat('m');
        lcd_wdat('/');
        lcd_wdat('s');

                        //第二行,显示里程
        lcd_pos(0x40);  //设定液晶的写入位置为第二行第一格
        lcd_wdat('L');
        lcd_wdat('e');
        lcd_wdat('n');
        lcd_wdat('g');
        lcd_wdat('t');
        lcd_wdat('h');
        lcd_wdat(':');
        lcd_wdat((int)length /10000+0x30);    //显示里程的万位;
        lcd_wdat((int)length %10000/1000+0x30);//显示里程的千位;
        lcd_wdat((int)length %1000/100+0x30);    //显示里程的百位;
        lcd_wdat((int)length %100/10+0x30);    //显示里程的十位;
        lcd_wdat((int)length %10+0x30);    //显示里程的个位;
        lcd_wdat('m');
        while(!Signal);
}

}
void  timer0_intt()  interrupt 1   //
{
        TH0=(65536-10000)/ 256;
        TL0=(65536-1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10ms中断一次
        m_second += 10;  //因为中断每10毫秒一次,所以这里每次加1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ar1602.h>

/*****************************************************************************
函数功能:LCD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ms
出口参数: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5; i++);
                }
}

/*****************************************************************************
函数功能:测试LCD忙碌状态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result
*****************************************************************************/
static bit lcd_bz()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delay(5);
        result = (bit)(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写指令数据到LCD子程序
入口参数:cmd
出口参数:
*****************************************************************************/
static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_bz()); //判断LCD是否忙碌
                rs = 0;
                rw = 0;
                ep = 0;
                delay(5);
                P0 = cmd;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
函数功能:设定显示位置子程序
入口参数:pos
出口参数: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
函数功能:写入显示数据到LCD子程序
入口参数:dat
出口参数: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bz()); //判断LCD是否忙碌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delay(100);
        lcd_wcmd(0x0c);
        delay(100);
        lcd_wcmd(0x06);
        delay(100);
        lcd_wcmd(0x01);
        delay(100);
}
/*****************************************************************************
函数功能:LCD写入一个整形数据
入口参数:int x
*****************************************************************************/
void  lcd_write_int(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x1,x2,x3,x4,x5;
        x1 = x/10000;
        x2=x%10000/1000;
        x3=x%1000/100;
        x4=x%100/10;
        x5=x%10;
        lcd_wdat(x1+0x30);
        lcd_wdat(x2+0x30);
        lcd_wdat(x3+0x30);
        lcd_wdat(x4+0x30);
        lcd_wdat(x5+0x30);
}
#ifndef __STAR1602_H__
#define __STAR1602_H__

sbit rs= P2^6;      //
sbit rw = P2^5;  //
sbit ep = P2^7;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设定液晶的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液晶写入字符
void  lcd_write_int(unsigned int x);     //液晶显示一个整形变量

楼主:
p1.0为霍尔传感器的输入口,我不会霍尔仿真,用的一个正弦信号代替

网友A:
什么原理?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20-08-05):
引用 楼主:
p1.0为霍尔传感器的输入口,我不会霍尔仿真,用的一个正弦信号代替

1602头文件keil编译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p1.0为霍尔传感器的输入口,我不会霍尔仿真,用的一个正弦信号代替

为什么我的仿真LCD上什么都没有
hex用的是文件里的44,器件连接都一致

网友C(2020-11-30):
头文件  是52?

网友D(2023-11-17):
没有仿真,运行不了

网友E:
没有看到包的文件,传不上吗?跟群主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