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定义没怎么看懂,H,M,L没懂什么意思,还有就是为什么要乘100000,100...

楼主(2019-06-01):
void READS()
{
        uchar Mileage_H,Mileage_M,Mileage_L;
        delay(10);
        RADIUS=read_add(0x01);
        delay(10);
        SAFE_SPEED=read_add(0x02);

        delay(10);
        Mileage_H=read_add(0x03);
        delay(10);
        Mileage_M=read_add(0x04);
        delay(10);
        Mileage_L=read_add(0x05);

        Mileage=Mileage_H*100000+Mileage_M*1000+Mileage_L*10;
}

//写初值
void SETS()
{
        delay(10);
        write_add(0x01,RADIUS);
        delay(10);
        write_add(0x02,SAFE_SPEED);

/*        Mileage_H=Mileage/10000;                         //123.4560
        Mileage_M=Mileage%10000/100;
        Mileage_L=Mileage%10000%100;          */
        delay(10);
        write_add(0x03,Mileage/100000);
        delay(10);
        write_add(0x04,Mileage%100000/1000);
        delay(10);
        write_add(0x05,Mileage%100000%1000/10);
}
我是一个单片机小白,希望各位大佬相助一下,

网友A:
程序不全。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做,可能和读取的位数有关,每次只能read_add两个字符。按照你给的代码。uchar应该是unsigned char类型。范围为0~255的整数。而Mileage最大值应该是一个6-7位数以上的数,超出了unsigned char范围。因此,Mileage_H表示第6位以上的数,Mileage_M表示第4位第5位,Mileage_L表示第2位第3位。

网友B:
从void SETS()可以看出,这是个用整形数据来处理浮点类型数据的函数, Mileage=Mileage_H*100000+Mileage_M*1000+Mileage_L*10;Mileage是最终浮点数据值用整形存储的变量值,Mileage_H*100000是高位扩大100000倍作为记录单元,其它*1000同理

网友C:
你这个估计是把数据存在EEPROM中的,乘100000是为了变成整数,好把每一位数值取出来单独保存。

网友D:
H、M、L是高中低三个位段的数,乘100000,1000,10是分别扩大这么多倍的和赋值给Mileage。为什么要乘因为把原来的数分开时缩小了这么多的倍,恢复自然要再乘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全。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做,可能和读取的位数有关,每次只能read_add两个字符。按照你给的代码。uchar ...

那我可以把全部程序发给你看一下吗  就这里不怎么懂什么意思   你的评论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好像有什么24小时评分限制   我明天再给评分  谢谢了  希望能回复一下   实在是单片机小白  想学习一下 很多不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把全部程序发给你看一下吗  就这里不怎么懂什么意思   你的评论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好像有什么24 ...

可以,不过要晚上才有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晚上才有时间了。
#include<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Data.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T24C02.h"

sbit COUNT_IN=P3^2;                          //脉冲输入端口

//定义1602相关管脚
sbit rs=P1^4;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     L:指令
sbit en=P1^0;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键盘定义
sbit K1=P3^4;        //设置时间
sbit K3=P3^6;        //减按键
sbit K2=P3^5;        //加按键
sbit K4=P3^7;        //设置半径安全距离
sbit BEEP=P3^0;           //蜂鸣器外接端口

uint count;
unsigned long Velocity,Mileage;

uchar code tab1[]={"  /  /     :    "};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星期
uchar code tab2[]={"  0.000km 00    "};        //里程 速度
uchar code tab3[]={"Wheel Radius  cm"};           // 半径
uchar code tab4[]={"Safe Speed  km/h"};                // 安全速度
uchar code tab5[]={"Sec :           "};           //         在按键设置的时候会显示秒

uchar Display_Buff[30];                                   //显示

uchar Mode=0;
uchar bike_set=0;
uchar a;
char RADIUS,SAFE_SPEED;
bit LED_SEC;
uchar before_sec;

//自定义字符RAM
uchar code num[]={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1
                                         0x1f,0x01,0x01,0x1f,0x10,0x10,0x1f,0x00,//2
                                            0x1f,0x01,0x01,0x1f,0x01,0x01,0x1f,0x00,//3
                                                0x11,0x11,0x11,0x1f,0x01,0x01,0x01,0x00,//4
                                            0x1f,0x10,0x10,0x1f,0x01,0x01,0x1f,0x00,//5
                                            0x1f,0x10,0x10,0x1f,0x11,0x11,0x1f,0x00,//6
                                    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7           显示星期  依次为周一到周日
};
void READS();
void SET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init()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50ms
        TL0=0xb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把寄存器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把寄存器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_Str(uchar *Str)
{
    uchar i = 0;

    while (Str[i])
    {
        write_1602dat(Str[i++]);
    }
}
//自定义字符集
void Lcd_ram()                 //         液晶写数据。
{
uchar i,j,k=0;
uchar temp=0x40;//设定CGRAM地址指令01000000(DB5~DB0含义)
for(i=0;i<7;i++)  //自定义7个字符
{
           for(j=0;j<8;j++)
           {
            write_1602com(temp+j);
            write_1602dat(num[k]); //分别写入CGRAM的字模
            k++;
           }
           temp=temp+8;
        }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ram();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8位数据工作模式,2行,5×7
        write_1602com(0x0c);//整体显示、开光标、不闪烁
        write_1602com(0x06);//设定输入方式屏不移位
        write_1602com(0x01);//清除屏幕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

void display()                                                                  //液晶显示部分
{
        if(Mode==0&&bike_set==0)
        {
                //读时间
                        Ds1302_Read_Time();
                        //显示时间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显示设置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if(before_sec!=time_buf1[6])
                        {
                                before_sec=time_buf1[6];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LED_SEC=1;
                        }
                        if(LED_SEC==0)
                        {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
                        }

                        write_1602com(0x80+0x40);
                        if(Mileage/10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if(Mileage%1000000/1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SETS();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sprintf(Display_Buff, "%dC", Temperature);
            write_1602_Str(Display_Buff);
        }
        else if(Mode!=0)
        {
                switch(Mode)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5[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else if(bike_set!=0)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3[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4[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车轮半径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安全速度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

void KEY()
{
        if(bike_set==0&&K1==0)                //按键部分与蜂鸣器
        {
                delay(20);
                if(bike_set==0&&K1==0)
                {
                        BEEP=0;
                        delay(50);
                        BEEP=1;
                        Mode++;
                        display();
                        if(Mode>=8)
                        {
                                Mode=0;
                                Ds1302_Write_Time();
                        }
                }
                while(bike_set==0&&K1==0);
        }
        if(K4==0&&Mode==0)
        {
                delay(20);
                if(K4==0&&Mode==0)
                {
                        BEEP=0;
                        delay(50);
                        BEEP=1;
                        bike_set++;
                        display();
                        if(bike_set>=3)
                        {
                                bike_set=0;
                                SETS();
                        }
                }
                while(Mode==0&&K4==0);
        }

        //+
        if(K2==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2==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0;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13)
                                                time_buf1[2]=1;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1)
                                                time_buf1[3]=1;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4)
                                                time_buf1[4]=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60)
                                                time_buf1[5]=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60)
                                                time_buf1[6]=0;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8)
                                                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71)
                                        RADIUS=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100)
                                        SAFE_SPEED=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2==0);
        }

        //-
        if(K3==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0)
                                                time_buf1[1]=99;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0)
                                                time_buf1[2]=12;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0)
                                                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0)
                                                time_buf1[4]=23;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0)
                                                time_buf1[5]=59;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0)
                                                time_buf1[6]=59;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1)
                                                time_buf1[7]=7;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0)
                                        RADIUS=7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0)
                                        SAFE_SPEED=99;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3==0);
        }
        if(K2==0&&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Mileage=0;
                SETS();
                while(K2==0&&K3==0);
        }
}
void BJ_SAFE()
{
        if(Velocity>SAFE_SPEED)
        {
                BEEP=0;                                                                 //蜂鸣器响
        }
        else
        {
                BEEP=1;                                                                  //蜂鸣器不响
        }
}

void main()
{
        //初始化
        Ds1302_Init();
        lcd_init();
        initeeprom();
        //读取初始参数
        READS();
        //定时器初始化
//        InitTimer0();
        init();
        lcd_init();
        before_sec=time_buf1[6];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while(1)                          //等待定时器中断
        {
                if(Mode==0&&bike_set==0)
                {
                        display();
                        BJ_SAFE();
                }
                KEY();

        Temp_Handle();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n;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LED_SEC==1)
        {
                n++;
                if(n>=10)
                {
                        n=0;
                        LED_SEC=0;
                }
        }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count*2*3.14*RADIUS/20/10;//里程数mileage=里程+记数值*轮周长/脉冲数/10
          Velocity=count*2*3.14*RADIUS/100000*3600*2/20;//总定时500ms
          count=0;

        }
        }                                 // 处理数据,并显示里程和速度

//读初值
void READS()
{
        uchar Mileage_H,Mileage_M,Mileage_L;
        delay(10);
        RADIUS=read_add(0x01);
        delay(10);
        SAFE_SPEED=read_add(0x02);

        delay(10);
        Mileage_H=read_add(0x03);
        delay(10);
        Mileage_M=read_add(0x04);
        delay(10);
        Mileage_L=read_add(0x05);

        Mileage=Mileage_H*100000+Mileage_M*1000+Mileage_L*10;
}

//写初值
void SETS()
{
        delay(10);
        write_add(0x01,RADIUS);
        delay(10);
        write_add(0x02,SAFE_SPEED);

/*        Mileage_H=Mileage/10000;                         //123.4560
        Mileage_M=Mileage%10000/100;
        Mileage_L=Mileage%10000%100;          */
        delay(10);
        write_add(0x03,Mileage/100000);
        delay(10);
        write_add(0x04,Mileage%100000/1000);
        delay(10);
        write_add(0x05,Mileage%100000%1000/10);
}

这是主程序,这个程序主要用来测速,用的是光电传感器,通过定时记脉冲来进行测速,用了一个外部存储器,就是这里不怎么懂,希望大佬帮下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晚上才有时间了。

主要是还是太多不懂了,之前发了一份,不知道发成功没用,我重新发一下
#include<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Data.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T24C02.h"

sbit COUNT_IN=P3^2;                          //脉冲输入端口

//定义1602相关管脚
sbit rs=P1^4;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     L:指令
sbit en=P1^0;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键盘定义
sbit K1=P3^4;        //设置时间
sbit K3=P3^6;        //减按键
sbit K2=P3^5;        //加按键
sbit K4=P3^7;        //设置半径安全距离
sbit BEEP=P3^0;           //蜂鸣器外接端口

uint count;
unsigned long Velocity,Mileage;

uchar code tab1[]={"  /  /     :    "};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星期
uchar code tab2[]={"  0.000km 00    "};        //里程 速度
uchar code tab3[]={"Wheel Radius  cm"};           // 半径
uchar code tab4[]={"Safe Speed  km/h"};                // 安全速度
uchar code tab5[]={"Sec :           "};           //         在按键设置的时候会显示秒

uchar Display_Buff[30];                                   //显示

uchar Mode=0;
uchar bike_set=0;
uchar a;
char RADIUS,SAFE_SPEED;
bit LED_SEC;
uchar before_sec;

//自定义字符RAM
uchar code num[]={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1
                                         0x1f,0x01,0x01,0x1f,0x10,0x10,0x1f,0x00,//2
                                            0x1f,0x01,0x01,0x1f,0x01,0x01,0x1f,0x00,//3
                                                0x11,0x11,0x11,0x1f,0x01,0x01,0x01,0x00,//4
                                            0x1f,0x10,0x10,0x1f,0x01,0x01,0x1f,0x00,//5
                                            0x1f,0x10,0x10,0x1f,0x11,0x11,0x1f,0x00,//6
                                    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7           显示星期  依次为周一到周日
};
void READS();
void SET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init()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50ms
        TL0=0xb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把寄存器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把寄存器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_Str(uchar *Str)
{
    uchar i = 0;

    while (Str[i])
    {
        write_1602dat(Str[i++]);
    }
}
//自定义字符集
void Lcd_ram()                 //         液晶写数据。
{
uchar i,j,k=0;
uchar temp=0x40;//设定CGRAM地址指令01000000(DB5~DB0含义)
for(i=0;i<7;i++)  //自定义7个字符
{
           for(j=0;j<8;j++)
           {
            write_1602com(temp+j);
            write_1602dat(num[k]); //分别写入CGRAM的字模
            k++;
           }
           temp=temp+8;
        }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ram();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8位数据工作模式,2行,5×7
        write_1602com(0x0c);//整体显示、开光标、不闪烁
        write_1602com(0x06);//设定输入方式屏不移位
        write_1602com(0x01);//清除屏幕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

void display()                                                                  //液晶显示部分
{
        if(Mode==0&&bike_set==0)
        {
                //读时间
                        Ds1302_Read_Time();
                        //显示时间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显示设置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if(before_sec!=time_buf1[6])
                        {
                                before_sec=time_buf1[6];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LED_SEC=1;
                        }
                        if(LED_SEC==0)
                        {
                                write_1602com(0x80+11);
                                write_1602dat(' ');
                        }

                        write_1602com(0x80+0x40);
                        if(Mileage/10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if(Mileage%1000000/1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SETS();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
                        write_1602dat(0x30+Velocity%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sprintf(Display_Buff, "%dC", Temperature);
            write_1602_Str(Display_Buff);
        }
        else if(Mode!=0)
        {
                switch(Mode)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5[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else if(bike_set!=0)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3[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4[a]);//写显示固定符号
                                }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车轮半径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安全速度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0F);         //打开光标闪烁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固定符号
                                }
                                break;
                }
        }
}

void KEY()
{
        if(bike_set==0&&K1==0)                //按键部分与蜂鸣器
        {
                delay(20);
                if(bike_set==0&&K1==0)
                {
                        BEEP=0;
                        delay(50);
                        BEEP=1;
                        Mode++;
                        display();
                        if(Mode>=8)
                        {
                                Mode=0;
                                Ds1302_Write_Time();
                        }
                }
                while(bike_set==0&&K1==0);
        }
        if(K4==0&&Mode==0)
        {
                delay(20);
                if(K4==0&&Mode==0)
                {
                        BEEP=0;
                        delay(50);
                        BEEP=1;
                        bike_set++;
                        display();
                        if(bike_set>=3)
                        {
                                bike_set=0;
                                SETS();
                        }
                }
                while(Mode==0&&K4==0);
        }

        //+
        if(K2==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2==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0;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13)
                                                time_buf1[2]=1;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1)
                                                time_buf1[3]=1;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4)
                                                time_buf1[4]=0;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60)
                                                time_buf1[5]=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60)
                                                time_buf1[6]=0;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8)
                                                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71)
                                        RADIUS=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100)
                                        SAFE_SPEED=0;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2==0);
        }

        //-
        if(K3==0&&(Mode!=0||bike_set!=0))
        {
                delay(20);
                //调时
                if(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50);
                        BEEP=1;
                        switch(Mode)
                        {
                                case 1:
                                        time_buf1[1]--;
                                        if(time_buf1[1]<0)
                                                time_buf1[1]=99;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1]%10);
                                        write_1602com(0x80+1);
                                        break;
                                case 2:
                                        time_buf1[2]--;
                                        if(time_buf1[2]<=0)
                                                time_buf1[2]=12;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2]%10);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case 3:
                                        time_buf1[3]--;
                                        if(time_buf1[3]<=0)
                                                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3]%10);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4:
                                        time_buf1[4]--;
                                        if(time_buf1[4]<0)
                                                time_buf1[4]=23;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4]%10);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5:
                                        time_buf1[5]--;
                                        if(time_buf1[5]<0)
                                                time_buf1[5]=59;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5]%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6:
                                        time_buf1[6]--;
                                        if(time_buf1[6]<0)
                                                time_buf1[6]=59;
                                        write_1602com(0x80+0x40+14);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dat(0x30+time_buf1[6]%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7:
                                        time_buf1[7]--;
                                        if(time_buf1[7]<1)
                                                time_buf1[7]=7;
                                        write_1602com(0x80+15);
                                        write_1602dat(time_buf1[7]-1);
                                        write_1602com(0x80+15);
                                        break;
                        }
                        switch(bike_set)
                        {
                                case 1:
                                        RADIUS--;
                                        if(RADIUS<0)
                                        RADIUS=7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dat(0x30+RADIUS%10);
                                        write_1602com(0x80+13);
                                        break;
                                case 2:
                                        SAFE_SPEED--;
                                        if(SAFE_SPEED<0)
                                        SAFE_SPEED=99;
                                        write_1602com(0x80+0x40+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dat(0x30+SAFE_SPEED%10);
                                        write_1602com(0x80+0x40+11);
                                        break;
                        }
                }
                while(K3==0);
        }
        if(K2==0&&K3==0&&Mode==0&bike_set==0)
        {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Mileage=0;
                SETS();
                while(K2==0&&K3==0);
        }
}
void BJ_SAFE()
{
        if(Velocity>SAFE_SPEED)
        {
                BEEP=0;                                                                 //蜂鸣器响
        }
        else
        {
                BEEP=1;                                                                  //蜂鸣器不响
        }
}

void main()
{
        //初始化
        Ds1302_Init();
        lcd_init();
        initeeprom();
        //读取初始参数
        READS();
        //定时器初始化
//        InitTimer0();
        init();
        lcd_init();
        before_sec=time_buf1[6];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delay(200);
    Temp_Get(); // 第一次采集是错误数据

        while(1)                          //等待定时器中断
        {
                if(Mode==0&&bike_set==0)
                {
                        display();
                        BJ_SAFE();
                }
                KEY();

        Temp_Handle();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n;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LED_SEC==1)
        {
                n++;
                if(n>=10)
                {
                        n=0;
                        LED_SEC=0;
                }
        }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count*2*3.14*RADIUS/20/10;//里程数mileage=里程+记数值*轮周长/脉冲数/10
          Velocity=count*2*3.14*RADIUS/100000*3600*2/20;//总定时500ms
          count=0;

        }
        }                                 // 处理数据,并显示里程和速度

//读初值
void READS()
{
        uchar Mileage_H,Mileage_M,Mileage_L;
        delay(10);
        RADIUS=read_add(0x01);
        delay(10);
        SAFE_SPEED=read_add(0x02);

        delay(10);
        Mileage_H=read_add(0x03);
        delay(10);
        Mileage_M=read_add(0x04);
        delay(10);
        Mileage_L=read_add(0x05);

        Mileage=Mileage_H*100000+Mileage_M*1000+Mileage_L*10;
}

//写初值
void SETS()
{
        delay(10);
        write_add(0x01,RADIUS);
        delay(10);
        write_add(0x02,SAFE_SPEED);

/*        Mileage_H=Mileage/10000;                         //123.4560
        Mileage_M=Mileage%10000/100;
        Mileage_L=Mileage%10000%100;          */
        delay(10);
        write_add(0x03,Mileage/100000);
        delay(10);
        write_add(0x04,Mileage%100000/1000);
        delay(10);
        write_add(0x05,Mileage%100000%1000/10);
}

网友A:
程序应该是一个里程计数器。外部应该还有霍尔之类的转速传感器。根据转速传感器得到count,然后根据车轮周长计算,累加成Mileage。通过uchar code tab3[]={"Wheel Radius  cm"};           // 半径   知道RADIUS是半径。脉冲数20应该是车轮转20分之1就会发出一次脉冲。再除以10,得到Mileage的单位为分米。
Mileage=Mileage+count*2*3.14*RADIUS/20/10;//里程数mileage=里程+记数值*轮周长/脉冲数/10

程序中READS()作用是单片机开机时从AT24C02读出存储在AT24C02中的历史里程数。SETS()是存储当前里程数。
根据SETS()中的存储方式:首先假设Mileage = 6543210  由于AT24C02每次操作的地址或者数据都只是8位(即值范围为:0~255)Mileage = 6543210远大于255,所以要把它分开存储。由前面知道Mileage的单位为分米,再舍掉个位,刚好得到米为单位的值。所以用一下方法存取:
低位:Mileage%100000%1000/10=21
中位:Mileage%100000/1000=43
高位:Mileage/100000=65

uchar code tab2[]={"  0.000km 00    "};        //里程 速度
write_1602com(0x80+0x40);
                        if(Mileage/10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if(Mileage%1000000/10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数字+0x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Mileage%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这些代码也证明了Mileage的单位是分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是一个里程计数器。外部应该还有霍尔之类的转速传感器。根据转速传感器得到count,然后根据车轮周 ...

哥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有点疑惑,如果里程的单位为分米的话,那么这上面写千米的单位不是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是一个里程计数器。外部应该还有霍尔之类的转速传感器。根据转速传感器得到count,然后根据车轮周 ...

哥 我反应过来了   反应太迟钝了

网友E:
合并成10进制数

网友F(2020-05-25):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是一个里程计数器。外部应该还有霍尔之类的转速传感器。根据转速传感器得到count,然后根据车轮周 ...

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公式 Velocity=count*2*3.14*RADIUS/100000*3600*2/20;他后边/100000*3600*2/20是啥意思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有点疑惑,如果里程的单位为分米的话,那么这上面写千米的单位不是错了吗

我也想说,那个是分米的话,显示的是千米,那不是错了吗…兄弟你是咋想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