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直流电机差速 避障小车的设计思路求指导

楼主(2019-06-01):
哪位大佬能手把手指导我啊,求思路 想靠自己的能力制作出来 达到学习的目的

有大神能教我实现51单片机控制以下避障小车功能。
小车前方和右方各一个超声波传感器,

                               当前方超声波1测距小于30cm时 两个直流电机差速转向,直到超声波传感器1检测到距离大于30时继续前行,
                               超声波2位于小车右侧,使小车在距离墙壁位置100-120cm范围内循墙行驶

                               遇到问题优先处理超声波1

单片机at89c52
超声波型号hc-sr04
电机驱动型号L293

哪位大佬能手把手指导我啊,求思路 想靠自己的能力制作出来 达到学习的目的

网友A:
你自己把思路说的比较清楚了,后面就是编程一步步的去实现,

程序模块化的去完成,好调试,
每个模块实现后,最后综合调,
最终学习和制作目的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把思路说的比较清楚了,后面就是编程一步步的去实现,

程序模块化的去完成,好调试,

谢谢你 加油

网友B:
第一步,实现单片机运行,比如学会点亮三个灯
第二步,学会超声波传感器读出数值,比如把距离数值通过printf(" ");传到上位机查看
第三步,学会让电机实现正反转
第五步,几个程序结合起来用
写程序时候注意一个原则,高内聚低耦合,意思就是一个函数一个功能,不要在函数内部用到全局变量。
比如写三个灯亮可以写成一个函数,带两个参数,一个参数表示哪个灯,一个参数表示亮不亮。
①LED(int,int);比如LED(2,1);表示第二个灯亮,LED(2,0);表示第二个灯不亮
注:这个例子还不算高内聚低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