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5w408as dip28怎么烧录? 求帮助

楼主(2019-06-01):
我想自己做一个如下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烧录。我只会烧录stc89c52rc

网友A(2019-10-24):
解决了吗?我是一只停在检测单机片状态。
连接的是ACC-ACC,GND-GND,TXD-RXD,RXD-TXD

网友B:
接上电源,地,TXD,RXD。用官方烧录器下载时候断一下电源在接通电源程序就下载进去了。注意波特率9600和型号

网友C(2019-11-24):
如果不是开发板的话  就需要搞一根下载线   然后照楼上的办法 最好发张你连接线的图 stc-isp界面图 别人更好判断些

网友D(2020-02-08):
STC全系列单片机自动编程器 免冷启动下载USB转TTL  买个这个  10几块 接上4根线 启动烧录程序 就可以烧录

网友E:
很简单的,网上买个USB转TTL,是CH340芯片的加上部分电路,接在STC15芯片的P3.0 3.1河GND口上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使用的。USB转TTL头包邮5元的就可以,后加的接口原件只用了三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两个发光管就可以了。后加的接口原理图在STC官方资料上及能看到。

网友F(2021-05-02):
买一个USB to TTL模块(我推荐ch340),TXD接单片机RXD,RXD接单片机TXD;最后再接电源和“地”,用STC-ISP烧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