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点阵STC89c51测温代码 改用stc12c5a60s2代态测温显示乱码

楼主(2019-06-01):
这个是用89c51的测温代码 想改用    stc12c5a60s2代态,不知什么原因  就出现,测温显示乱码   有这放面的师博吗帮忙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修改上传看看谢谢
//单片机晶振12M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unt 5           //级联个数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DIN = P2^0;
sbit DQ=P3^7;                            // 接DS18B20的数据端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char code disp1[12][8]=
{
//{0x00,0x03,0x03,0x3C,0x7E,0x42,0x42,0x42},/*"未命名文件",度行*/
{0x1E,0x33,0x33,0x33,0x33,0x33,0xB3,0x9E},/*"未命名文件",.0*/
{0x06,0x0E,0x06,0x06,0x06,0x06,0x86,0x8F},/*"未命名文件",.1*/
{0x1E,0x33,0x33,0x06,0x0C,0x18,0xB0,0xBF},/*"未命名文件",.2*/
{0x1E,0x33,0x03,0x0E,0x03,0x03,0xB3,0x9E},/*"未命名文件",.3*/
{0x06,0x0E,0x0E,0x16,0x26,0x3F,0x86,0x8F},/*"未命名文件",.4*/
{0x3F,0x30,0x30,0x3E,0x03,0x03,0xB3,0x9E},/*"未命名文件",.5*/
{0x1E,0x36,0x30,0x3E,0x33,0x33,0xB3,0x9E},/*"未命名文件",.6*/
{0x1F,0x1B,0x03,0x06,0x06,0x06,0x86,0x86},/*"未命名文件",.7*/

{0x1E,0x33,0x33,0x1E,0x33,0x33,0xB3,0x9E},/*"未命名文件",.8*/
{0x1E,0x33,0x33,0x33,0x1F,0x03,0x9B,0x9E},/*"未命名文件",.9*/
{0x00,0x60,0x6F,0x18,0x18,0x18,0x18,0x0F},/*"未命名文件",度列*/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未命名文件", */
};
uchar code disp2[10][8]=
{
{0x78,0xCC,0xCC,0xCC,0xCC,0xCC,0xCD,0x79},/*"未命名文件",0.*/
{0x60,0xE0,0x60,0x60,0x60,0x60,0x61,0xF1},/*"未命名文件",1.*/
{0x78,0xCC,0xCC,0x18,0x30,0x60,0xC1,0xFD},/*"未命名文件",2.*/
{0x78,0xCC,0x0C,0x38,0x0C,0x0C,0xCD,0x79},/*"未命名文件",3.*/
{0x18,0x38,0x38,0x58,0x98,0xFC,0x19,0x3D},/*"未命名文件",4.*/
{0xFC,0xC0,0xC0,0xF8,0x0C,0x0C,0xCD,0x79},/*"未命名文件",5.*/

{0x78,0xD8,0xC0,0xF8,0xCC,0xCC,0xCD,0x79},/*"未命名文件",6.*/

{0xF8,0xD8,0x18,0x30,0x30,0x30,0x31,0x31},/*"未命名文件",7.*/

{0x78,0xCC,0xCC,0x78,0xCC,0xCC,0xCD,0x79},/*"未命名文件",8.*/

{0x78,0xCC,0xCC,0xCC,0x7C,0x0C,0x6D,0x79},/*"未命名文件",9.*/
};
uchar code disp3[10][8]=
{

{0x78,0xCC,0xCC,0xCC,0xCC,0xCC,0xCC,0x78},/*"未命名文件",0*/

{0x60,0xE0,0x60,0x60,0x60,0x60,0x60,0xF0},/*"未命名文件",1*/
{0x78,0xCC,0xCC,0x18,0x30,0x60,0xC0,0xFC},/*"未命名文件",2*/
{0x78,0xCC,0x0C,0x38,0x0C,0x0C,0xCC,0x78},/*"未命名文件",3*/

{0x18,0x38,0x38,0x58,0x98,0xFC,0x18,0x3C},/*"未命名文件",4*/

{0xFC,0xC0,0xC0,0xF8,0x0C,0x0C,0xCC,0x78},/*"未命名文件",5*/
{0x78,0xD8,0xC0,0xF8,0xCC,0xCC,0xCC,0x78},/*"未命名文件",6*/

{0xF8,0xD8,0x18,0x30,0x30,0x30,0x30,0x30},/*"未命名文件",7*/
{0x78,0xCC,0xCC,0x78,0xCC,0xCC,0xCC,0x78},/*"未命名文件",8*/

{0x78,0xCC,0xCC,0xCC,0x7C,0x0C,0x6C,0x78},/*"未命名文件",9*/

};
void Delay_xms(uint x);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写入一字节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1,uchar dat1,uchar address2,uchar dat2);
void Init_MAX7219(void);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void ReSet(void)
{
        uint i;
        DQ=0;
        i=100;
        while(i--);
        DQ=1;
        i=4;
        while(i--);
        while(DQ);
        while(~DQ);
        i=4;
        while(i--);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j,b,dat=0;
        for(j=0;j<8;j++)
        {
                DQ=0;
                i++;
                DQ=1;
                i=3;                // 延时15us
                while(--i);
                b=DQ;
                i=10;
                while(i--);
                dat=(b<<7)|(dat>>1);
        }
        return(dat);
}
void WriteByte(uchar b)
{
        uint i;
        uchar j;
        bit btmp;
        for(j=0;j<8;j++)
        {
                btmp=b&0x01;
                b=b>>1;                         // 取下一位(由低位向高位)
                if(btmp)
                {
                        DQ=0;
                        i++;
                        i++;
                        DQ=1;
                        i=10;
                        while(i--);                // 整个写1时隙不低于60us
                }
                else
                {
                        DQ=0;
                        i=10;
                        while(i--);         // 保持低在60us到120us之间
                        DQ=1;
                        i++;
                        i++;
                }
        }
}
uint ReadTemp(void)
{
        uchar TempLow,TempHig;         // 温度值低位、高位字节
        float tt;
        uint temp;
        ReSet();                                //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WriteByte(0xcc);                // skip rom 命令
        WriteByte(0x44);                // convert T 命令
        ReSet();
        WriteByte(0xcc);                // skip rom 命令
        WriteByte(0xbe);                // read 温度命令
        TempLow=ReadByte();                // 温度值低位字节(其中低4位为二进制的"小数"部分)
        TempHig=ReadByte();                // 高位值高位字节(其中高5位为符号位)
        temp=TempHig;
        temp<<=8;
        temp=temp|TempLow;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9);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byte(0x00);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a); //亮度
    Write_Max7219_byte(0x03);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b); //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byte(0x07);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c); //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byte(0x01);
  }
  Max7219_pinCS=1;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f);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
  Max7219_pinCS=1;
  _nop_();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temp;
Delay_xms(50);
Init_MAX7219();
while(1)
{
temp=ReadTemp();

   for(i=1;i<9;i++)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3[temp%10000/100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3[temp%1000/10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2[temp%100/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1[temp%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1[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Delay_xms(1000);

}
}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1,uchar dat1,uchar address2,uchar dat2)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2);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2);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Max7219_pinCS=1;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网友A:
查看芯片参数修改相关程序

网友B:
应该是延时程序的问题。89系列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时钟周期(RD+的是6个时钟周期)。而12系列的单片机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个时钟周期。换一个延时函数试试。这个延时你可以在ISP烧录工具中选择相应的芯片生成。

网友C:
芯片不一样 定时器中断也不一样  12的速度好像是51的1200倍吧

网友D:
换一个延时函数试试。

void delay_ms(uint16 x)
{
        uint16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延时函数试试。

void delay_ms(uint16 x)

师傅能上传上面这条代码的,打包好的源程序吗谢谢!

网友E:
要仔细研读生产商提供的Data Sheet,清楚二者的软硬件差别,并将程序作对应的调整;从最简单处着眼,应比对二者脚位PIN OUT的差别。可从STC网站获得Data Sheet文件

网友D: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单片机晶振12M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unt 5           //级联个数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DIN = P2^0;

sbit DQ=P3^7;                            // 接DS18B20的数据端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char code disp1[12][8]=
{
  //{0x00,0x03,0x03,0x3C,0x7E,0x42,0x42,0x42},/*"未命名文件",度行*/
  {0x1E,0x33,0x33,0x33,0x33,0x33,0xB3,0x9E},/*"未命名文件",.0*/
  {0x06,0x0E,0x06,0x06,0x06,0x06,0x86,0x8F},/*"未命名文件",.1*/
  {0x1E,0x33,0x33,0x06,0x0C,0x18,0xB0,0xBF},/*"未命名文件",.2*/
  {0x1E,0x33,0x03,0x0E,0x03,0x03,0xB3,0x9E},/*"未命名文件",.3*/
  {0x06,0x0E,0x0E,0x16,0x26,0x3F,0x86,0x8F},/*"未命名文件",.4*/
  {0x3F,0x30,0x30,0x3E,0x03,0x03,0xB3,0x9E},/*"未命名文件",.5*/
  {0x1E,0x36,0x30,0x3E,0x33,0x33,0xB3,0x9E},/*"未命名文件",.6*/
  {0x1F,0x1B,0x03,0x06,0x06,0x06,0x86,0x86},/*"未命名文件",.7*/
  {0x1E,0x33,0x33,0x1E,0x33,0x33,0xB3,0x9E},/*"未命名文件",.8*/
  {0x1E,0x33,0x33,0x33,0x1F,0x03,0x9B,0x9E},/*"未命名文件",.9*/
  {0x00,0x60,0x6F,0x18,0x18,0x18,0x18,0x0F},/*"未命名文件",度列*/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未命名文件", */
};
uchar code disp2[10][8]=
{
  {0x78,0xCC,0xCC,0xCC,0xCC,0xCC,0xCD,0x79},/*"未命名文件",0.*/
  {0x60,0xE0,0x60,0x60,0x60,0x60,0x61,0xF1},/*"未命名文件",1.*/
  {0x78,0xCC,0xCC,0x18,0x30,0x60,0xC1,0xFD},/*"未命名文件",2.*/
  {0x78,0xCC,0x0C,0x38,0x0C,0x0C,0xCD,0x79},/*"未命名文件",3.*/
  {0x18,0x38,0x38,0x58,0x98,0xFC,0x19,0x3D},/*"未命名文件",4.*/
  {0xFC,0xC0,0xC0,0xF8,0x0C,0x0C,0xCD,0x79},/*"未命名文件",5.*/
  {0x78,0xD8,0xC0,0xF8,0xCC,0xCC,0xCD,0x79},/*"未命名文件",6.*/
  {0xF8,0xD8,0x18,0x30,0x30,0x30,0x31,0x31},/*"未命名文件",7.*/
  {0x78,0xCC,0xCC,0x78,0xCC,0xCC,0xCD,0x79},/*"未命名文件",8.*/
  {0x78,0xCC,0xCC,0xCC,0x7C,0x0C,0x6D,0x79},/*"未命名文件",9.*/
};
uchar code disp3[10][8]=
{
  {0x78,0xCC,0xCC,0xCC,0xCC,0xCC,0xCC,0x78},/*"未命名文件",0*/
  {0x60,0xE0,0x60,0x60,0x60,0x60,0x60,0xF0},/*"未命名文件",1*/
  {0x78,0xCC,0xCC,0x18,0x30,0x60,0xC0,0xFC},/*"未命名文件",2*/
  {0x78,0xCC,0x0C,0x38,0x0C,0x0C,0xCC,0x78},/*"未命名文件",3*/
  {0x18,0x38,0x38,0x58,0x98,0xFC,0x18,0x3C},/*"未命名文件",4*/
  {0xFC,0xC0,0xC0,0xF8,0x0C,0x0C,0xCC,0x78},/*"未命名文件",5*/
  {0x78,0xD8,0xC0,0xF8,0xCC,0xCC,0xCC,0x78},/*"未命名文件",6*/
  {0xF8,0xD8,0x18,0x30,0x30,0x30,0x30,0x30},/*"未命名文件",7*/
  {0x78,0xCC,0xCC,0x78,0xCC,0xCC,0xCC,0x78},/*"未命名文件",8*/
  {0x78,0xCC,0xCC,0xCC,0x7C,0x0C,0x6C,0x78},/*"未命名文件",9*/
};
void Delay_xms(uint x);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写入一字节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1,uchar dat1,uchar address2,uchar dat2);
void Init_MAX7219(void);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
延时X微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
void DelayXus(uchar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void ReSet(void)
{
    CY = 1;
    while (CY)
    {
        DQ = 0;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Xus(240);              //延时至少480us
        DelayXus(24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Xus(60);               //等待60us
        CY = DQ;                    //检测存在脉冲
        DelayX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Xus(180);
    }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
    uchar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Xus(1);                //延时等待
        DQ = 1;                     //准备接收
        DelayXus(1);                //接收延时
        if (DQ) dat |= 0x80;        //读取数据
        DelayX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Xus(1);                //延时等待
        dat >>= 1;                  //送出数据
        DQ = CY;
        DelayX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DQ = 1;                     //恢复数据线
        DelayXus(1);                //恢复延时
    }
}
uint ReadTemp(void)
{
  uchar TempLow,TempHig;         // 温度值低位、高位字节
  float tt;
  uint temp;
  ReSet();                                // 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
  WriteByte(0xcc);                // skip rom 命令
  WriteByte(0x44);                // convert T 命令
  while (!DQ);
  ReSet();
  WriteByte(0xcc);                // skip rom 命令
  WriteByte(0xbe);                // read 温度命令
  TempLow=ReadByte();                // 温度值低位字节(其中低4位为二进制的"小数"部分)
  TempHig=ReadByte();                // 高位值高位字节(其中高5位为符号位)
  temp=TempHig;
  temp<<=8;
  temp=temp|TempLow;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9);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byte(0x00);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a); //亮度
    Write_Max7219_byte(0x03);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b); //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byte(0x07);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c); //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byte(0x01);
  }
  Max7219_pinCS=1;
  _nop_();
  Max7219_pinCS=0;
  for(i=0;i<count;i++)
  {
    Write_Max7219_byte(0x0f);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
  Max7219_pinCS=1;
  _nop_();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temp=0;
  Delay_xms(50);
  Init_MAX7219();
  Delay_xms(2000);
  while(1)
  {
    temp = ReadTemp();

    for(i=1;i<9;i++)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3[temp/1000%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_nop_();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3[temp/100%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_nop_();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2[temp/10%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_nop_();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1[temp%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_nop_();
      Write_Max7219_byte(i);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isp1[10][i-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_nop_();

      Max7219_pinCS=1;

    }
    Delay_xms(1000);

  }
}
/*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1,uchar dat1,uchar address2,uchar dat2)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2);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2);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_nop_();

  Max7219_pinCS=1;
}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0;j++);
}

网友F:
二者的运行速度不一样延时时间需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