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的逻辑关系有点没看懂

楼主(2019-06-01):
请教一下大家,我有点没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谢谢了。
sbit nb_che = P3^3;
sbit dx_che = P3^4;
uint nb_che_value;
uint dx_che_value;
void che_liuliang()         //车计流量程序
{
        static uchar value1,value2;
        value1 = 1;
        if(nb_che == 0)                //有车通过
        {
                delay_1ms(1);                     //这个延时有什么用呢?
                if((nb_che == 0) && (value1 == 1))
                {
                        value1 = 0;
                        nb[miao] += 1;
                        nb_che_value = 0;   //为啥给他赋0?
                }
        }
        value2 = 1;
        if(dx_che == 0)                //计东西车的流量
        {
                delay_1ms(1);                     //
                if((dx_che == 0) && (value2 == 1))
                {                                                //
                        value2 = 0;
                        dx[miao] += 1;
                        dx_che_value = 0;
                }
        }
}
//这个程序有什么用呢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miao ++;
                if(miao >= 60)
                {
                        miao = 0;
                }

                for(i=0;i<60;i++)
                        dx_che_value += dx[i];
                for(i=0;i<60;i++)
                        nb_che_value += nb[i];

                dx_s --;

网友A:
delay_1ms(1);       //延时一毫秒,确认是车通过,而不是被小动物之类的东西忽然跑过出发了信号。
nb_che_value = 0;   //nb_che_value 清零。nb_che_value 是计算一定时间(由交通灯函数决定)内通过的车总数。
jiaotongdeng_dis()这个很明显就是交通灯控制之类的函数。 你给的代码只能判断出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