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应该怎么入手好点?MCU到底能干什么?能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19-06-01):
  学习51单片机也有一阵子时间了,作为51单片机入门:流水灯程序也能独自编写,可单片机到底能干什么?能用在哪些地方?它分为哪些种类?一直很纠结这些个问题,平时基本上都是利用51单片机实现什么流水灯啊 数码管显示之类的,跪求告知,谢谢!(很感谢这个平台上一些师哥师姐们的资源)

网友A:
51单片机控制流水灯算是入门吧,通信功能也是51单片机主要功能,在实际应用中也经常用到。学习51单片机可以用到一些简单的控制环境中。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51单片机一般用来入门学习,重点学习各寄存器的调用,为后期学习其他复杂单片机奠定基础,后期可向嵌入式方向发展。

网友B:
单片机可以在工业上很多地方使用啊,比如说电机的控制之类的,一些用不到太高端上位机的控制程序都可以写进单片机里面进行控制

网友C:
51单片机可以做点简单的小物件,要想做功能比较多的还是要用性能比较强大的单片机的,51只算是入门吧,熟悉了各种寄存器以及其他的小部件之后可以学习性能更强大的单片机,进而转入嵌入式以及上位机等,直到能够开发大的项目等等(个人见解)。

网友D:
建议51入门之后,直接转学STM32,STM32学会后比较好就业。

网友E:
你问的问题CPU手册上都有,仔细读手册。

网友F:
51单片机可以看看网上的视频教程入门,从最小系统开始,之后学习流水灯设计,键盘与显示,adda转换,最后可以学习串口通信

网友G:
大街上的流动LED广告牌就可以用用51单片机做啊。他就相当于一个小机器人的主控。IO可以做很多东西。

网友H: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什么的 AD DA转换 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主要先51入手,方便些学其他复杂的单片机 慢慢增加其他的模块 最终可将知识综合起来做些东西

网友I:
在现在来说,51功能相对较弱,建议进一步学习STM32,STM32的性能会好很多。

楼主(2019-11-08):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可以看看网上的视频教程入门,从最小系统开始,之后学习流水灯设计,键盘与显示,adda转换,最后可 ...

恩恩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