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烧录程序“跑马灯”进去看不到效果

楼主(2019-06-01):
用跳线强制拉低LED口io可以正常点亮;使用的是库函数 ;是在搞不明白了;请老师指教

网友A:
主程序没有问题,由于没看到LED_init那个函数,问题应该出在那儿。管脚的初始化,首先要打开端口A的时钟,然后设为输出,应该会点亮灯。
还有一种可能,你把代码对调一下,先拉低,延时后再拉高,如果灯一直亮,那么就是你缺少系统初始化函数systeminit函数,导致系统时钟很低,delai(300)其实时间很长,所以看不到效果

网友B:
注意下delay_init() 这个函数是否要传一个参数进去

网友C:
类似的程序我也遇到过,用的是系统内计数器做的定时器,结果系统滴答时钟SysTick设之不当,看不到应有效果,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去要了客服给的的编译器就能看到实验效果。问他为什么,给我说能用就行。 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去要了客服给的的编译器就能看到实验效果。问他为什么,给我说能用就行。 我。。。

什么编译器?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2019-10-20):
引用 网友C:
什么编译器?可以分享下吗?

Fly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没有问题,由于没看到LED_init那个函数,问题应该出在那儿。管脚的初始化,首先要打开端口A的时钟, ...

烧录软件问题 搞不懂 问客服为什么也不知道 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