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实物显示不正常,但是Proteus仿真成功

楼主(2019-06-01):
LCD1602程序仿真正常,实物上显示不正常,程序在附件里面

#include <reg51.h>                            //调用含有51专用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char a,sec,min,hour,day,mouth,temp,n;                 //定义变量

sbit rs=P3^0;                 //液晶指令/数据输入控制
sbit en=P3^2;                 //液晶使能端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14];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sbit IO=P3^5;             //数据线
sbit SCLK=P3^4;             //时钟线
sbit RST=P3^3;             //使能

sbit mode=P1^0;      //设置键
sbit s1  =P1^1;      //加键
sbit s2  =P1^2;      //减键
sbit yes =P1^3;             //调整确认键

sbit ACC0=ACC^0;         //累加器A低位
sbit ACC7=ACC^7;         //累加器A高位

uchar code tab1[]={"Tem:   Hum: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s=0;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P2=com;              //送入数据
        delay(1);            //看时序图,可以得出,写程序需要时间
        en=1;                //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1;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P2=dat;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         //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      //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1);         //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2[a]);      //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写数据********************/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读数据********************/
uchar read_byte()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uchar BCD(uchar m)
{
uchar x;
x=m>>4;
return(x=x*10+(m&=0x0f));
}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9-05-19,16:36:00,week7)********/
void ds1302_init()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月日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ime(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       //er是头文件写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if(mode==0)                           //第一次判断"模式"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消抖
  if(mode==0){TR0=0;n++;}while(!mode);}
  if(n>5) {TR0=1;n=0;}                           //如果第四次按下mode键则继续计时,并且重新记录按下的按键次数

/**********************调整+********************************/
  if(n!=0)                             //当mode按下以后。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s1==0)                            //调整+键
{
        delay(30);
if(s1==0)
{
  TR0=0;
   switch(n)
{
        case 1:sec++;                          //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sec==60)        sec=0;                   //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time(13,sec);           //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sec)/10*16+(sec)%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4);         //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1,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2:min++;                                                   //设置键按动2次,调分
                   if(min==60)        min=0;                           //分数据加到60时自动变成0
                   write_time(10,min);           //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min)/10*16+(min)%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          //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1);
                   break;
        case 3:hour++;
                   if(hour==24) hour=0;                           //时数据加到24时自动变成0
                   write_time(7,hour);             //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hour)/10*16+(hour)%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          //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8);
                      break;

        case 4:day++;                                                   //设置键按动5次,调天
                   if(day==32)        day=1;                           //天数据加到32时自动变成1
                     write_time(4,day);             //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day)/10*16+(day)%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          //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5);
                        break;
        case 5:mouth++;                                                   //设置键按动6次,调月
                   if(mouth>=13)        mouth=1;           //月数据加到12时自动变成1
                   write_time(1,mouth);           //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mouth)/10*16+(mouth)%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          //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2);
                   break;

}
  }
  while(!s1);
   }
}

/**********************调整-********************************/
  if(n!=0)           //当mode按下以后,再按以下键才有效
{
  if(s2==0)          //调整-键
{
        delay(30);
if(s2==0)
{
   TR0=0;                         //关闭中断
   switch(n)
{
        case 1:sec--;                         //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sec==-1)        sec=59;                  //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time(13,sec);          //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sec)/10*16+(sec)%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4);                  //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1,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2:min--;
                   if(min==-1)        min=59;                          //分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time(10,min);          //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min)/10*16+(min)%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         //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11);
                   break;
        case 3:hour--;
                   if(hour==-1) hour=23;                   //时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23
                   write_time(7,hour);             //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hour)/10*16+(hour)%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          //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8);
                      break;

        case 4:day--;
                   if(day==-1)        day=31;                           //天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31
                     write_time(4,day);             //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day)/10*16+(day)%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          //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5);
                   break;
        case 5:mouth--;
                   if(mouth==-1)        mouth=12;           //月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12
                   write_time(1,mouth);
                   temp=(mouth)/10*16+(mouth)%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          //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2);
                   break;

}
  }
  while(!s2);                                                           //按键松开检测
   }
}

if(n!=0)
{
  if(yes==0)                        //调整值确认键按下,保存设置的参数,直接退出调整状态,进入走时。
{
        delay(30);
  if(yes==0)
  {
        n=0,
        write_1602com(0x0c);        //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                      //打开定时器
        temp=(sec)/10*16+(sec)%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 //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
  while(!yes);                                   //松开按键检测
}
}

}

//*********************DHT11************************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T';
        rec_dat[1]='e';
        rec_dat[2]='m';
        rec_dat[3]=':';
        rec_dat[4]='0'+(TH/10);
        rec_dat[5]='0'+(TH%10);
        rec_dat[6]=' ';
        rec_dat[7]='H';
        rec_dat[8]='u';
                rec_dat[9]='m';
        rec_dat[10]=':';
        rec_dat[11]='0'+(RH/10);
        rec_dat[12]='0'+(RH%10);
        rec_dat[13]='%';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DHT11_delay_ms(1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write_1602com(yh+1);   //从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i=0;i<14;i++)
       write_1602dat(rec_dat[i]);   //显示数据

  while(1)
{
         ke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
  sec  = BCD(read_1302(0x81));
  min  = BCD(read_1302(0x83));
  hour = BCD(read_1302(0x85));
  day  = BCD(read_1302(0x87));
  mouth= BCD(read_1302(0x89));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ime(13,sec);     //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time(10,min);     //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time(7,hour);    //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time(4,day);    //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time(1,mouth);  //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

网友A:
线连接的都对吗?

网友B:
源程序与仿真图有出入,这仿真图多处电路有误如用于实物上肯定不妥

网友C:
lcd_init()中的 write_1602com(0x01);  后面加个延时。然后显示要么放到while中,要么放到一个中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