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波控制直流电机转速,高低电平完全反过来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9-06-01):
20个电平周期,我给了1个高电平(1)电机转速最快,给了15个高电平(1)反而转速最慢,什么情况?

网友A:
了解一下 PWM 调速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B:
要看点路。 你应该是通过ULN2003控制的, 然后还是ULN20003输出端---电机---GND接法。ULN2003之类的就是反相器。也就是控制端高电平,输出端低电平,控制端低电平,输出端高电平。如果想要高电平有效,那么就换成ULN20003输出端---电机---VCC。

网友C:
紧从描述看,直接给一个高电平,相当于将电源电压直接提供给了电机,所以速度最快。而以后你使用PWM信号,那么PWM是有占空比的,也就是提供给电机的等效电压要比你直接输出高电平时所提供的电压低,所以速度变慢了

网友D:
要看电机控制电路设计是否低电平输出高压电机高速。测量一下电机电源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关系

网友E:
那你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F:
pwm是占空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