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跳一跳物理助手制作,多文件工程,代码规范性和可读性相比上一帖有很大提升

楼主(2019-06-01):
跳一跳物理助手的实现,代码更加规范,视频请参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42.soresults.dtitle

算法:

1.数据分析:首先通过给定的延时时间,测出小棋子跳的距离,记录十组左右升序排列,建表,画出折线图,如下图右侧:

得出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T = 22.26 * L + 56.44 (T是延时时间,L是棋子跳的距离)
若要得到更准确的方程,可再多测量几次数据,再求方程。
(折线的原因是游戏本身是3D的,所以每次用尺子测量的距离误差较大)

2.算法实现:
paramsInit()中初始化结构体:
Jump_Params.L=0;
    Jump_Params.m=22.26;
    Jump_Params.n=56.44;

main.c中计算延时时间:
Jump_Params.T=Jump_Params.m*Jump_Params.L+Jump_Params.n; //计算延时时间

Rela()中实现触屏延时:
                RELAY=0;
                delay_ms(Jump_Params.T); //延时时间T,已由距离——时间函数算出
                RELAY=1;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九、运行设计:
1、硬件运行设计
可选择普中科技HC6800-EM3开发板或使用以下材料参照电路原理图自行搭建。

单片机STC89C52RC、74HC138、74HC573、5V继电器模块、四脚轻触开关、四位数码管、晶振、电容、电阻、LED灯、铜箔胶带等,

2、软件运行设计:
使用KEIL C51 (8051内核的微控制器开发工具)进行程序设计,使用STC-isp 下载器进行程序烧录。

软件结构图

二、逻辑框图

三、功能流程图:

四、软件总体设计:

五、软件接口:

1.毫秒延时函数
//--------------------------------------------------------------------------------------------
// @brief 毫秒延时
// @param 延时毫秒数值 类型unsigned int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delay_ms(10);//延时10m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2、数值拆分函数
//-------------------------------------------------------------------------------------------------------------------
// @brief 数值拆分
// @param  待显示的十进制数 类型uchar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DisplayData(90);
//-------------------------------------------------------------------------------------------------------------------
void DisplayData(uchar c)       //数值拆分函数
{
    dig[0]=smgduan[c/1000];
    dig[1]=smgduan[(c-(c/1000)*1000)/100];
    dig[2]=smgduan[(c%100)/10];
    dig[3]=smgduan[c%10];
}

六、模块名称功能:

以下为模块化编程中各模块名称及功能的介绍
1、按键模块
key.c
key.h
功能:按键输入

2、外部中断模块
EXIT.c
EXIT.h
功能:中断按键触发,清零距离与数码管数值

3、显示模块:
Display.c
Display.h
功能:数码管显示

4、继电器控制模块:
RelayControl.c
RelayControl.h
功能:实现触屏功能
5、延时模块:
Delay_ms.c
Delay_ms.h
功能:延时

6、结构体参数头文件
Params.h
功能:参数设定

7、工程整合头文件
common.h
功能:包含工程中的所有头文件

七、函数名称功能介绍:

1、
//--------------------------------------------------------------------------------------------
// @brief 按键扫描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keyscan();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uint a=0;
    uchar KeyValue;
    GPIO_SEG1=0x0f;
    if(GPIO_SEG1!=0x0f)
    {
        delay_ms(10);
        if(GPIO_SEG1!=0x0f)
        {
            GPIO_SEG1=0x0f;
            switch(GPIO_SEG1)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SEG1=0xf0;
            switch(GPIO_SEG1)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0&&(GPIO_SEG1!=0xf0))         //0.5秒后自动释放按键
            {
                delay_ms(1);
                a++;
            }
            Jump_Params.num++;
            if(Jump_Params.num==1)
            {
                Jump_Params.L=KeyValue*10.0;            //第一次按下取得的值作十位
            }
            if(Jump_Params.num==2)
            {
                Jump_Params.L=Jump_Params.L+KeyValue*1.0;           //第二次按下取得的值作为个位
                Jump_Params.num=0;                              //清零计数标志
            }
        }
    }
}

2、
//--------------------------------------------------------------------------------------------
// @brief 外部中断初始化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Init0();
//--------------------------------------------------------------------------------------------

void Init0()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
    EA=1;
    EX0=1;
    IT0=0;
}

3、

//--------------------------------------------------------------------------------------------
// @brief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内部调用,用户无需调用
//--------------------------------------------------------------------------------------------

void Int0() interrupt 0         //中断按键触发,清零距离L与数码管数值num
{
    delay_ms(10);
    if(Kt==0)
    {
        Jump_Params.L=0;
        Jump_Params.num=0;
    }
}

4、
//-------------------------------------------------------------------------------------------------------------------
// @brief 数码管显示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DigDisplay();
//-------------------------------------------------------------------------------------------------------------------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 0:
                LsC=0;LsB=0;LsA=0;break;
                case 1:
                LsC=0;LsB=0;LsA=1;break;
                case 2:
                LsC=0;LsB=1;LsA=0;break;
                case 3:
                LsC=0;LsB=1;LsA=1;break;

            }
            P1=dig[ i];
            delay_ms(1);
            P1=0x00; //数码管消隐
        }

}

5、
//-------------------------------------------------------------------------------------------------------------------
// @brief 数值拆分
// @param  待显示的十进制数 类型uchar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DisplayData(90);
//-------------------------------------------------------------------------------------------------------------------
void DisplayData(uchar c)       //数值拆分函数
{
    dig[0]=smgduan[c/1000];
    dig[1]=smgduan[(c-(c/1000)*1000)/100];
    dig[2]=smgduan[(c%100)/10];
    dig[3]=smgduan[c%10];
}

6、
//-------------------------------------------------------------------------------------------------------------------
// @brief 继电器模拟触屏控制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Rela();
//-------------------------------------------------------------------------------------------------------------------
void Rela()         //继电器控制函数
{
        if(K1==0)
        {
            delay_ms(10);
            if(K1==0)
            {
                RELAY=0;
                delay_ms(Jump_Params.T);
                RELAY=1;
                while(!K1);
                Jump_Params.num=0;
                Jump_Params.L=0;
            }
        }
        else
        {
            RELAY=1;
        }
}

7、
//-------------------------------------------------------------------------------------------------------------------
// @brief 毫秒延时
// @param 延时毫秒数值 类型unsigned int
// @return void
// @since v2.0
// Sample usage:       delay_ms(10);//延时10m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