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的多机通信,怎么将一个主机与多个从机连接起来,然后收集数据 求思路

楼主(2019-06-01):
一个蓝牙主机与多个蓝牙从机进行通信有哪个大佬可以指点迷津,怎么将一个主机与多个从机连接起来,然后收集数据,主机收到所有从机的数据并显示在串口上,并将从机的数据分开存储。

网友A:
AT指令会配吧,不会网上找一下蓝牙AT指令,很全的,然后就是主从机模式配置的问题了,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密码,波特率,都一样的,然后一个主机,其余的都是从机,主要是AT+cmood这个AT指令,改成多对一配对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东西我用过,蓝牙因为有配对需要,是不可能一个主机同时与几个从机相连的,更何况这款旧式蓝牙配对手续复杂,还是改用普通2.4G的通讯模块吧。

网友C:
利用AT指令,设置多个从机和主机配对。然后利用主机查询方式,和从机通讯获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指令会配吧,不会网上找一下蓝牙AT指令,很全的,然后就是主从机模式配置的问题了,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密 ...

我现在可以进行一对一的配对,并且进行数据传输,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多对一的配对和数据传输,我查了一下AT指令,没有cmood这个指令,只有cmode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用过,蓝牙因为有配对需要,是不可能一个主机同时与几个从机相连的,更何况这款旧式蓝牙配对手续复 ...

请问有nrf01无线模块的资料吗,有的话希望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AT指令,设置多个从机和主机配对。然后利用主机查询方式,和从机通讯获取数据。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或者是有没有写好的程序借鉴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或者是有没有写好的程序借鉴一下呢?

我的程序是使用汇编语言编制的,没有C语言的。你能用吗?

网友D:
你这个方案可行性不高。可以用wifi、NRF24L01或者zigbee。

网友E:
一般情况,蓝牙通信是指两个设备之间进行通信,就跟打电话一样,一人一个手机进行通信; 主机是指能够搜索别人并主动建立连接的一方,好比说,我是主动拨打了对方的电话; 从机则不能主动建立连接,只能等别人连接自己,一直处于监听(等别人打入电话); 一个模块的当前状态,只能处于其中的一种,要么处于主机,要么处于从机。 主从一体指能够在主机和从机模式间切换,一般用过按键进行切换,可以选择工作在主机模式下,也可以选择工作在从机模式下

网友F: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我这边也有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C:
对于NRF24L01,除了传统的配对模式(自动应答模式),还有一种非自动应答模式,需要通过指令设置。设置完成后,NRF24L01之间的通讯,就类似于广播模式了,发出的信息中包含接收方的物理地址,这个地址可以自由设定。所有接收到信息的模块,在程序中会对地址进行验证,只有和自身地址一致了,才做应答。工作原理应该和网卡一样,网卡有IP地址。你们可以查找NRF24L01的非自动应答模式下的工作原理,并依此开发。我做过类似的程序,不过是汇编语言的,已经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模式下,没有所谓的主机从机了。A发给B,B发给A都没有问题,只要地址匹配,就能通讯。另外,因为需要程序来处理,模块的物理地址,也可以被动态设置,就像对网卡的IP地址可以按照规则任意指定一样。

网友C:
另外一点。很重要,非自动应答方式下,发送和接收子程序中,必须都取消自动应答的设置.

网友A(2019-07-25):
重新回答一下,好像HC-06,05不能一对多哟,只能一对一。。。

网友G:
NRF24L01的代码,stm32的

网友H:
主机:会自己搜索身边的蓝牙设备。从机:只能等待主机对自己进行搜索,即等待被发现。从机是不具备也不会对身边的蓝牙设备进行搜索的。 例如:A为主机,B、C均为从机。当A跟B通讯完成后,就将A跟B断开,通过拉高A的控制引脚,让A进入AT指令模式。这样就可以向A蓝牙发送“AT++DISC\r\n”断开连接指令。然后再发送“AT+LINK=<B的ID>\r\n”。最后拉低主蓝牙模块的控制引脚,让它进入正常的通讯模式。

网友I:
区分各个从机数据的话 你可以在发送的数据里添加一个标志位以供检验

网友J(2024-02-22):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