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STM32F103ZET6芯片的ADC采集方波信号求占空比并显示在lcd上源程序

楼主: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液晶显示汉字实验(字库在外部FLASH)
  ******************************************************************************
  * @attention
  *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flash/bsp_spi_flash.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AdvanceTim.h"
#include "bsp_GeneralTim.h"
#include "bsp_usart.h"

static void LCD_Test(void);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void Printf_Charater(void)   ;

extern uint16_t Count_flag;
//extern __align(8) float  show_DutyCycle ;
//extern __align(8) float  show_Frequency ;
extern float  show_DutyCycle ;
extern float  show_Frequency ;
u8 dispBuff[100];
int main(void)
{

                //LCD 初始化
        ILI9341_Init ();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

        ILI9341_GramScan ( 6 );

        //Printf_Charater();
        /* 通用定时器初始化,用于生成PWM信号 */
        GENERAL_TIM_Init();

        /* 高级定时器初始化 ,用户捕获PWM信号*/
        ADVANCE_TIM_Init();

  while(1)
  {
                if(Count_flag==1)
                {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显示字符串示例*******/
                        LCD_SetTextColor(GREEN);
                  //sprintf( dispBuff,"占空比:%0.2f%%   频率:%0.2fHz\n",show_DutyCycle,show_Frequency);
                        sprintf( (char*)dispBuff,"占空比:%0.2f%%",show_DutyCycle);
                        LCD_ClearLine(LINE(5));        /* 清除单行文字 */
                        /*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5),(char*)dispBuff);
                        Count_flag=0;
                }
                //LCD_Test();
  }
}
//        printf("\r\n ********** 液晶屏中文显示程序(字库在外部FLASH)*********** \r\n");
//        printf("\r\n 若汉字显示不正常,请阅读工程中的readme.txt文件说明,根据要求给FLASH重刷字模数据\r\n");

// //其中0、3、5、6 模式适合从左至右显示文字,
// //不推荐使用其它模式显示文字        其它模式显示文字会有镜像效果
// //其中 6 模式为大部分液晶例程的默认显示方向
//        ILI9341_GramScan ( 6 );
//
//        Printf_Charater();
//
//        while ( 1 )
//        {
//                ;
//        }
//
//
//}

///*用于测试各种液晶的函数*/
void LCD_Test(void)
{
        /*演示显示变量*/
        static uint8_t testCNT = 0;
        char dispBuff[100];

        testCNT++;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显示字符串示例*******/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0),"秉火3.2寸LCD参数:");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分辨率:240x320 px");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2),"ILI9341液晶驱动");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3),"XPT2046触摸屏驱动");

        /********显示变量示例*******/
        LCD_SetTextColor(GREEN);

        /*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sprintf(dispBuff,"显示变量: %d ",testCNT);
  LCD_ClearLine(LINE(5));        /* 清除单行文字 */

        /*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5),dispBuff);

        /*******显示图形示例******/
  /* 画直线 */

  LCD_ClearLine(LINE(7));/*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7),"画直线:");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rawLine(50,170,210,230);
  ILI9341_DrawLine(50,200,210,240);

        LCD_SetTextColor(GREEN);
  ILI9341_DrawLine(100,170,200,230);
  ILI9341_DrawLine(200,200,220,240);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rawLine(110,170,110,230);
  ILI9341_DrawLine(130,200,220,240);

  Delay(0xFFFFFF);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画矩形*/

  LCD_ClearLine(LINE(7));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7),"画矩形:");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rawRectangle(50,200,100,30,1);

        LCD_SetTextColor(GREEN);
  ILI9341_DrawRectangle(160,200,20,40,0);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rawRectangle(170,200,50,20,1);

  Delay(0xFFFFFF);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 画圆 */
  LCD_ClearLine(LINE(7));        /* 清除单行文字 */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7),"画圆");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rawCircle(100,200,20,0);

        LCD_SetTextColor(GREEN);
  ILI9341_DrawCircle(100,200,10,1);

        LCD_SetTextColor(BLUE);
        ILI9341_DrawCircle(140,200,20,0);

  Delay(0xFFFFFF);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

/**
  * @brief  简单延时函数
  * @param  nCount :延时计数值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
  for ( ; nCount != 0; nCount -- );

}

/*"当"字符的字模16x16 */
unsigned char charater_matrix[] =
{ /*"当",0*/
0x01,0x00,0x21,0x08,0x11,0x08,0x09,0x10,0x09,0x20,0x01,0x00,0x7F,0xF8,0x00,        0x08,
0x00,0x08,0x00,0x08,0x3F,0xF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7F,0xF8,0x00,0x08,

};

/**
  * @brief  使用串口在上位机打印字模
        *                                        演示字模显示原理
  * @retval 无
  */
void Printf_Charater(void)
{
        int i,j;
        unsigned char kk;

        /*i用作行计数*/
  for ( i=0;i<16;i++)
        {
                /*j用作一字节内数据的移位计数*/
                /*一行像素的第一个字节*/
    for(j=0; j<8; j++)
    {
                        /*一个数据位一个数据位地处理*/
      kk = charater_matrix[2*i] << j ;  //左移J位
                        if( kk & 0x80)
                        {
                                printf("*"); //如果最高位为1,输出*号,表示笔迹
                        }
                        else
                        {
                                printf(" "); //如果最高位为0,输出空格,表示空白
                        }
    }
                /*一行像素的第二个字节*/
    for(j=0; j<8; j++)
                {
      kk = charater_matrix[2*i+1] << j ;  //左移J位

                        if( kk & 0x80)
                        {
                                printf("*"); //如果最高位为1,输出*号,表示笔迹
                        }
                        else
                        {
                                printf(" "); //如果最高位为0,输出空格,表示空白
                        }
                }
    printf("\n");    //输出完一行像素,换行
        }
        printf("\n\n");                 //一个字输出完毕
}

/* ------------------------------------------end of file---------------------------------------- */

基于STM32F103ZET6芯片的ADC采集方波信号求占空比并显示在lcd上

网友A(2019-07-17):
,资料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