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信号灯Proteus仿真小制作(程序注释很详细)

楼主(2019-06-01):
一个在科技节上的小制作交通信号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用来定义无符号整型数。
#define LED_a                0                  //数码管段选的a段接在段选IO口的第0位
#define LED_b                1
#define LED_c                2
#define LED_d                3
#define LED_e                4
#define LED_f                5
#define LED_g                6
#define LED_dp                7

uchar code DisplayOther[]={
        0xff,                         //0                空
        0x7f,                         //1                "."
        0xbf,                        //2                "-"
        0xa7                        //3                c
};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10] = {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
uchar dis_smg[4] = {0xc0,0xf5,0x8c,0x94};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1 = P2^0;            //东西数码管2
sbit smg2 = P2^1;            //东西数码管1
sbit smg3 = P2^2;                //南北数码管2
sbit smg4 = P2^3;                //南北数码管1

char count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nb_red    = P1^0;                //南北红灯
sbit nb_green  = P1^2;                //南北绿灯
sbit nb_yellow = P1^1;                //南北黄灯

sbit dx_red    = P1^3;            //东西红灯
sbit dx_green  = P1^5;                //东西绿灯
sbit dx_yellow = P1^4;                //东西黄灯

uchar flag_jtd_mode;    //交通灯的模式 根据时间
bit flag_1s = 1;                //进入南北方向切换的标志位
bit flag_500ms;
bit flag_dx_nb;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flag_5m_value;
uchar dx_time = 30,nb_time = 30;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
* 名称 : uchar ChangeFor(uchar dat)
* 功能 : 交换一个字节位的位置,用于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需要改变的数
* 输出 : 改变后的数
***********************************************************************/

uchar ChangeFor(uchar dat){
        uchar temp=0;
        if(dat&0x01)
                temp|=0x01<<LED_a;
        if(dat&0x02)
                temp|=0x01<<LED_b;
        if(dat&0x04)
                temp|=0x01<<LED_c;
        if(dat&0x08)
                temp|=0x01<<LED_d;
        if(dat&0x10)
                temp|=0x01<<LED_e;
        if(dat&0x20)
                temp|=0x01<<LED_f;
        if(dat&0x40)
                temp|=0x01<<LED_g;
        if(dat&0x80)
                temp|=0x01<<LED_dp;
        return temp;
}

/***********************数码管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switch(i){
                case 0: smg1 = 0;  smg2 = 1; smg3 = 1;  smg4 = 1; break;
                case 1: smg1 = 1;  smg2 = 0; smg3 = 1;  smg4 = 1; break;
                case 2: smg1 = 1;  smg2 = 1; smg3 = 0;  smg4 = 1; break;
                case 3: smg1 = 1;  smg2 = 1; smg3 = 1;  smg4 = 0; break;
        }
}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Scan(){
        static uchar i;
        {
                {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ChangeFor(dis_smg[i]);                  //段选
                delay_1ms(3);
                }
                i++;
                if(i>=4)
                        i=0;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 (16-bit)
        TL0 = 15536;                    //给定时器低位赋初始值                65536-15536=50000us=50ms,即50ms一个中断
        TH0 = 15536 >> 8;               //给定时器高位赋初始值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启全局中断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traffic_light_dispose(){
        if(flag_1s == 1){//如果切换标志为1
                flag_1s = 0;        //清零标志位
                if(count == 0){
                        if(flag_dx_nb == 1)
                                count = nb_time;          //南北时间
                        else
                                count = dx_time;          //东西时间
                        flag_dx_nb = ~flag_dx_nb;                //切换南北时间
                }
                count --;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0){
                        if(count > 3){

                                dis_smg[0]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1]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2] = smg_du[(count-3) % 10] ;
                                dis_smg[3] = smg_du[(count-3) / 10] ;

                                dx_red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dx_green  =        0;        //亮
                                nb_red    = 0;  //亮
                                flag_5m_value = 0;
                        }
                        else if(count <= 3){                 //当小于3秒时  黄灯闪烁

                                dis_smg[0]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1]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2]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3] = smg_du[count / 10]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dx_yellow = 0;//亮
                                }
                                else{
                                        dx_yellow = 1;//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1){
                        if(count > 3){

                                dis_smg[0] = smg_du[(count-3) % 10] ;
                                dis_smg[1] = smg_du[(count-3) / 10] ;
                                dis_smg[2]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3] = smg_du[count / 10] ;

                                dx_red    = 0;     //亮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
                        else if(count <= 3){                 //当小于3秒时  黄灯闪烁

                                dis_smg[0]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1]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2] = smg_du[count % 10] ;
                                dis_smg[3] = smg_du[count / 10] ;

                                dx_red    = 0;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nb_yellow = 0;        //亮
                                }
                                else{
                                        nb_yellow = 1;        //灭
                                }
                        }
        }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按键定义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sbit Key4=P3^3;                                 //交通管制键
//========================================================================
// 函数: uchar Key_Scan()
// 应用: temp=uchar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日期: 2019-03-31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char Key_Scan(){
        static uchar key_up=1;//按键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Key4==0)){
                delay_1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else if(Key4==0)return 4;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uchar menu_1;//纵横加减标示

/********************设置函数*****************/

void setting(){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5)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dx_red    = 0;   //亮
                        nb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2){         //  全部亮黄灯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0;        //亮
                        dx_yellow = 0;        //亮
                }
                if(flag_jdgz == 3){         //  全部亮绿灯
                        dx_green  =        0;         //亮
                        nb_green  =        0;         //亮
                        dx_red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4){         //  东西绿灯  南北红灯
                        dx_red    = 0;   //亮
                        nb_green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5){         //  南北绿灯  东西红灯
                        dx_green  =        0;          //亮
                        nb_red    = 0;   //亮
                        dx_red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menu_1 ++;
                if(menu_1 >= 3){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东西的时间
                if(key_can == 2){
                        dx_time ++ ;                //加1
                        if(dx_time > 99)        //时间最大值为99s
                                dx_time = 99;
                }
                if(key_can == 3){
                        dx_time -- ;                //减1
                        if(dx_time <= 5)        //时间最小值为5s
                                dx_time = 5;
                }
                dis_smg[0] = smg_du[(dx_time-1)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time-1) / 10] ;
                dis_smg[2] = DisplayOther[2] ;
                dis_smg[3] = DisplayOther[2] ;
        }

        if(menu_1 == 2){           //设置南北的时间
                if(key_can == 2){
                        nb_time ++ ;                //加1
                        if(nb_time > 99)        //时间最大值为99s
                                nb_time = 99;
                }
                if(key_can == 3){
                        nb_time -- ;                //减1
                        if(nb_time <= 5)        //时间最小值为5s
                                nb_time = 5;
                }
                dis_smg[0] = DisplayOther[2] ;
                dis_smg[1] = DisplayOther[2] ;
                dis_smg[2] = smg_du[(nb_time-1) % 10] ;
                dis_smg[3] = smg_du[(nb_time-1) / 1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time0_init();
        while(1){
                key_can=Key_Scan();
                if(key_can)
                        setting();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traffic_light_dispose();
                DisplayScan();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L0 = 15536;                    //给定时器低位重装初始值                65536-15536=50000us=50ms,即50ms一个中断
        TH0 = 15536 >> 8;               //给定时器高位重装初始值
        value ++;
        flag_5m_value++;
        if(flag_5m_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value >= 20){
                value = 0;
                flag_1s = 1;
        }
}

网友A:
这里面没有DSN文件 别被他一个图骗了

网友B:
大神们,这个电路图需不需要接锁存器或者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