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制作的电子钟,在1602上显示(包含日期及校准功能)思路与程序

楼主(2019-06-02):
单片机实验要求如下
合理使用STC单片机内的定时器资源,并使用1602实现数字钟的功能,显示方式xx:xx:xx(时:分:秒)
基本部分:
能在1602上以xx:xx:xx的形式显示时间,符合真实工作情况(40分)
提高部分:
(1)能通过一个按键将1602切换到显示年月日,显示格式xx/xx/xx(年/月/日)(20分),
(2)通过按键可以调整时、分、秒(30分)
发挥部分:
完善电子钟的功能(10分)
注:
(1)设计的电子钟,使用最少的按键,按照电子表,对多使用3个按键。
(2)时钟工作时,其进位应该与真实的电子钟相同。
(3)显示时间和显示年月日之间的进位关系符合实际。

【思路】
(一)使用定时器0产生1秒的时钟信号,用来时钟走时,并达到24小时候进位到日期中的日,进而是月,年。通过if条件语句实现了瑞年的处理,月份天数不一致的处理。
(二)总共使用了两个按键。通过外部中断0,切换到显示日期,并且记录外部中断0触发的次数,通过次数进入调整状态,时间和日期均可以调整。通过外部中断0进入调整状态后,再通过外部中断1调整时间和日期,日期和时间的调整采用了加满溢出的方式。在日期的调整过程中,不会出现13月 35日等非正常逻辑的显示结果。
(三)完善电子钟的部分,日期也可以调整,整点报时(由于板子上没有蜂鸣器,采用了两个LED表示)。

【运行说明】
(1)进入时间显示状态,默认值为00:00:00
(2)通过外部中断0进入日期显示状态,默认值为2019/05/26。
(3)再次按下外部中断0进入时间调整状态,修改时间的小时的十位,并通过在第二行的^作为修改位标志。
(4)之后类似,此步展示日期修改的年的个位。
(5)完成所有的调整后,再次按下外部中断0,会再次进入时间的显示状态。
【答题过程遇到的问题说明】
(1)调整的部分,如果代码放的位置不合适,调表会有不合理的现象发生,并且需要将调表所用的外部中断1优先级大于定时器中断。
(2)尝试过用闪烁和光标作为修改位的指示,但是很容易发生混乱,就采用了在第二行,用合适的字符指示修改的位。
(3)最初的想法,是想调用矩阵键盘的两个键作为加减,后来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有干扰,因为LCD1602和矩阵键盘都用到了P0口,所以当矩阵键盘被按下的时候,会对1602的显示造成干扰,所以之后的方案,取消了减,只采用了两个外部中断的按键。
(4)为了使时间和日期的显示和调整符合真正的电子钟,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调整代码。
【源代码及注释】
注:文档中的代码只有主程序main.c,别的头文件及.c文件在工程文件夹内。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4=0xc0;
int year=2019;//初始显示日期的年
uchar month=05,day=26,sec = 0, min = 0, hou = 0;//初始显示日期为 2019年05月26日,初始显示时间为00:00:00
uchar num = 0;//调整日期和时间,以及切换显示日期和时间的标志位
uchar time = 0;//一秒的时间信号
uchar jia=0;//调整日期和时间的信号
sbit P46=P4^6;//闹钟(整点报时)的两个灯
sbit P47=P4^7;
void time_rec();//时钟走时函数
void init();//程序初始化函数,包括LCD的初始化,中断的设置,定时器的TH TL设置
void write_liangwei(uchar add,uchar date);//两位字符分离函数
void write_siwei(uchar add1,int date1);//四位字符分离函数
void show_time();//时间显示函数
void show_dat();//日期显示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time_rec();//调用时钟走时函数
        if(num == 0)//显示时间
        {
                lcdshowstr(0,1,"                ");
                show_time();
        }
        if(num==1)//显示日期
        {
                lcdshowstr(0,1,"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2)//显示时间的同时,修改时间的小时的十位
        {
                lcdshowstr(0,1,"^");
                show_time();
                jia = 0;
        }
        if(num == 3)//显示时间的同时,修改时间的小时的个位,以下类似
        {
        lcdshowstr(0,1," ^");
        show_time();
        jia = 0;
        }
        if(num == 4)
        {
        lcdshowstr(0,1,"   ^");
         show_time();
         jia = 0;
        }
        if(num == 5)
        {
        lcdshowstr(0,1,"    ^");
        show_time();
        jia = 0;
        }
        if(num == 6)
        {
         lcdshowstr(0,1,"      ^");
         show_time();
         jia = 0;
        }
        if(num == 7)
        {
        lcdshowstr(0,1,"       ^");
        show_time();
        jia = 0;
        }
        if(num == 8)
        {
         lcdshowstr(0,1,"^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9)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10)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11)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12)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13)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14)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if(num == 15)
        {
        lcdshowstr(0,1,"         ^      ");
        show_dat();
        jia = 0;
        }
        }
}
void zhuangtai()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用于校准时间在时、分、秒之间进行切换
{
        num = num + 1;
        if(num == 16)
        {
                num = 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子函数 用来产生1秒的时间,用于时钟走时
{
        TH0 = 0x3C;
        TL0 = 0xB0;
        time++;
        if(time == 20)
        {
                        sec++;
                  time = 0;
        }
}

void jiaozhun()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用来调整时间、日期
{
        jia = 1;
        if(num == 2)
        {
                hou = hou + 10;
                if((hou%10<4)&&hou>24)
                {
                        hou = hou - 30;
                }
                if((hou%10>4)&&hou>24)
                {
                        hou = hou - 20;
                }
                if(hou==24)
                {
                        hou = hou - 20;
                }
        }
        if(num==3)
        {
                hou = hou + 1;
                if(hou>23)
                hou = 0;
        }
        if(num==4)
        {
                min =  min+10 ;
                if(min > 59)
                {
                        min = min -60;
                }
        }
        if(num==5)
        {
                 min=  min+1;
                if(min>59)
                {
                        min = 0;
                }
        }
        if(num==6 )
        {
                 sec=sec + 10;
                 if(sec >59 )
                 {
                         sec = sec - 60;
                 }
        }
        if(num==7)
        {
                 sec= sec+1;
                if(sec>59)
                {
                        sec = 0;
                }
        }
        if(num==8)
        {
                 year= year+1000;
                if(year>9000)
                {
                        year = year -10000;
                }
        }
        if(num==9)
        {
                year=year+100;
                if(year%1000/100>9)
                {
                        year = year - 1000;
                }
        }
        if(num==10)
        {
                 year=year+10;
                if(year%100/10>9)
                {
                        year = year -100;
                }
        }
        if(num==11)
        {
                 year=year+1;
                if(year%10>9)
                {
                        year = year - 10;
                }
        }
        if(num==12)
        {
                month = month +10;
                if((month%10<2)&&month>12)
                {
                        month = month - 20;
                }
                if((month%10>2)&&month>12)
                {
                        month = month - 10;
                }
                if(month==12)
                {
                        month = month - 10;
                }
        }
        if(num==13)
        {
                month = month +1;
                if(month%10>9)
                {
                        month = 0;
                }
                if(month==12)
                {
                        month = 0;
                }
        }
        if(num==14)
        {
                day = day +10;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
                        if((day%10<1)&&day>31)
                        {
                                day = day - 40;
                        }
                        if((day%10>1)&&day>31)
                        {
                                day = day - 30;
                        }
                        if(day==31)
                        {
                                day = 0;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0)
                        {
                                day = day - 40;
                        }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month==2)
                        {
                                if(day>29)
                        {
                                day = day - 30;
                        }
                        }
                        if(year%4!=0&&month==2)
                        {
                                if(day>28)
                                {
                                        day = day -30;
                                }
                  }
        }
        if(num==15)
        {
                day = day +1;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day>31)
                {
                        day = 0;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day>30)
                {
                        day = 0;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day>29)
                {
                        day = 0;
                }
                if((year%4!=0)&&day>28)
                {
                        day = 0;
                }
        }
}

/*
*时间走时函数,计满24小时后,日加一
*并且设置了整点报时,或者说闹钟功能
*由于单片机没有蜂鸣器,采用两个LED作为表示
*LED亮一分钟后自动熄灭
*/

void time_rec()
{
        if(sec == 60)
                {
                        P46 = 1;
                        P47 = 1;
                        sec = 0;
                        min ++;
                        if(min ==60)
                        {
                                P46 = 0;
                                P47 = 0;
                                min = 0;
                                hou++;
                                if(hou==24)
                                {
                                        hou = 0;
                                        day++;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判断是否为闰年的2月
                                         {
             if(day==30)
                 {
                    day=0;
                                                                                month++;
                                                                                        if(month==13)
                                                                                        {
                                                                                                month=0;
                                                                                                year++;
                                                                                        }
                 }
           }
                                         if(year%4!=0&&month==2)
                                         {
                                                 if(day==29)
                                                 {
                                                                day=0;
                                                         month++;
                                                                                        if(month==13)
                                                                                        {
                                                                                                month=0;
                                                                                                year++;
                                                                                        }
                                                 }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2)
                                                        {
                                                                day=0;
                                                                month++;
                                                                                        if(month==13)
                                                                                        {
                                                                                                month=0;
                                                                                                year++;
                                                                                        }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
                                                         day=0;
                                                         month++;
                                                                                        if(month==13)
                                                                                        {
                                                                                                month=0;
                                                                                                year++;
                                                                                        }
                                                 }
                                         }

                                }
                        }
                }
}

/*
*初始化函数,包括LCD1602初始化
*中断的开启,优先级的设置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计算初值等。
*/
void init()
{
        P0M0=0;
        P0M1=0;
  P2M0=0;
        P2M1=0;
        lcdwait();
        lcdinit();
        ET0 = 1;
        EX0 = 1;                //外部中断0允许
        EX1 = 1;    //外部中断1允许
        PX1 = 0;                //调整外部中断1的优先级
        PT0 = 1;    //调整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IT1 = 1;
        TMOD = 0x0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 = 0x3C;//(65535 - 50000) / 256;      //预置计算初值
        TL0 = 0xB0;//(65535 - 50000) % 256;
        IT0 = 1;         //低电平有效
        TR0 = 1;         //为1时启动计数
  EA = 1;
}

/*
*字符分离函数
*将两位的字符分离出十位和个位
*/
void write_liangwei(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

具体的思路和过程在压缩包里。
压缩包包含工程文件和实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