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怎么定义距形封装的4边长度尺寸?谢谢

楼主(2019-06-02):
请问pads怎么定义距形封装的4边长度尺寸?谢谢

网友A:
按照实物的俯视外形尺寸绘制

网友B:
要么使用向导,要么自己计算。自己计算就是在画线是,看栅格的X、Y坐标,计算出长、宽,这是自己画封装的常用方法

网友C:
根据规格书画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D:
双击它,就出选择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使用向导,要么自己计算。自己计算就是在画线是,看栅格的X、Y坐标,计算出长、宽,这是自己画封装的常 ...

我知道尺寸,但不知道怎么设置呀

网友E:
按照2楼说的,先umm切换为毫米单位,gd设置设置栅格,g设置移动栅格,然后根据栅格来计算长度

网友F:
先找到原点(S0 0)然后再原点绘制你想要的形状(找到原点很容易计算,G设置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