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密码锁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6-02):
;R3——输入错误次数
;R4——密码个数
;R7——输入密码暂存
;R2——键值暂存
;R6——延时参数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START:
                                        ;设置初始密码
PASSWORD:
                MOV                R4,#08H                                ;密码个数8个
                MOV                R0,#40H                                ;密码暂存区
                MOV                A,#00H                                ;初始密码0,1,2,3,4,5,6,7
PASSNEXT:
                MOV                @R0,A
                INC                R0
                INC                A
                DJNZ        R4,PASSNEXT
MLOOP:
                CLR                P3.0                                ;锁合
                SETB        P3.1                                ;锁开
                SETB        P3.2                                ;键有效
                SETB        P3.3                                ;错误
                SETB        P3.4                                ;报警
                MOV                R3,#03H                                ;错误次数3次
                                                   ;输入密码
GETPW:        MOV                R4,#08H                                ;密码个数
                MOV                R0,#30H                                ;输入密码暂存区
AGAIN:        ACALL        KEY                                        ;输入密码
                CJNE        A,#0AH,CONTIUE                  ;按确认键无效
                SJMP        AGAIN
CONTIUE:
                MOV                @R0,A
                ACALL        DISPLED                                ;按键有效显示
                INC        R0
                DJNZ        R4,AGAIN
AGAIN1:        ACALL        KEY                                        ;按确认键
                CJNE        A,#0AH,AGAIN1
                ACALL        DISPLED                                 ;按确认键有效显示
                ACALL        COMP                                ;比较密码
                SETB        P3.0                                ;息锁合
                CLR                P3.1                                ;开锁
WAIT:        MOV                C,P3.5                                ;是否重新上锁
                JNC                MLOOP                                ;主循环
                ACALL        TestKey                                ;是否有键按下,是否修改密码
                JZ                WAIT                                ;累加器的内容为0,则转移;否则执行下一条指令
                ACALL        CHPSW                                ;修改密码子程序
                SJMP        WAIT
COMP:        MOV                R4,#08H
                MOV                R0,#30H
AGAI:        MOV                50H,@R0                                ;取输入密码到50H
                MOV                A,R0
                ADD                A,#010H                                ;40H
                MOV                R0,A
                MOV                A,@R0                                ;取密码
                MOV                B,A
                MOV                A,R0
                SUBB        A,#010H                                ;30H
                MOV                R0,A
                MOV                A,B
                CJNE        A,50H,ONCEMORE                   ;比较
                INC                R0
                DJNZ        R4,AGAI
                RET                                                        ;正确返回
ONCEMORE:
                CLR                P3.3                                ;输入错误
                MOV                R6,#0FFH
                ACALL        DELAY
                MOV                R6,#0FFH
                ACALL        DELAY
                SETB        P3.3
                DJNZ        R3,GETPW                        ;3次错误输入
                CLR                P3.4                                ;声报警
                CLR                P3.3                                ;光报警
W:                SJMP        W
                                                 ;修改密码子程序
CHPSW:        MOV                R4,#07H
                MOV                R0,#48H
                ACALL        KEY
                CJNE        A,#0AH,CONTIUE2                  ;按确认键无效
                LJMP        WAIT                                ;返回
CONTIUE2:
                MOV                @R0,A
                INC                R0
                ACALL        DISPLED                                ;按键有效显示
ANOTHER:
                ACALL        KEY
                CJNE        A,#0AH,CONTIUE3                 ;按确认键无效
                SJMP        ANOTHER
CONTIUE3:
                MOV                @R0,A
                INC                R0
                ACALL        DISPLED                                ;按键有效显示
                DJNZ        R4,ANOTHER
AGAIN2:        ACALL        KEY                                        ;按确认键
                CJNE        A,#0AH,AGAIN2
                ACALL        DISPLED                                ;按确认键有效显示
                MOV                R4,#08H
                MOV                R0,#40H
                MOV                R1,#48H
CHANGE:                                                                ;确认后修改密码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CHANGE
                RET
                                                       ;按键有效显示
DISPLED:
                CLR                P3.2                                ;按键有效显示
                MOV                R6,#80H
                ACALL        DELAY
                SETB        P3.2
                RET
TestKey:MOV                P1,#0FH
                MOV                A,P1                                ;读入键状态
                CPL                A                                        ;累加器取
                ANL                A,#0F0H
                RET
                                                  ;取键值子程序,阵列式键盘
KEY:        MOV                P1,#0F0H
                MOV                A,P1
                CJNE        A,#0F0H,K11
K10:        AJMP        KEY
K11:        MOV                R6,#02H
                ACALL        DELAY
                MOV                P1,#0F0H
                MOV                A,P1
                CJNE        A,0F0H,K12
                SJMP        K10
K12:        MOV                B,A
                MOV                P1,#0FH
                MOV                A,P1
                CJNE        A,#0FH,K122
K121:        AJMP        KEY
K122:        MOV                R6,#02H
                ACALL        DELAY
                MOV                P1,#0FH
                MOV                A,P1
                CJNE        A,0FH,K13
                AJMP        K10
K13:
                ANL                A,B
                MOV                B,A
                MOV                R1,#11
                MOV                R2,#0
                MOV                DPTR,#K1TAB
K14:        MOV                A,R2
                MOVC        A,@A+DPTR
                CJNE        A,B,K16
                MOV                P1,#0FH
K15:        MOV                A,P1
                CJNE        A,#0FH,K15
                MOV                R6,#02H
                ACALL        DELAY
                MOV                A,R2
                RET
K16:        INC                R2
                DJNZ        R1,K14
                AJMP        K10
                                                            ;键码表
K1TAB:        DB                81H,41H,21H,11H
                DB                82H,42H,22H,12H
                DB                84H,44H,24H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6,#80H
AA1:        MOV                R5,#0F8H
AA:                NOP
                NOP
                DJNZ        R5,AA
                DJNZ        R6,AA1
                RET
                END

网友A:
你好,你照着你这个自己做了一个,为什么51单片机输出全是高电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