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怎么画4层板?求设计方法教程

楼主(2019-06-02):
请问各位大侠,有人能告诉我怎么画4层板吗?或者提供相关的教程。谢谢

网友A:
不知你使用什么版本的AD,版本不同,操作方法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差不多。首先你得做完PCB布线之前的所有工作,原理图已经正确,PCB板也定义好了尺寸,元器件和网络都正确导入了,在PCB工作界面里,在designe菜单下,有一个llayer stack manager菜单,就是增加中间层的。至于增加的层是信号层或者是电源层,布线效果会不同,找一些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