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一个功率50W左右的电热丝,该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9-06-02):
在线等,急

网友A:
50W电热丝通过电源接在继电器的常开端。

楼主:
急等回复呀,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W电热丝通过电源接在继电器的常开端。

额 不太懂意思 我想的是继电器和单片机之间加一个PNP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接PNP才对

楼主:
请问这是。。?

网友B:
单片机要先通过光耦隔离来控制继电器,还要在线圈端接续流二极管防止断电瞬间反向电压击穿器件。

网友C:
用I/O口接一只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至于接PNP或NPN都不重要,可以用带有常开和常闭的继电器。

网友D:
论坛里找继电器应该能找出好多。

网友E:
直接买继电器模块

网友F:
直接购买继电器模块,用IO口线控制的那种,有高电平控制,也有低电平控制继电器接通的(有跳线控制那哪种电平控制有效)。买光隔的那种,不会对单片机产生伤害。接法,卖家会提供资料的。

网友G:
1、先计算50W电热丝的工作电流I。
2、再选择继电器,重点考虑它的触点能切断的电流(与I值有关),以及线圏工作电压(与你的系统电源采用电压有关)。
3、再根据继电器线圈的吸合电压、吸合电流,选择IO口的输出方案,考虑要不要加三极管(或驱动器)。
结束

网友H:
9楼那种驱动方法是最简单的。但很多单片机是驱动不了的。比如STC的单片机就不行,三极管基极必须上拉一个1000欧左右的电阻,驱动电阻10K也高了,用2K 比较好。不过用AT89系列的,可以这样直接驱动。驱动电阻用1K以内。

网友I:
把9楼的三极管,改成MOS吧,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更合理

网友J:
把火线节点 继电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K:
用三极管或者加热丝电压大的话可以用光耦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