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的IO口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9-06-02):
FPGA的p_spi_cs_o有时候在进入p_spi_cs_o <= '0';的状态的时候并没有输出低,VHDL代码如下:

                                if (p_uart_rx_i = '0') then
                                        s3_uart_rx_status <= C_UART_RX_SAMPLE_START_BIT;
                                        s10_spi_cs_cnt <= 0;
                                        p_spi_cs_o <= '0';
                                        p_spi_clk_o <= '0';
                                else
                                        if(s10_spi_cs_cnt < C_SPI_CS_AUTO_CNT) then
                                                s10_spi_cs_cnt <= s10_spi_cs_cnt + 1;
                                        else
                                                p_spi_cs_o <= '1';
                                        end if;
                                end if;

请指导

网友A:
没有看到驱动时钟

网友B:
p_spi_cs_o与p_spi_cs_o <= '0'没有关系,
是当p_uart_rx_i = '0'时才输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驱动时钟

有驱动时钟,没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_spi_cs_o与p_spi_cs_o

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p_uart_rx_i 已经为低电平,但是p_spi_cs_o并没有出低电平;p_spi_cs_o没有出低电平是概率事件,大概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