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既做波特率发生器又使能中断的问题分析

楼主(2019-06-02):
如题:假如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又使能中断,我知道溢出的时候会去执行中断语句(中断语句没写会发生未知错误)

问1:如果我写了中断语句可不可以正常运行?

问2:是不是做了波特率发生器就绝对不能使能中断?

请各位勇士分析分析

网友A:
可以,有冲突风险,如果波特率太高,而你的中断代码执行周期大于波特率周期,就会出现波特率不准的问题。如果中断代码运行时间远小于波特率周期,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冲突风险,如果波特率太高,而你的中断代码执行周期大于波特率周期,就会出现波特率不准的问题。如 ...

嗯嗯,所以说还是尽量不使能,谢谢解答

网友B:
1、“定时器”是独立的硬件,它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方式,不受“波特率发生器”,“使能中断”的任何限制!
2、“波特率发生器”只是利用“定时器”的运行结果。
3、 无论你是否“使能中断”,“定时器”仍独立工作。
4、“定时器”溢出的时候,不一定会去执行中断语句,也即不一定发生中断,这,取决于你让不让它发生中断!
5、如果写了中断语句,且让它发生中断,则必被执行。
6、“波特率发生器”不能决定,“定时器”发不发生中断。

网友C:
学习学习,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D(2021-11-04):
请问我pwm舵机控制加了波特率发生器,舵机就开始抖动是为什么,t0舵机T1波特率,24mhz晶振,89c52
单片机

网友E:
不可以的,一起使用会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