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算法基于stm32

楼主(2019-06-02):
发一个基于stm32F103的MPU6050 dma算法。详情请下载。iar文件。共同学习。
#include "include.h"
static signed char gyro_orientation[9] = {-1, 0, 0,
                                           0,-1, 0,
                                           0, 0, 1};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
float Pitch,Roll,Yaw;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

//////////////////////////////////////////////////////////////////////////////////////////////////////////////////////
//下面四个函数对接dmp库

//addr:器件slave_address
//reg :从器件将要写入数据的首地址
//len :写入数据的长度
//data:将要写入的一串数据
u8 I2C_Write_Buffer(u8 addr, u8 reg, u8 len, u8 * data)
{
    int i;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dr << 1 | 0);//7位器件从地址+读写位
    if (I2C_Wait_Ack())
        {
        I2C_Stop();
        return 0;
    }
    I2C_Send_Byte(reg);
    I2C_Wait_Ack();
    for (i = 0; i < len; i++)
        {
        I2C_Send_Byte(*data);
        if (I2C_Wait_Ack())
                {
            I2C_Stop();
            return 0;
        }
                data++;
    }
    I2C_Stop();
    return 1;
}

//addr:器件slave_address
//reg :从器件将要读的数据的首地址
//len :读出数据的长度
//buf :将要读出的数据存储位置
u8 I2C_Read_Buffer(u8 addr, u8 reg, u8 len, u8* buf)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dr << 1 | 0);
    if (I2C_Wait_Ack())
        {
        I2C_Stop();
        return 0;
    }
    I2C_Send_Byte(reg);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dr << 1 | 1);
    I2C_Wait_Ack();
    while (len)
        {
        *buf = I2C_Read_Byte();
        if (len == 1)
            I2C_NAck();
        else
            I2C_Ack();
        buf++;
        len--;
    }
    I2C_Stop();
    return 1;
}

//返回值 0:读成功
//                -1:读失败
int I2C_Read(u8 addr, u8 reg, u8 len, u8 *buf)
{
        if(I2C_Read_Buffer(addr,reg,len,buf))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返回值 0:写成功
//                -1:写失败
int I2C_Write(u8 addr, u8 reg, u8 len, u8* data)
{
        if(I2C_Write_Buffer(addr,reg,len,data))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void MPU6050_Init(void)
{
        int result=0;
        I2C_Init_IO();
        result=mpu_init();
        if(!result)
        {
                if(!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set_sensor
                if(!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configure_fifo
                if(!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mpu_set_sample_rate
                i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vare
                if(!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dmp_set_orientation
                if(!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 | DMP_FEATURE_TAP |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 | 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
                    DMP_FEATURE_GYRO_CAL))                                                                     //dmp_enable_feature
                if(!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dmp_set_fifo_rate
                run_self_test();                //??
                if(!mpu_set_dmp_state(1));
        }
}

void MPU6050_Pose(void)
{
        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if(sensors & INV_WXYZ_QUAT )
        {
                q0 = quat[0] / q30;
                q1 = quat[1] / q30;
                q2 = quat[2] / q30;
                q3 = quat[3] / q30;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
        }
}
//通用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2!
void Timer2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溢出中断
//        {
//                                MPU6050_Pose();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