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nA级电流采集方案,求推荐,感谢!

楼主(2019-06-02):
哪位大佬做过nA级电流采集,需要10nA以内采集,哪位大神有好的方案求推荐下,感谢!!

网友A:
nA级的,我想运放应该很高级吧,低噪声的仪表运放肯定少不了

网友B:
哥们可能对nA没有什么概念吧
大概算了一下,完全下来成本不会低于500RMB,而且是保守估计
先想一下要不要做
主要成本在运放和取样电阻这一块

网友C:
建议用仪器仪表放大器

网友D:
做过,你需要一级高输入阻抗、低噪的运放做前置,建议做成跟随器或正向放大器。

网友E(2019-11-22):
可以用这个模块

网友E:
我有个现成nA级微弱电流放大器方案及成品   可以满足你要求,有事QQ 962656871 陈先生

网友F:
LMP7721,LMC6061芯片,还有其他的一些芯片最低可达fA级别电流j检测。你这个nA那不是小意思,而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