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红外避障小车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6-02):
这次的红外避障实验小车程序适合于初学者。

注意:每个小车转速等特性都会不同,具体的转向避障程序块儿可以自己试着调试
要有耐心。

实验照片

实验照片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ft_moto2_pwm           qy_enb
#define   Right_moto2_pwm         qz_ena
#define   Left_moto_pwm          hy_enb
#define  Right_moto_pwm                 hz_ena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14;k>0;k--);
}
sbit out_left=P2^0;
sbit out_right=P2^1;
//定义电机IO口
sbit qz_ena=P1^0;
sbit qz_in1=P1^1;
sbit qz_in2=P1^2;

sbit qy_enb=P1^3;
sbit qy_in3=P1^4;
sbit qy_in4=P1^5;

sbit hz_ena=P1^6;
sbit hz_in1=P1^7;
sbit hz_in2=P2^2;

sbit hy_enb=P2^6;
sbit hy_in3=P2^4;
sbit hy_in4=P2^5;
//定义数据部分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int pwm=3;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
     void  run(void)        //pwm调速函数
{
     push_val_left  =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if(pwm==10) pwm=0;
                if(pwm==0&&pwm<0) pwm=0;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侧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Left_moto2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Left_moto2_pwm=0;                 }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Left_moto2_pwm=0;          }
}
/******************************************************************/
/*                    右侧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Right_moto2_pwm=1;           }
        else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2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Right_moto2_pwm=0;        }
}
/***************************************************************************/
void Forward(void)//前进
{
        ET0=1;
        run();
        qz_in1=0;//右后轮
        qz_in2=1;
        qy_in3=1;//后坐
        qy_in4=0;
        hz_in1=1;  //前右
        hz_in2=0;
        hy_in3=1;        //前左
        hy_in4=0;
}

void Stop(void)        //停车
{

        qz_in1=0;
        qz_in2=0;
        qy_in3=0;
        qy_in4=0;
        hz_in1=0;
        hz_in2=0;
        hy_in3=0;
        hy_in4=0;
}

void back(void)        //后退
{
        ET0=1;
        run();
        qz_in1=1;
        qz_in2=0;
        qy_in3=0;
        qy_in4=1;
        hz_in1=0;
        hz_in2=1;
        hy_in3=0;
        hy_in4=1;
}
void Turn_Right(void)         //向右旋转
{
        ET0=1;
        run();
           qz_in1=0;
        qz_in2=0;
        qy_in3=1;
        qy_in4=0;
        hz_in1=1;
        hz_in2=0;
        hy_in3=0;
        hy_in4=0;
}
void Turn_Left()
{
        ET0=1;
        run();
        qz_in1=0;
        qz_in2=1;
        qy_in3=0;
        qy_in4=0;
        hz_in1=0;
        hz_in2=0;
        hy_in3=1;
        hy_in4=0;
}
void main()
{
        //用于初始化pwm调速
        TMOD=0X01;
        TH0= 0XF8;                  //1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while(1)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out_left==1&&out_right==1)
                {
                pwm=3;
            Forward();   //调用前进函数
                }
                if(out_left==1&&out_right==0)            //右边检测到障碍物
                {

                        pwm=5;
                        back();
                        delay(300);
                        Turn_Left;                       //调用小车左转函数
                        delay(500);

                }
                if(out_left==0&&out_right==1 )                //左边检测到障碍物
                {

                        pwm=5;
                        back();
                        delay(300);
                        Turn_Right();                   //调用小车右转函数
                        delay(500);

                }
                        if(out_left==0&&out_right==0 )                //左边检测到障碍物
                {
                        pwm=3;
                        back();                   //调用小车右转函数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1Ms定时
         TL0=0X30;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if(out==0)         //距离在范围内0  快要撞了
        {
                Stop();
                back();
                delay(1000);
        }
        else            //距离超出定值1  离墙还远
        {
                Stop();
                Forward();
        }*/

网友A(2021-06-04):
代码很好,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B(2021-07-07):
代码不错,值得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