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波的误差问题

楼主(2019-06-02):
小组在玩51单片机的开发板的时候发现,代码上设计的PWM波为100Hz,用示波器测只有80Hz左右,出现的误差是什么造成的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0;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void)                //40微秒@11.0592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B;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300)//多长时间变一次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25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250)  //PWM周期为40*250=10ms,f=100Hz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L0 = 0xDB;                //
        TH0 = 0xFF;
        timer1++;
    count++;

}

HC6800-ES V2.0 新版.pdf

网友A:
调整定时器参数,修改PWM波的误差。

网友B:
是你的count变量造成的啊,count变量就是80HZ啊。

网友C:
你先查看一下你的晶振频率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定时进入中断时间对不对

网友D:
你的定时器初始值需要考虑,还需要考虑的你的晶振是12MHz? 还是11.0592MHz的

网友E:
楼主的程序没有打开中断,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定时器改8位自动重装模式更合理些。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4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DB;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B;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300)//多长时间变一次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25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250)  //PWM周期为40*250=10ms,f=100Hz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        TL0 = 0xDB;
//        TH0 = 0xFF;
        timer1++;
        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