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口 接收24位的二进制数 提取有用数据 求思路

楼主(2019-06-02):
各位好:
       51单片机设置为IO口输入状态,这个口接收24位的二进制数,我想提取有用的数据,再进行另一个输出口,操作程序的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发送,接收数据尽量选用标准协议比如232,485,spi,I2c,不要自搞一套,难度比较大。

网友B:
如果知道接收数据的具体脉冲宽度,那么直接用这个脉冲宽度接收24个bit就行。如果只知道大概的脉冲宽度,就用比它大的频率接收存储,然后再处理。频率接收存储完整的脉冲。然后再处理。这个可以参考红外遥控器接收示例来做。

网友C:
软件模拟IIC协议行不咯?还是一个IO口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接收数据尽量选用标准协议比如232,485,spi,I2c,不要自搞一套,难度比较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模拟IIC协议行不咯?还是一个IO口实现数据传输?

一个IO口实现接收,提取有用数据后,用另一个IO口往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接收数据的具体脉冲宽度,那么直接用这个脉冲宽度接收24个bit就行。如果只知道大概的脉冲宽度,就 ...

谢谢   是否有类似的程序段?

网友D:
给你一个类似程序,刚好也是24位,你可参考电子称24位AD芯片HX711的程序。
下边是一个通用的简单程序,我完善过数字滤波,丢弃无效位,为不影响使用,发下边这个参考。
见 for(i=0;i<24;i++)关键部分。

//AD HX711 称重AD转换芯片的参考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ADD0=P1^5;
sbit ADSK=P0^0;
unsigned long Count()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ADSK=0;
Count=0;
while(ADDO);
for(i=0;i<24;i++)
  {
   ADSK=1;
   Count=Count<<1;
   ADSK=0;
   if(ADDO)Count++;
   }
  Count=Count^0x800000;
  ADSK=0;
  return(Count);
}

网友E:
以前做过白光通讯的程序,类似这样的操作

网友F:
可以啊,P0,P1,P2作为输入口,24Bit输入,P3口输出。并行输出(8Bit),或者串口输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类似程序,刚好也是24位,你可参考电子称24位AD芯片HX711的程序。
下边是一个通用的简单程序,我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P0,P1,P2作为输入口,24Bit输入,P3口输出。并行输出(8Bit),或者串口输出都可以。

不是并行输出口,是一个IO口作为输入,一个IO口作为输出

网友G:
1、你打算用几个口接收数据?
2、你打算用几个口发送数据?
定下来之后,就好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