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一位数码管简易0-9计数程序 带加减按键

楼主(2019-06-02):
  • 项目功能:

在单片机的控制作用下,实现一位数码管简易计数,范围为0-9,设置两个按钮,一个为数值加一,另一个则为减一。

二、实验过程

(一)实验项目的方案分析

1.设计原理

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包括微处理器、存储器(存放程序指令或数据的ROM、RAM等)、输入/输出口(I/O口)及其他功能部件如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它们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连接起来。

本实验充分利用了8051芯片的I/O引脚。系统已采用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为中心器件来设计数码管计数系统。

2.器件配置清单

表1器件配置表

名称

型号

数值

数量

面包板

MB-102

165*55*10(mm)

1

单片机

Stc12c5a60s2

1

数码管

0.1mA

1

公对母连接线

40P彩色杜邦线

21cm

9

公对公连接线

0

电阻

1KΩ

9

按键

2

(二)实验项目的硬件电路设计

通过Proteus仿真电路软件搭建电路,电路图如图所示。

图1硬件1设计图

(三)实验项目的程序设计

1、C51程序编写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0^0;
sbit key1=P0^1;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_lms(uint i){
              uchar t;
              while(i--)
                            for(t=0;t<=150;t++);
}
void main(){
              uchar i=0;
              key=1;
              P1=0xc0;
              while(1){
                            if(key==0){
                                          delay_lms(20);
                                          if(key==0){
                                                        if(i<9){i++;}
                                                        else{i=0;}

                                                        P1=tab[i];
                                                        if(i==10)i=0;
                                          }
                                                        while(key==0);
                            }
                            if(key1==0){
                                          delay_lms(20);
                                          if(key1==0){
                                                        if(i>0){i--;}
                                                        else{i=10;}
                                                        P1=tab[i];
                                                        if(i==0)i=10;
                                          }
                                                        while(key1==0);
                            }
              }
}

2、keil软件调试截图

   通过Keil软件进行C51控制程序的编写,通过不断调试修改,最终的调试好的Keil

程序截图如图2所示。

图2调试无错的Keil程序

(四)实验项目的实际验证电路及验证结果

    将单片机C51程序编译无误后,生成HEX文件,通过STC-ISP下载到单片机中,搭建的实际电路如图3所示。

图3面包板搭建的实际电路

(五)总结

相较于花样灯,数码管的难度有些提升。首先就需要注意的是数码管的共阴和共阳。其次则是编程上的一些改动,但经过整个寝室的努力,都慢慢的将各个难题给解决了,相信将来也能更好的解决各种问题的。

全部资料51hei原创作者的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161135-1.html

我只是搬运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