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
#

楼主(2019-06-02):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sbit key0=P1^4;
sbit key1=P1^5;
sbit key4=P1^6;
sbit led0=P1^1;
sbit led1=P1^2;
sbit led2=P1^3;
sbit motor=P2^2;
sbit motor1=P2^3;
void  scankey();
bit ReadFlag;                 //定义读时间标志
char an=0;
unsigned char jiemian=0;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int temp,tempH=60,tempL=30;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中断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I=1;
}
void main (void)
{

  float wen;
  char displaywen[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flag=0;    //正常温度的显示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Init_Timer0();
  UART_Init();
  Lcd_User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
  wendu();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wendu();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wendu();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while (1)
   {
          scankey();
     if(ReadFlag==1)
      {
      ReadFlag=0;
      temp=wendu();
      wen=(float)temp*0.0625;     //读取温度
      temp>>=4;                  //确保切换高、低温时准确
      sprintf(displaywen,"Temp  % 7.3f",wen);
      LCD_Write_String(0,0,displaywen);              //显示第二行
      LCD_Write_Char(13,0,0x01);                     //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LCD_Write_Char(14,0,'C');                      //写入字符C
      }

      if(temp>=tempL&&temp<=tempH)
                 {flag=0;led0=0;led2=1;led1=1;motor=1;motor1=1;}
      else if(temp>=tempH)
                 {flag=1;led1=0;led0=1;led2=1;motor1=0;motor=1;}
      else if(temp<=tempL)
                 {flag=2;led2=0;led0=1;led1=1;motor=0;motor1=1;}

    switch(jiemian)
    {
     case 0:switch(flag)
       {        case 0:sprintf(displaywen,"H.%3d    L.%3d ",tempH, tempL);  //正常显示状态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wen);

               break;
        case 1:LCD_Write_String(0,1,"  shangxian tempH ");

               break;    //高于高温状态
        case 2:LCD_Write_String(0,1,"  xiaxian tempL ");

               break;      //低于低温状态              }  break;

     case 1:sprintf(displaywen,"+h.%3d  l.%3d ",tempH,tempL);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wen);break;
     case 2:sprintf(displaywen,"h.%3d  +l.%3d ",tempH,tempL);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wen);break;
     case 3:sprintf(displaywen,"-h.%3d  l.%3d ",tempH,tempL);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wen);break;
     case 4:sprintf(displaywen,"h.%3d  -l.%3d ",tempH,tempL);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wen);break;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1000)
   {
    num=0;
    ReadFlag=1;            //读标志位置1
}
}void scankey()              //按键控制区域
{
  if(key0==0)
  {
   DelayMs(10);
   if(key0==0)
   {

   if(jiemian==1)tempH+=10;    //上限温度的加的标志位
    else if(jiemian==2)tempL+=10;
   }
   while(!key0);
  }
else  if(key1==0)
  {
   DelayMs(10);
   {
    if(key1==0)
    {

     if(jiemian==3)tempH-=10;     //下限温度的加的标志位
     else if(jiemian==4)tempL-=10;
    }
    while(!key1);
   }
  }

else  if(key4==0)          //切换界面
  {
   DelayMs(10);
   {
    if(key4==0)
    {
     if(jiemian==0)jiemian=1;
     else if(jiemian==1)jiemian=2;
     else if(jiemian==2)jiemian=3;
     else if(jiemian==3)jiemian=4;
     else if(jiemian==4)jiemian=0;
    }
   while(!key4);
  }
}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